二路超声波测距的单片机源码

楼主(2018-05-28):
用2哥超声波 进行 避障 功能
源程序 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ENA_pwm = P2^6;    //PWM信号端
sbit ENB_pwm = P2^7;    //PWM信号端

sbit L298N_INA = P1^0;
sbit L298N_INB = P1^1;
sbit L298N_INC = P1^2;
sbit L298N_IND = P1^3;

sbit Trlg1 = P3^1;
sbit Echo1 = P3^2;

sbit Trlg2 = P2^0;
sbit Echo2 = P2^1;

unsigned char pwm_val_left  =0;    //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pwm_val_right =0;

unsigned char push_val_left =0;// 左电机占空比N/10
unsigned char push_val_right=0;// 右电机占空比N/10

unsigned int  time = 0;         //测距时间
unsigned int  timer = 0;       //调速时间

unsigned long S1 = 0;           //距离
unsigned long S2 = 0;           //距离

void delay(uint z)        //毫秒级延时
{
        uint x,y;
        for(x = z; x > 0; x--)
          {
                for(y = 114; y > 0 ; y--);
          }
}

void Delay10us_CSB(uchar i)   //10us延时函数 超声波模块使用
{
        uchar j;
        do
          {
             j = 10;
             do
                 {
                _nop_();
                    _nop_();
             }
                    while(--j);
        }
               while(--i);
}
void pwm_out_left_moto(void)
{
                if(pwm_val_left<=push_val_left)
                        ENA_pwm=1;
                else
                        ENA_pwm=0;
                if(pwm_val_left==10)            //  0~10  ,  0最小,10最大
                        pwm_val_left=0;
}
void pwm_out_right_moto(void)
{
                if(pwm_val_right<=push_val_right)
                        ENB_pwm=1;
                else
                        ENB_pwm=0;
                if(pwm_val_right==10)           //  0~10  ,  0最小,10最大
                        pwm_val_right=0;
}
                            /*定时器1中断输出PWM信号*/
void time1() interrupt 3
{
          TH1=(65536-10)/256;
        TL1=(65536-10)%256;
          timer++;
        pwm_val_left++;
        pwm_val_right++;

         pwm_out_left_moto();
         pwm_out_right_moto();
}
void Go_forward()
{
    push_val_left=6;
    push_val_right=6;
    L298N_INA = 0;
    L298N_INB = 1;
    L298N_INC = 1;
    L298N_IND = 0;

}

void Go_back()
{
    push_val_left=6;
    push_val_right=6;
    L298N_INA = 1;
    L298N_INB = 0;
    L298N_INC = 0;
    L298N_IND = 1;
}

void Go_left()
{
    push_val_left=5;
    push_val_right=5;
    L298N_INA = 0;
    L298N_INB = 1;
    L298N_INC = 1;
    L298N_IND = 1;
}

void Go_right()
{
    push_val_left=5;
    push_val_right=5;
    L298N_INA = 1;
    L298N_INB = 0;
    L298N_INC = 0;
    L298N_IND = 0;
}

void Stop()
{
    L298N_INA = 0;
    L298N_INB = 0;
    L298N_INC = 0;
    L298N_IND = 0;
}

void  CSB1_module()
{
        Trlg1=1;
        Delay10us_CSB(10);
        Trlg1=0;
}
void  CSB2_module()
{
        Trlg2=1;
        Delay10us_CSB(10);
        Trlg2=0;
}
                             /*计算超声波所测距离并显示*/
void Conut1()
{
                 while(!Echo1);        //当(ECHO信号回响)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Echo1);
                 TR0=0;               //关闭计数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1=(float)(time*1.085)*0.17;     //算出来是MM
}
void Conut2()
{
                 while(!Echo2);        //当(ECHO信号回响)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Echo2);
                 TR0=0;               //关闭计数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2=(float)(time*1.085)*0.17;     //算出来是MM
}

void  bizhang()
{
          CSB1_module();
          Conut1();
          CSB2_module();
          Conut2();

        if(S1<150 )//设置避障距离(单位毫米)
        {
           Stop();
             delay(30);
             Go_back();
             delay(50);
             if(S2<150)
             {
                  Stop();
                  delay(30);
                  Go_right();
             }
             else
             {
                Go_back();
                  delay(50);
                  Go_left();
             }
        }
          else if(S1>150)
          {
             if(S2>150)
             {
                Go_forward();
             }
             else
             {
                Stop();
                  delay(30);
                  Go_right();
             }
          }
}

void main()
{
        Stop();
        delay(1000);//延时1秒

        TMOD |= 0x11;//定时器1工作模式2,8位自动重装。用于产生PWM
          TMOD |= 0x01;//定时器0
        TH1=(65536-10)/256;          //100US定时
        TL1=(65536-10)%256;
        TH0 = 0;
        TL0 = 0;//T0,16位定时计数用于记录ECHO高电平时间
        ET1 = 1;
        ET0 = 1;//允许T0中断
        TR1 = 1;//启动定时器1

        EA  = 1;//启动总中断
        while(1)
        {

                 bizhang();           //避障
                 delay(3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