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的腐蚀要放在什么容器里面进行?

楼主(2018-05-28):
本人级别不够,不能进入学校实验室进行腐蚀操作。自己买来腐蚀粉进行腐蚀,但是不知道放入什么容器里面。(宿舍里没有玻璃容器)塑料容器例如脸盆里面可以吗?望大神指点!!!

网友A:
答案是可以用廉价的塑料盆,配置三氯化铁溶液时一般是用40%的三氯化铁和60%的水,当然三氯化铁多些,或者用温水(不是热水,以防油漆脱落)可使反应速度快些注意三氯化铁具有一定的腐蚀性,尽量不要碰触到皮肤和衣服,反应的容器用廉价的塑料盆,放得下线路板的就好。

印制电路板:

又称印刷电路板、印刷线路板,简称印制板,英文简称PCB(printedcircuitboard或PWB(printedwiringboard),以绝缘板为基材,切成一定尺寸,其上至少附有一个导电图形,并布有孔(如元件孔、紧固孔、金属化孔等),用来代替以往装置电子元器件的底盘,并实现电子元器件之间的相互连接。由于这种板是采用电子印刷术制作的,故被称为“印刷”电路板。习惯称“印制线路板”为“印制电路”是不确切的,因为在印制板上并没有“印制元件”而仅有布线。

PCB电路板是重要的电子部件,是电子元器件的支撑体。自动焊锡机为PCB电路板的焊锡提供技术支持,令电子元器件的发展得以进步。可是,PBC电路板被腐蚀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自动焊锡商家,联兴华电子通过多年的经验积累,研究出解决PCB电路板被腐蚀的问题。

PCB电路板的腐蚀是怎样的过程:

腐蚀液通常是用三氯化铁加水配置而成,三氯化铁为土黄色固体,也易于吸收空气中的水份,所以应密封保存。配置三氯化铁溶液时一般是用40%的三氯化铁和60%的水,当然三氯化铁多些,或者用温水(不是热水,以防油漆脱落)可使反应速度快些注意三氯化铁具有一定的腐蚀性,尽量不要碰触到皮肤和衣服,反应的容器用廉价的塑料盆,放得下线路板的就好。

从边缘开始腐蚀PCB线路板,当未描油漆的铜箔被腐蚀完后应该及时取出线路板,以防油漆脱落后腐蚀掉有用的线路。这时用清水冲洗,顺便用竹片等物刮去油漆(这时油漆从液体里出来,比较容易去除)。若不易刮,用热水冲一下就好了。然后擦干,用砂纸打磨干净,就露出了闪亮的铜箔,一张印刷线路板就做好了。为了保存成果,通常会用松香溶液涂一遍打磨好的PCB线路板,既可以助焊,又可以防止氧化。

网友B:
腐蚀PCB用的是三氯化铁溶液。
使用陶瓷、玻璃、塑料器皿都行。

网友C:
可以用塑料盆

网友D:
塑料容器就可以

网友E:
塑料盆就可以了,不能是金属的

网友F:
塑料容器

网友G:
我用的玻璃烟灰缸

网友H:
一般都用陶瓷的器皿吧,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I:
放在玻璃容器里面,注意保护眼部个手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