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学期学单片机,过来人有啥经验吗?

楼主(2018-05-28):
C语言就大一学过一学期,够用吗

网友A:
c语言必须扎实,汇编不太容易学。芯片的使用手册很重要,在应用之前一定弄清楚功能和引脚,多做设计,自然就学好了

网友B:
最好再等等。。当然,可以尝试焊点板子了。

网友C:
多动手,多试验,记住电路与管脚作用,学好一门语言就差不多了

网友D:
我现在也是大一,我第一学期学的C语言,第二学期就开始学了STM8,首先C语言那些语法一定要很熟练,比如while就用的很多。除了C语言就是模电数电了,你可以利用这个暑假好好自学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c语言必须扎实,汇编不太容易学。芯片的使用手册很重要,在应用之前一定弄清楚功能和引脚,多做设计,自然 ...

但是老师还是很强调用汇编

网友D:
我现在大一也是开始学单片机了,C语言语法是必须,其次是模电数电的知识,你可以利用这个暑假好好自学下

网友E:
感觉硬件基础很重要,至少为了考试是这样

网友F:
记住要跟着老师好好学习,别东伊朗都以西棒子

网友G:
C语言单片机总要的是记住程序的算法以及语句的意义,多记多实验就好了。

网友H:
够,在看看单片机与C语言这种书就行

网友I:
学习单片机指令,以及各引脚功能

网友J:
单片机个人认为有点电路基础就可以了,知道原理图的意义,LED点亮的条件,三极管的饱和区、截止区就足够了

网友K:
够用,买个学习板就行

网友L:
只是C语言是不够的,不过单片机入门简单,多动手操作,尝试参加一些小竞赛,慢慢来

网友M:
够用多做做实验看看书c语言完全够用

网友N:
介绍你2本书,张志良编著的:《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程序(双解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可从零基础c语言开始学习。
《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O:
多看实例,多动手实验,好多实例不一定正确,只有通过自己多实验多请教才能成功

网友P:
我大一学完了STM32,根据我的经验,做事专注于一件事就能做好,不学而不精

网友Q:
建议买个开发板,学单片机必须实践

网友R:
我这边也只学一学期

网友S:
不够,需要积累实战经验

网友T:
单片机是真的难,如果你是真心想学的话,单单书本上不够的。

网友U:
我们大一的时候,学习单片机前就先学了c语言,感觉有很大的用处,在proteus和keil配套使用的时候,c语言的基础就能明显看到。

网友V:
自学太累。

网友W:
强烈建议自己买一个单片机,里面的视频教程很好的。在这个基础上去学,另外C语言很重要,必须要学好。不然以后设计的编程会成问题。

网友X:
一定要实践,课本上的知识远远不够

网友Y:
有一定的基础了,在结合实际边学边练习,路还很长的,还需好好努力!

网友Z:
C就够了,可以看看郭天祥的那个手把手教你学单片机

网友AA:
先把基础学好,然后在实践项目中学习提高,多思考,多总结。还有宋老师的手把手教你学单片机还可以

网友AB:
我也是这样,需要多练,你可以问老师要个安装包,平时多练练,多熟悉,不然你就是会了也会忘

网友AC:
引用 网友E:
但是老师还是很强调用汇编

汇编更接近于底层,对以后进一步学习会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