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时钟

楼主(2018-05-28):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LS P0                                //段选

sbit LED=P2^0;                        //设置状态,0-LED指示灯亮

sbit LSA=P2^2;                        //位选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KEY_Set=P3^1;                //设置键,0-按下
sbit KEY_Move=P3^0;                //移位键,0-按下
sbit KEY_Add=P3^2;                //数加键,0-按下
sbit KEY_Reduce=P3^3;                //数减键,0-按下

bit Flash=1;

uchar Setflag=1;                //设置标志位 0-设置状态,1-非设置状态
uchar Moveflag=2;                //移位标志位 0-分针,1-时针,2-无效
uchar Addflag=1;                //数加标志位 0-数加,1-无效
uchar Reduceflag=1;                //数减标志位 0-数减,1-无效

static uchar shi=0,fen=0,miao=0;                //时/分/秒-高低八位

uchar code DIG_CODE[1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显示0~9的值

uchar T=0;                        //计算定时器循环次数

void Delay(uchar t)
{
    unsigned char a,b;
                for(;t>0;t--)
                        for(b=13;b>0;b--)
                                        for(a=20;a>0;a--);
}

void Init()
{
        TMOD=0x11;                        //定时器0中断方式1,定时器1中断方式1

        //50ms
        TH0=(65536-50000)/256;                        //赋初值
        TL0=(65536-50000)%256;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中断 定时器0打开

        IT0=1;                        //下降沿有效

        TR0=1;                        //定时器0启动
                                //50ms时间到,跳转到中断程序中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定时T*50ms--T=20--1s
        TL0=(65536-50000)%256;
        T++;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1
//{
//        switch(Moveflag)
//        {
//                case 0:                                 break; //miao
//                case 1:                                 break; //shi
//                case 2:                                 break; //feng
//        }
//}
void Clock()
{
        if(Setflag==1)                //时钟状态
        {
        TR1=1;
                if(T==20)
                {
                        T=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
                                }

                        }
                }
        }
        else                //设置状态
          {
                TR1=0;
                if(Moveflag==0)                //移位键有效-秒针
                {
                        if(Addflag==0)                //数加键有效,数加
                        {
                                miao++;
                                if(miao==60)
                                {
                                        miao=0;
                                }
                                Addflag=1;
                        }
                        if(Reduceflag==0)                //数减键有效,数减
                        {
                                miao--;
                                if(miao==-1)
                                {
                                        miao=59;
                                }
                                Reduceflag=1;
                        }
                }
                if(Moveflag==1)                //移位键有效-分针
                {
                        if(Addflag==0)                //数加键有效,数加
                        {
                                fen++;
                                if(fen==60)
                                {
                                        fen=0;
                                }
                                Addflag=1;
                        }
                        if(Reduceflag==0)                //数减键有效,数减
                        {
                                fen--;
                                if(fen==-1)
                                {
                                        fen=59;
                                }
                                Reduceflag=1;
                        }
                }
                if(Moveflag==2)                //移位键有效-时针
                {
                        if(Addflag==0)                //数加键有效,数加
                        {
                                shi++;
                                if(shi==24)
                                {
                                        shi=0;
                                }
                                Addflag=1;
                        }
                        if(Reduceflag==0)                //数减键有效,数减
                        {
                                shi--;
                                if(shi==-1)
                                {
                                        shi=23;
                                }
                                Reduceflag=1;
                        }
                }
        }
}

void Key_Scan()
{
        static uchar SaveSet=1;                //保存设置键状态 0-按下,1-弹起
        static uchar SaveMove=1;                //保存移位键状态 0-按下,1-弹起
        static uchar SaveAdd=1;                //保存数加键状态 0-按下,1-弹起
        static uchar SaveReduce=1;                //保存数减键状态 0-按下,1-弹起

        uchar Set=1;                //当前设置按键状态 弹起
        uchar Move=1;                //当前设置按键状态 弹起
        uchar Add=1;                //当前设置按键状态 弹起
        uchar Reduce=1;                //当前设置按键状态 弹起

//获取各按键状态
        if(KEY_Set==0)                //设置键按下
        {
                Delay(1);
                if(KEY_Set==0)
                {
                        Set=0;
                }
                else
                {
                        Set=1;
                }
        }
        else
        {

                Set=1;
        }

        if(KEY_Move==0)                //移位键按下
        {
                Delay(1);
                if(KEY_Move==0)
                {
                        Move=0;
                }
                else
                {
                        Move=1;
                }
        }
        else
        {
                Move=1;
        }

        if(KEY_Add==0)                //数加键按下
        {
                Delay(1);
                if(KEY_Add==0)
                {
                        Add=0;
                }
                else
                {
                        Add=1;
                }
        }
        else
        {
                Add=1;
        }

        if(KEY_Reduce==0)                //数减键按下
        {
                Delay(1);
                if(KEY_Reduce==0)
                {
                        Reduce=0;
                }
                else
                {
                        Reduce=1;
                }
        }
        else
        {
                Reduce=1;
        }

//按键按下状态处理
        if(SaveSet!=Set)                //设置键状态变化
        {
                if(Set==0)                //当前设置键按下
                {
                        if(Setflag==1)                //不在设置状态
                        {
                                LED=0;                //指示灯亮
                                Setflag=0;                //置为设置状态
                                Moveflag=0;                //移位键有效-分针
                                TR0=0;                //定时器停止
                        }
                        else
                        {
                                LED=1;                //指示灯灭
                                Setflag=1;                //退出设置状态
                                Moveflag=2;                //移位键无效
                                TR0=1;                //定时器启动
                                T=0;
                        }
                }
        }

        if(SaveMove!=Move)                //移位键状态变化
        {
                if(Setflag==0)
                {
                        if(Move==0)
                        {
                                Moveflag++;
                                if(Moveflag==3)        Moveflag=0;
                        }
                }
        }

        if(SaveAdd!=Add)                //数加键状态变化
        {
                if(Setflag==0)
                {
                        if(Add==0)
                        {
                                Addflag=0;
                        }
                }
        }

        if(SaveReduce!=Reduce)
        {
                if(Setflag==0)
                {
                        if(Reduce==0)
                        {
                                Reduceflag=0;
                        }
                }
        }

        SaveSet=Set;                //保存设置键状态
        SaveMove=Move;                //保存移位键状态
        SaveAdd=Add;                //保存数加键状态
        SaveReduce=Reduce;                //保存数减键状态
}

void Display()
{
                Clock();
                        LSA=0;LSB=0;LSC=0;        LS=DIG_CODE[miao%10];        Delay(1);        LS=0x00;//秒针低位-加 消隐
                        LSA=1;LSB=0;LSC=0;        LS=DIG_CODE[miao/10];        Delay(1);        LS=0x00;//秒针高位-加 消隐
                        LSA=0;LSB=1;LSC=0;        LS=0x40;        Delay(1);
                        LSA=1;LSB=1;LSC=0;        LS=DIG_CODE[fen%10];        Delay(1);        LS=0x00;//分针低位-加 消隐
                        LSA=0;LSB=0;LSC=1;        LS=DIG_CODE[fen/10];        Delay(1);        LS=0x00;//分针高位-加 消隐
                        LSA=1;LSB=0;LSC=1;        LS=0x40;        Delay(1);
                        LSA=0;LSB=1;LSC=1;        LS=DIG_CODE[shi%10];        Delay(1);        LS=0x00;//时针低位-加 消隐
                        LSA=1;LSB=1;LSC=1;        LS=DIG_CODE[shi/10];        Delay(1);        LS=0x00;//时针高位-加 消隐
}

main()
{
        Init();                        //执行初始化
        while(1)
        {
                Key_Scan();
                Displa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