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里的LED灯不亮

楼主(2018-05-28):
这个程序想要实现的功能为,开启仿真后LED灯自动亮,然后按下右边的开关之后LED等熄灭,但是开始仿真之后LED灯直接就不亮了,这是为什么?要怎么改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0030H
START:    MOV SP,#30H
                MOV R1,#P2.1
                MOV A,R1
                CJNE A,#1,LL
               AJMP START
           LL: CLR P2.0
               END

网友A:
MOV R1,#P2.1
编译时能通过吗?

网友B:
MOV R1,#P2.1
编译时能通过吗?

#P2.1不是立即数,这里有问题

网友C:
换一个节点试试

网友D:
U2是什么芯片,很明显U1的P2.0是低电平显示蓝色,U2的1B也是蓝色为低电平,但是接LED的1C脚却是灰色,不是低电平,LED肯定不亮了。这个U2是干什么用的?锁存器? 这个部分有问题。直接把LED接P2.0根据实际情况串个电阻

网友E:
是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F:
单片机最小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