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06与51单片机连接,hc06如何在手机上接收数据,程序是什么 求帮助

楼主(2018-05-28):
(无正文)

网友A(2019-01-21):
蓝牙串口通信

网友B:
将蓝牙模块的RX和TX连接51对应的接受和发送引脚,其实就是一个51的串口接受和发送的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printf头文件
     #define uc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 flag,i,flag_t,s[50]="",j=0,flag_n=0;
     uc code table[]="I get ";

     void init()
{
     TMOD=0x20;    //定时器工作方式,选择了定时器1,工作方式2 八位初值自动重装的8位定时器。
     TH1=0xfd;     //定时器1初值  ,设置波特率为9600 晶振11.0529MHZ?
     TL1=0xfd;
     TR1=1;        //开启定时器1

     SM0=0;
     SM1=1;        //10位异步接收,(8位数据)波特率可变
     REN=1;        //允许串行口接收位
     EA=1;         //允许中断(总闸)
     ES=1;         //允许串口中断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1)
     {     if(flag_n!=0)        //使第二个及以后I get xx 换行,不与You transfer在一行(单纯为了格式好看)
             {TI=1;
             printf("\n");
             while(!TI);
             TI=0;
             }
         for(i=0;i<6;i++)
         {
             SBUF=table[i];
             while(!TI);
             TI=0;
         }
             for(i=0;s[i]!='#'&&i<50;i++)
         {
             SBUF=s[i];
             while(!TI);
             TI=0;
         }
         flag=0;
     }
     if(flag_t==1)                          //发送完毕之后,在电脑端输出。
     {
         TI=1;                              //printf之前必须将T1置为1才行。
         printf ("\nYou transfer %s",s);
         while(!TI);
         TI=0;
         flag_t=0;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if(RI)       //接收数据,手动将RI清0
     {
         RI=0;

         if(flag==0&&j!=0)//1.循环赋值为'\0'(字符串结尾标志符),j=0,为了第二次传递字符串是又是从头输出
         {            //2.flag为0和j不为0时,保证是第二次及以后,传输字符串(控制输出格式)
             flag_n++;
             for(j=0;s[j]!='#'&&j<50;j++)
                   s[j]='\0';
                   j=0;
         }
         s[j]=SBUF;
         flag=1;
         if(s[j]=='#'||j==49)     //以'#'作为传送字符串的结尾符,我定义的字符数组最长为50所以49也应该结束。
             flag_t=1;
         else
             j++;
     }

     if(TI)     //发送数据
     {
     }
}

网友C:
首先,需要蓝牙模块和PC的硬件连接,这里有两种方法:
把你的开发板的单片机取下来,然后从开发板引出电源线VCC和GND,还有P30、P31接口,连接蓝牙模块的四个端口(注意RXD和TXD不要反接了)
如果你有USB-TTL模块,可以直接连接蓝牙模块,无需单片机开发板转接过去。
(2)通过PC的串口软件(比如STC-ISP软件自带的串口),设置好软件的波特率和通信数据格式,通过串口软件发送AT命令(通常购买时卖家提供了),看是否有返回数据,如果没有返回,有可能是P30、P31接口需要换过来,如果发送命令,有返回信息且不是乱码,表示蓝牙模块和PC可以串口通信了。
(3)手机下载软件“蓝牙串口”,通过此软件连接蓝牙模块(蓝牙的名称和配对密码可通过 AT命令设置),然后给蓝牙模块供电,PC打开串口软件,手机发送任意字符到蓝牙模块,会发现PC串口软件接收到了信息,这表示蓝牙可以正常工作。
(4)编写单片机程序,此时需要分为两步:
先不连接蓝牙模块,编写程序,单片机接收到串口数据,做出相应动作,写好后下载,然后打开PC的串口软件,发送命令,检验现象是否正确,如果正确,开始第二步
把蓝牙模块连接到单片机,手机蓝牙连接模块,手机发送命令,此时只要步骤现象经过反复验证没有问题,第二步肯定没问题。(如果第二步不对,那就返回去做第一步)
(5)其他。如果需要用PC的蓝牙进行控制,还需要购买蓝牙适配器,也就是模块发送信息到电脑时,需要一个接收器。如果不是很必要,就用手机蓝牙软件就好了,省钱省事。

网友D(2019-11-30):
引用 网友C:
首先,需要蓝牙模块和PC的硬件连接,这里有两种方法:
把你的开发板的单片机取下来,然后从开发板引出电源 ...

但是我第二步用手机传数据给蓝牙,它没有回复,但是电脑上就可以,这是为什么蟹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