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F4 SPI中断接收不定长数据

楼主(2018-05-28):
我用的软件是STM32CUBUMX,用SPI1做从机,中断接收数据,并在中断中处理数据,然后通过SPI3(主机)将数据发送出去。问题是用串口看接收到了数据,用逻辑分析仪连接的主机,检测不出数据,测试了几次,觉得问题应该出现在中断中,程序如下:

中断: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SPI1 global interrupt.
*/
void SPI1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SPI1_IRQn 0 */
SpiReceive_RXNE(&hspi1);
  /* USER CODE END SPI1_IRQn 0 */
  HAL_SPI_IRQHandler(&hspi1);
  /* USER CODE BEGIN SPI1_IRQn 1 */
  /* USER CODE END SPI1_IRQn 1 */
}

void SpiReceive_RXNE(SPI_HandleTypeDef *hspi)
{
    uint32_t temp;

  if((__HAL_SPI_GET_FLAG(hspi,SPI_FLAG_RXNE) == RESET))
  {
    HAL_SPI_DMAStop(&hspi1);
        temp = hspi1.hdmarx->Instance->NDTR;
        SpiType1.rx_len =  receivelen - temp;
    SpiType1.rec_flag=1;
    HAL_SPI_Receive_DMA(&hspi1,SpiType1.SPI_DMA_rxBuf,receivelen);
}
}

主程序: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DMA_Init();
  MX_SPI1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MX_SPI3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HAL_SPI_Receive_DMA(&hspi1,SpiType1.SPI_DMA_rxBuf,receivelen);
  __HAL_SPI_ENABLE_IT(&hspi1, SPI_IT_RXNE);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if(SpiType1.rec_flag==1)
{
  SpiType1.rec_flag=0;
  HAL_GPIO_WritePin(CS_GPIO_Port, CS_Pin, GPIO_PIN_RESET);
  HAL_SPI_Transmit(&hspi3,SpiType1.SPI_DMA_rxBuf,SpiType1.rx_len,1000);
  HAL_GPIO_WritePin(CS_GPIO_Port, CS_Pin, GPIO_PIN_SET);
}
/*printf("\n\r %d,%d,%d,%d,%d",SpiType1.SPI_DMA_rxBuf[0],SpiType1.SPI_DMA_rxBuf[1],SpiType1.SPI_DMA_rxBuf[2],SpiType1.SPI_DMA_rxBuf[3],SpiType1.SPI_DMA_rxBuf[4]);
HAL_Delay(500);*/
  }
  /* USER CODE END 3 */
}

SPI_FLAG_RXNE,它的标志位没有清除,因为在库函数中没有清除这个标志位的函数,百度过,说可以把SPI_FLAG_RXNE改成SPI_FLAG_BSY,改后的数据也不对,逻辑分析仪上只能检测出一个数据,是发送的最后一个数据。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