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0口驱动一个LED闪烁

楼主(2018-05-28):
#include<reg51.h>                         //头文件
sbit LED=P0^0;                     //led接P0.0,定义P0.0为P0^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延时函数
{
while(x--);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LED=0;                                                  //LED灭
delay(4000);                                  //调用延时函数,延时一段时间
LED=1;                                                  //LED亮
delay(50000);                                  //调用延时函数,延时一段时间
}
(1)C51定义P0.0为P0^0,要想让P0.0输出低电平只需让P0^0=0即可;
(2)为了使程序简明,可以利用sbitLED=P0^0语句,让LED代替P0^0;
(3)单片机程序执行顺序为:先执行主函数,在主函数中可以调用子函数,子函数可以调用子函数,但子函数不可   以调用主函数,单片机程序从主函数入口依次执行每一条指令,执行完后返回到主函数入口进行下依次循环。
(4)仿真软件不能测试软件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也不能测试电路电气特征的完整性,单片机的程序设计或相关产品   开发必须有相关软件和硬件的支撑。

网友A:
上述电路可以稍作修改,修改为电流倒灌式结构电路,因为单片机引脚管电流能力一般比较强,也更加贴近实际产品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