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WM控制LED灯带有呼吸功能的问题?

楼主(2018-05-28):
大家好,用51单片机控制LED灯带亮灭我很容易解决,我就用51单片机IO口控制NPN(9014)三极管,然后再用三极管驱动N沟道MOS管,最后再驱动LED灯带。

但是如果需要使LED灯带有呼吸效果怎么弄呢?我要的就是中间的驱动电路了。

单片机IO口只能带一个小LED可以有呼吸效果,带大功能LED灯带,不行,中间得有一个控制电路来解决,现在这个电路不能用什么原件可以,请大家帮忙,最好给个电路图,谢谢了

网友A:
http://www.51hei.com/bbs/dpj-40404-1.html  可以参考下这个帖子

网友B:
控制占空比就可以

网友C:
我觉得得根据实际电路改变占空比吧

网友D:
驱动LED还得三极管,mos管的嘛!

网友E:
单片机端口加下拉和限流电阻后可以直接驱动NMOS 你选一些控制电流大驱动电压小的NMOS就行 比如3103

STC很多片子自己带PWM 其它厂家的也有 直接驱动就行了

网友F:
将单片机做成PWM的形式

网友G:
大功率的话需要加驱动电路供电流,MCU输出电流比较小,可加三极管控制驱动电路实现

网友H: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I:
灯带里有恒流的电路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