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T11温湿度单片机例程与原理图

楼主(2018-05-28):
温湿度例程

#include<reg52.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include "1602.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timer.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sbit BEEP=P0^0;
sbit K1=P1^1;
sbit K2=P1^0;
sbit K3=P1^2;
sbit K4=P1^3;
sbit K5=P1^4;
char work_mode=0;
char SET_TIME_MODE=1,SET_TEMP_MODE=1,SET_RH_MODE=1;
xdata char set_H=10,set_M=10,set_S=10;
xdata int SET_TEMP_H=400,SET_TEMP_L=100;
xdata int SET_RH_H=60,SET_RH_L=10;

void SET_TIME(char SET_TIME_mode)
{
        switch(SET_TIME_mode)
        {
                case 1:
                PRINT_SET_TIME_hour();
                break;//时
                case 2:
                PRINT_SET_TIME_minute();
                break;//分
                case 3:
                PRINT_SET_TIME_second();
                break;//秒
        }
}
void SET_TEMP(char SET_TEMP_mode)
{
        switch(SET_TEMP_mode)
        {
                case 1:
                PRINT_SET_TEMP_H();//设置温度高限
                break;//时
                case 2:
                PRINT_SET_TEMP_L();//设置温度低限
                break;//分
        }
}

void SET_RH(char SET_RH_mode)
{
        switch(SET_RH_mode)
        {
                case 1:
                PRINT_SET_RH_H();//设置温度高限
                break;//时
                case 2:
                PRINT_SET_RH_L();//设置温度低限
                break;//分
        }
}

void main()
{

        char code sys_Data[2][11]={"SYSTEM Init","Please Wait"};
        char xdata i;
        BEEP=1;
        LCD_1602_Init();
        Initial_DS1302();

        lcd_pos(2);
        for(i=0;i<11;i++)
        lcd_wdat(sys_Data[0][i]);
        lcd_pos(42);
        for(i=0;i<11;i++)
        lcd_wdat(sys_Data[1][i]);
        delay(2500);
        TIMER_Init();
//        DS1302_SetTime(DS1302_HOUR,10);        //设置的时间是10:54:30
//        DS1302_SetTime(DS1302_MINUTE,54);
//        DS1302_SetTime(DS1302_SECOND,30);

while(1)
{
        switch(work_mode)
        {
                case 0:break;//正常输出
                case 1:SET_TIME(SET_TIME_MODE);break;//修改时间
                case 2:SET_TEMP(SET_TEMP_MODE);break;//修改温度
                case 3:SET_RH(SET_RH_MODE);break;//修改湿度
                default:break;
        }

}

}

网友A:
代码有问题,赠送积分收回

网友B:
好像下载出现了问题?

网友C:
复制代码编译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