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动态显示程序设计实验

楼主(2018-05-28):
数码管动态显示程序设计

1、数码管的驱动

数码管的显示是靠点亮内部的发光二极管来发光。数码管内部电路如下图所示,显示一个8字需要7个小段,另外还有一个小数点,所以其内部一共有8个小的发光二极管,最后还有一个公共端。公共端又可分为共阳极和共阴极,中间图为共阴极内部原理图,右图为共阳极内部原理图。

上图展出了常用的两种数码管的引脚排列和内部结构。众所周知,点亮发光二极管就是要给予它足够大的正向压降。所以点亮数码管其实也就是给它内部相应的发光二极管正向压降。

对共阴极数码来说,其8个发光二极管的阴极在数码管内部全部连接在一起,所以称“共阴”,而它们的阳极是独立的,通常在设计电路时一般把阴极接地。当我们给数码管的任意一个阳极加一个高电平时,对应的这个发光二极管就点亮了。

共阳极数码管其内部8个发光二极管的所有阳极全部连接在一起,电路连接时,公共端接高电平,因此我们要点亮的那个发光管二极管就需要给阴极送低电平,此时显示数字的编码与共阳极编码是相反的关系。

2、动态数码管驱动原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开发板上的电路原理图:

本开发板上使用的是,通过P22、P23、P24控制3-8译码器来对数码管进行位选,通过P0口经过573的驱动控制数码管的段选,通过P13控制573的使能端,为低电平时573才会有输出。

实验板连接图:

实验内容:数码管动态显示0~7

/******************************************************************************

* 实 验 名                            : 动态数码管显示试验

* 实验说明       : 8位数码管显示0~7

* 连接方式       : 见连接图

*******************************************************************************

<font color="rgb(0, 0, 0)"><font face="Calibri"><font style="font-size: 14px">#include<reg52.h>

#define GPIO_DIG P0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1、2、3、4、5、6、7、8、9、A、b、C、d、E、F的显示码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8];   //用来存放要显示的8位数的值

//--声明全局函数--//

void DigDisplay(); //动态显示函数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DisplayData[i]=DIG_CODE[i];

              }

              while(1)

              {

                            DigDisplay();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使用数码管显示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GPIO_DIG=DisplayData[i];//发送段码

                            j=1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GPIO_DIG=0x00;//消隐

              }

}</font></font></f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