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仿真 单片机可调时钟

楼主(2018-05-28):
可调时钟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定义无符号8位类型
typedef unsigned  short int                 u16;                                                // 定义无符号16位类型
typedef unsigned  long         int         u32;                                                // 定义无符号32位类型

sbit Button1 = P1^0;                                                                                // 模式按钮
sbit Button2 = P1^1;                                                                                // 加号按钮
sbit Button3 = P1^2;                                                                                // 减号按钮

u8 DisBuf[8] = { 12,30,17,30,00,17,00,00 };                                        // 数码管初始值无显示

u8 Hour=12,Min=30,Sec=0;
u32 seconds = 0;

/********************************************************************
* 函数功能 :延时函数
* 入口参数 :None
* 出口参数 : Time:延时时间
* 其他描述
********************************************************************/
void Delay_us( u16 Time )
{
        while( Time-- );
}

/********************************************************************
* 函数功能 :数码管驱动
* 入口参数 :None
* 出口参数 : 按键识别码
* 其他描述
********************************************************************/
void Seg_Drive( void )
{
        // 共阳极数码管的数码表
        u8 code codebuf[]={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ff,0xbf,0xff};
        u8 i = 0;
        for( i=0;i<8;i++ )                                                                                                // 有8个为共阴极数码管
        {
                P3 = 0xff;                                                                                                    // 关闭显示,消除鬼影
                P3 = ~(1<<i);                                                                                                // 输出片选
                P2 = ~codebuf[DisBuf[i]];                                                                         // 根据缓冲区显示数据且数码管显示数字2015.09.15
                Delay_us( 200 );                                                                                        // 200 us的时间
        }
}

/********************************************************************
* 函数功能 :数据拆分
* 入口参数 :None
* 出口参数 : Num:两位数据
* 其他描述
********************************************************************/
void SegDisp( u8 hour,u8 min,u8 sec )
{
        DisBuf[0] = hour/10;                                                  //
        DisBuf[1] = hour%10;                                                //
        DisBuf[3] = min/10;                                                  //
        DisBuf[4] = min%10;                                                        //
        DisBuf[6] = sec/10;                                                  //
        DisBuf[7] = sec%10;                                                        //
}

/********************************************************************
* 函数功能 :ScanKey
* 入口参数 :None
* 出口参数 : 按键识别码
* 其他描述  矩阵按键的扫描
********************************************************************/
u8 ScanKey( void )
{
        if( 0 == Button1  )                return 'M';        // 返回对数据执行的模式M
        if( 0 == Button2  )                return '+';        // 返回对数据执行的加数+
        if( 0 == Button3  )                return '-'; // 返回对数据执行的减数-
        return 0;
}

/********************************************************************
* 函数功能 :按键判断、消除抖动、松手检测
* 入口参数 :None
* 出口参数 : 按键识别码
* 其他描述 :
********************************************************************/
u8 ReadKey( void )
{
        u8 tmp;

        tmp = ScanKey();                                                // 读取按键值
        if( 0 == tmp ) return 0;                                // 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if( tmp!=ScanKey() ) return 0;                        // 读回来的值是否与原来相同
        while( 0 != ScanKey()  );                                // 读回来的按键为0,也就是说是松手检测
        return tmp;                                                                // 返回键值
}

/********************************************************************
* 函数功能 :定时器初始化
* 入口参数 :None
* 出口参数 : None
* 其他描述 :
********************************************************************/
void time_init( void )
{
        TMOD = 0x01;                                                                         // 设置定时T0器工作方式1
        EA = 1;                                                                                        // 开启T0总中断
        TR0 = 1;                                                                                // 启动T0定时器
        ET0 = 1;                                                                                // 开启计数/定时器T0中断
}

/********************************************************************
* 函数功能 :用户程序入口
* 入口参数 :None
* 出口参数 : None
* 其他描述 :
********************************************************************/
void main( void )
{
        u8 Num = 0;
        static u8 Mode = 0;

        time_init();                                                                        // 定时器初始化
        while( 1 )
        {
                switch( ReadKey() )
                {
                        // 三种模式:时、分、秒
                        case 'M':        Mode = (Mode+1)%4;                break;
                        // 时钟调整 增操作
                        case '+':
                                if( 1 == Mode )                                                // 小时调整
                                {
                                        Hour = (Hour+1)%24;                                // 一天 24 小时
                                }
                                else if ( 2== Mode )
                                {
                                        Min = (Min+1)%60;                                // 一小时60 分钟
                                }
                                else if ( 3== Mode )
                                {
                                        Sec = (Sec+1)%60;                                // 一分钟 60 秒
                                }
                        break;

                        // 时钟调整 减操作
                        case '-':
                                if( 1 == Mode )                                                // 小时调整
                                {
                                        Hour == 0 ? Hour =23 : Hour--;        // 一天 24 小时
                                }
                                else if ( 2== Mode )
                                {
                                        Min == 0 ? Min =59 : Min--;                // 一小时60 分钟
                                }
                                else if ( 3== Mode )
                                {
                                        Sec == 0 ? Sec =59 : Sec--;                // 一分钟 60 秒
                                }
                        break;
                }

                SegDisp(Hour,Min,Sec);                                                // 数码管数据拆分
                Seg_Drive();                                                                // 数码管驱动

……………………

网友A:
(⊙o⊙)哇,我还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