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2262与pt2272 Proteus完全仿真 附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18-05-28):
此文件有左右两个仿真cpu和对应按键,可以一个设置为发射一个设置为接收,
验证发送的数据是否正确。

//程序功能:pt2272与2262完全仿真程序,并可以搜索全0到全1的地址码和各种振荡电阻
//可以仿真2262振荡电阻范围为500k到6M, 并仿真2272检测该值;
//对应的2262波形的窄脉冲宽度为从50us到610us。相当于振荡电阻470k到5.7M

/*
键盘接口,共4个按键,
P30: 光标移动
P31:数值修改
P32:功能设置  2272与2262功能与搜索功能之间切换,
     搜索状态下,正在搜索时,有暂停搜索的功能,
     非搜索时,可以在2272,2262与搜索状态间切换
P33:发射/接收/开始搜索

显示接口:
P2口与P1.5 P1.6 P1.7口
数据接口:
2262数据送出:P14
2272数据输入:P10

显示说明
--------------------------------
|地址码8位   数据码4位         搜索方向1位        脉冲宽度3位  |
|-------------------------------
|功能状态8位 搜索时发码状态4位 脉宽循环搜索1位 搜索间隔时间1位 |
--------------------------------
地址码8位   从左到右分别为2262脚1到脚8的接口,0为接地,f为悬空,1为接正
数据码4位   从左到右分别为2262脚10到脚13的接口,0为接地,f为悬空,1为接正
搜索方向1位 ->:地址码增加的搜索方向    <-:地址码减小的搜索方向
脉冲宽度3位 从50到610,相当于振荡电阻470k到5.0M,
            脉冲宽度换算到2262振荡电阻的计算方法:
            电阻=(显示的宽度/8)×1000 欧姆
                即R               T窄=4a
        470k             58us
        1.2M            150us
        3.3M            400us
        4.7M            580us
        2.5M            312us

功能状态8位 send:2262发码功能,此时可以修改任何一个地址和数据码
            scandata:地址码和数据码搜索功能,从当前显示的地址开始搜索
            receive :2272解码功能,接收成功,显示ok,此时不能再收码。
                      再按一次接收键,显示receive则,又可以收码。

搜索时发码状态4位 :stop:没有发码,暂停搜索。go:正在发码
脉宽循环搜索1位:显示@:考虑到大多数的2262配套电阻为1.2,3.3,4.7M,所以在搜码时
                  每个搜索的地址数据码都用这几个脉冲发送一次
                 显示*:固定一个脉冲搜索,该脉冲可以自行设置大小。
搜索间隔时间1位 每发送一次地址数据码后,延时一定的时间再发送下一个地址数据码
                该时间为从0到7,分别对应于2到200ms。

功能说明
//开机显示send,直接进入2262功能。
//2262功能实现:非搜索状态下,按下设置键,显示send,
//按下移动键移动光标,修改键修改光标所在位置的数据。
//按下发射键,则发射所显示的数据一次,

//2272功能实现:非搜索状态下,按下设置键,显示RECEIVE
//一旦成功收到数据,显示ok,再按下接收键,重新进入接收状态,显示receive

//搜索功能实现:非搜索状态下,按下设置键,
//进入搜索状态后,显示scandata,stop;
//按下移动键和修改键修改搜索的起始地址、脉冲宽度、循环脉宽搜索、搜索间隔时间。
//按下搜索键,显示go,开始搜索,此时进入正在搜索状态,一旦听到接收机发出搜索成功的信号,
//按下停止搜索键(设置键),则在该位置停止搜索,显示stop,
//然后调整搜索时间更大一点,方向反向,继续搜索
//再次听到搜索成功的信号,继续本步骤,获得数据。
//搜索码发出的间隔时间从2ms到200ms,显示的值为从0到7,第一次搜索时,设置为0,
//此时搜索速度最快,一旦成功搜索,则按下停止键,但是,由于人的反应速度可能较慢,停下来时已经又过了几个搜索码了,此时可以修改间隔时间为较大的值,反向再搜索。
//显示搜索方向,地址码增加 显示-> 或地址码减小显示<- ;显示位置12
//
//
参数说明:
/*
脉宽参数从50到610us,每个值对应一个窄脉冲宽度,即如下图一个“地址码0”的1/8宽度。
地址码初始值为0000 ffff,键值码为1000,可以修改,脉冲宽度初始为333u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重复....键值码

|--------开始码---- -|--地址码1--|--地址码0--|1 0 1 0 1 0 键值码

因为该设计为帮他人设计,已经承诺不发表源代码,所以,各位对不住,只能给一个测试版
的hex文件供各位仿真看看。该版的地址码前4位屏蔽。

声明:
    该程序适用于使用2262芯片的遥控器丢失或损坏后的代码搜索,也可以用于遥控器备份,禁止违法使用,否则后果自负,与作者没有任何关系,该设备是摩托车与电动车维修店的遥控器维修用的得力工具。欢迎各位与我交流。

版本:1.0

计划升级:增加一个24c芯片,实现数据保存和提取功能,掉电不丢失。(已经完成)

L0001:     LJMP  L0169
           AJMP  L0119
L0002:     MOV   R7,#40H
           ACALL L0171
           MOV   R3,#0FFH
           MOV   R2,#06H
           MOV   R1,#0CH
           ACALL L0148
           SETB  21H.5
           LCALL L0014
           CLR   A
           MOV   32H,A
           MOV   P3,#0FFH
           MOV   R7,32H
           ACALL L0171
L0003:     MOV   A,25H
           XRL   A,#02H
           JZ    L0004
           AJMP  L0013
L0004:     ACALL L0151
           MOV   08H,R7
           MOV   A,08H
           JZ    L0003
           MOV   A,08H
           CJNE  A,#0EH,L0005
           ACALL L0137
           SJMP  L0003
L0005:     MOV   A,08H
           CJNE  A,#0DH,L0006
           ACALL L0104
           SJMP  L0003
L0006:     MOV   A,08H
           CJNE  A,#07H,L0003
           CLR   21H.5
L0007:     JNB   21H.5,L0008
           AJMP  L0012
L0008:     MOV   R7,#4AH
           ACALL L0171
           MOV   R3,#0FFH
           MOV   R2,#06H
           MOV   R1,#1AH
           ACALL L0148
           JB    21H.4,L0010
           MOV   R7,3AH
           ACALL L0158
           MOV   3AH,R7
           MOV   A,3AH
           XRL   A,#88H
           JNZ   L0009
           MOV   R7,39H
           ACALL L0158
           MOV   39H,R7
           MOV   A,39H
           XRL   A,#88H
           JNZ   L0009
           MOV   R7,38H
           ACALL L0158
           MOV   38H,R7
           MOV   A,38H
           XRL   A,#88H
           JNZ   L0009
           MOV   R7,37H
           ACALL L0158
           MOV   37H,R7
           MOV   A,37H
           XRL   A,#88H
           JNZ   L0009
           MOV   R7,36H
           ACALL L0158
           MOV   36H,R7
           MOV   A,36H
           CJNE  A,#88H,L0009
           MOV   R7,35H
           ACALL L0158
           MOV   35H,R7
           MOV   A,35H
           CJNE  A,#88H,L0009
           MOV   R7,34H
           ACALL L0158
           MOV   34H,R7
           MOV   A,34H
           CJNE  A,#88H,L0009
           MOV   R7,33H
           ACALL L0158
           MOV   33H,R7
L0009:     ACALL L0142
           SJMP  L0007
L0010:     MOV   R7,3AH
           ACALL L0161
           MOV   3AH,R7
           MOV   A,3AH
           XRL   A,#0EEH
           JNZ   L0011
           MOV   R7,39H
           ACALL L0161
           MOV   39H,R7
           MOV   A,39H
           XRL   A,#0EEH
           JNZ   L0011
           MOV   R7,38H
           ACALL L0161
           MOV   38H,R7
           MOV   A,38H
           XRL   A,#0EEH
           JNZ   L0011
           MOV   R7,37H
           ACALL L0161
           MOV   37H,R7
           MOV   A,37H
           XRL   A,#0EEH
           JNZ   L0011
           MOV   R7,36H
           ACALL L0161
           MOV   36H,R7
           MOV   A,36H
           CJNE  A,#0EEH,L0011
           MOV   R7,35H
           ACALL L0161
           MOV   35H,R7
           MOV   A,35H
           CJNE  A,#0EEH,L0011
           MOV   R7,34H
           ACALL L0161
           MOV   34H,R7
           MOV   A,34H
           CJNE  A,#0EEH,L0011
           MOV   R7,33H
           ACALL L0161
           MOV   33H,R7
L0011:     ACALL L0142
           AJMP  L0007
L0012:     LCALL L0014
           AJMP  L0003
L0013:     RET
L0014:     MOV   R7,#4AH
           ACALL L0171
           MOV   R3,#0FFH
           MOV   R2,#06H
           MOV   R1,#15H
           ACALL L0148
           RET
L0015:     ACALL L0134
           ACALL L0166
           MOV   R7,#04H
           MOV   R0,#33H
           MOV   A,#88H
L0016:     MOV   @R0,A
           INC   R0
           DJNZ  R7,L0016
           MOV   R7,#04H
           MOV   R0,#37H
           MOV   A,#8EH
L0017:     MOV   @R0,A
           INC   R0
           DJNZ  R7,L0017
           MOV   R7,#03H
           MOV   R0,#3CH
           MOV   A,#88H
L0018:     MOV   @R0,A
           INC   R0
           DJNZ  R7,L0018
           MOV   3BH,#0EEH
           CLR   A
           MOV   R7,A
L0019:     MOV   A,#3FH
           ADD   A,R7
           MOV   R0,A
           MOV   @R0,#03H
           MOV   A,#43H
           ADD   A,R7
           MOV   R0,A
           CLR   A
           MOV   @R0,A
           INC   R7
           CJNE  R7,#03H,L0019
           MOV   42H,#80H
           MOV   25H,#01H
           ACALL L0090
L0020:     MOV   A,25H
           JNZ   L0030
           MOV   R7,#40H
           ACALL L0171
           MOV   R3,#0FFH
           MOV   R2,#05H
           MOV   R1,#0F1H
           ACALL L0148
L0021:     JB    21H.0,L0026
           MOV   A,25H
           JNZ   L0026
L0022:     JB    21H.2,L0023
           ACALL L0098
           MOV   A,25H
           JZ    L0022
L0023:     MOV   C,21H.1
           JNB   P1.0,L0024
           CPL   C
L0024:     JNC   L0021
           MOV   C,P1.0
           MOV   21H.1,C
           JNB   21H.1,L0025
           SETB  TR0
           ACALL L0081
           SJMP  L0021
L0025:     ACALL L0115
           SJMP  L0021
L0026:     JNB   21H.0,L0027
           ACALL L0063
L0027:     ACALL L0090
           MOV   R7,#40H
           ACALL L0171
           MOV   R3,#0FFH
           MOV   R2,#05H
           MOV   R1,#0FAH
           ACALL L0148
L0028:     JNB   P3.3,L0029
           MOV   A,25H
           JZ    L0028
L0029:     ACALL L0134
           SJMP  L0020
L0030:     MOV   A,25H
           CJNE  A,#01H,L0031
           ACALL L0110
           SJMP  L0020
L0031:     ACALL L0002
           SJMP  L0020
L0032:     CJNE  R3,#01H,L0033
           MOV   A,DPL
           ADD   A,R1
           MOV   DPL,A
           MOV   A,DPH
           ADDC  A,R2
           MOV   DPH,A
           MOVX  A,@DPTR
           RET
L0033:     JNC   L0034
           MOV   A,R1
           ADD   A,DPL
           MOV   R0,A
           MOV   A,@R0
           RET
L0034:     CJNE  R3,#0FEH,L0035
           MOV   A,R1
           ADD   A,DPL
           MOV   R0,A
           MOVX  A,@R0
           RET
L0035:     MOV   A,DPL
           ADD   A,R1
           MOV   DPL,A
           MOV   A,DPH
           ADDC  A,R2
           MOV   DPH,A
           CLR   A
           MOVC  A,@A+DPTR
           RET
L0036:     CJNE  R4,#00H,L0037
           CJNE  R6,#00H,L0040
           MOV   A,R7
           MOV   B,R5
           DIV   AB
           MOV   R7,A
           MOV   R5,B
           RET
L0037:     CLR   A
           XCH   A,R4
           MOV   R0,A
           MOV   B,#08H
L0038:     MOV   A,R7
           ADD   A,R7
           MOV   R7,A
           MOV   A,R6
           RLC   A
           MOV   R6,A
           MOV   A,R4
           RLC   A
           MOV   R4,A
           MOV   A,R6
           SUBB  A,R5
           MOV   A,R4
           SUBB  A,R0
           JC    L0039
           MOV   R4,A
           MOV   A,R6
           SUBB  A,R5
           MOV   R6,A
           INC   R7
L0039:     DJNZ  B,L0038
           CLR   A
           XCH   A,R6
           MOV   R5,A
           RET
L0040:     MOV   A,R5
           MOV   R0,A
           MOV   B,A
           MOV   A,R6
           DIV   AB
           JB    OV,L0044
           MOV   R6,A
           MOV   R5,B
           MOV   B,#08H
L0041:     MOV   A,R7
           ADD   A,R7
           MOV   R7,A
           MOV   A,R5
           RLC   A
           MOV   R5,A
           JC    L0042
           SUBB  A,R0
           JNC   L0043
           DJNZ  B,L0041
           RET
L0042:     CLR   C
           SUBB  A,R0
L0043:     MOV   R5,A
           INC   R7
           DJNZ  B,L0041
L0044:     RET
L0045:     MOV   R7,#88H
           ACALL L0046
           MOV   R7,#88H
L0046:     MOV   20H,R7
           MOV   C,20H.7
           MOV   P1.4,C
           MOV   R7,31H
L0047:     DEC   R7
           MOV   A,R7
           JZ    L0048
           NOP
           NOP
           SJMP  L0047
L0048:     MOV   C,20H.6
           MOV   P1.4,C
           MOV   R7,31H
L0049:     DEC   R7
           MOV   A,R7
           JZ    L0050
           NOP
           NOP
           SJMP  L0049
L0050:     MOV   C,20H.5
           MOV   P1.4,C
           MOV   R7,31H
L0051:     DEC   R7
           MOV   A,R7
           JZ    L0052
           NOP
           NOP
           SJMP  L0051
L0052:     MOV   C,20H.4
           MOV   P1.4,C
           MOV   R7,31H
L0053:     DEC   R7
           MOV   A,R7
           JZ    L0054
           NOP
           NOP
           SJMP  L0053
L0054:     MOV   C,20H.3
           MOV   P1.4,C
           MOV   R7,31H
L0055:     DEC   R7
           MOV   A,R7
           JZ    L0056
           NOP
           NOP
           SJMP  L0055
L0056:     MOV   C,20H.2
           MOV   P1.4,C
           MOV   R7,31H
L0057:     DEC   R7
           MOV   A,R7
           JZ    L0058
           NOP
           NOP
           SJMP  L0057
L0058:     MOV   C,20H.1
           MOV   P1.4,C
           MOV   R7,31H
L0059:     DEC   R7
           MOV   A,R7
           JZ    L0060
           NOP
           NOP
           SJMP  L0059
L0060:     MOV   C,20H.0
           MOV   P1.4,C
           MOV   R7,31H
L0061:     DEC   R7
           MOV   A,R7
           JZ    L0062
           NOP
           NOP
           SJMP  L0061
L0062:     RET
L0063:     MOV   R7,#04H
           MOV   R0,#33H
           CLR   A
L0064:     MOV   @R0,A
           INC   R0
           DJNZ  R7,L0064
           MOV   R7,#04H
L0065:     CLR   C
           MOV   A,#07H
           SUBB  A,R7
           ADD   A,ACC
           MOV   R6,A
           MOV   A,2AH
           MOV   R0,06H
           INC   R0
           SJMP  L0067
L0066:     CLR   C
           RRC   A
L0067:     DJNZ  R0,L0066
           ACALL L0145
           CJNE  R7,#08H,L0065
           MOV   R7,#08H
L0068:     CLR   C
           MOV   A,#0BH

……………………

网友A:
汇编写的啊,这要一会看。

网友B(2019-04-25):
非常给力,刚好有人需要我转告他。

网友C:
这个看着还挺详细,适合新手学习

网友D:
汇编太好啦!增加一个24c芯片有发布吗?哪里可以下载学习?

网友E:
哈哈哈 。。。。无意中看到,本人十几年前写的程序。我来给个c源码吧。。。。

网友F(2020-01-02):
这个看着不做,学习学习啊

网友G(2020-09-14):
真的很详细,谢谢。

网友H(2021-12-26):
感谢大佬,赶紧学习

网友I(2022-09-26):
希望能够学到知识

网友J(2023-06-14):
引用 网友E:
哈哈哈 。。。。无意中看到,本人十几年前写的程序。我来给个c源码吧。。。。

这是你写得?

网友K:
源程序是汇编的,无法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