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app+ESP8266WIFI继电器模块资料下载

楼主(2018-05-28):
这是一个关于用手机APP通过ESP8266模块将控制指令发送给单片机,进而控制继电器吸合断开的课程设计。
1>压缩包里包含开发的手机APP等相关软件工具;
2>ESP8266的用户手册,入门调试指导,
AT指令集,AT指令使用示例以及ESP8266模块的启动文档;
3>控制原理图;
4>app及ESP8266的配置及使用

5V WIFI继电器模块
ESP8266 5V WiFi继电器 物联网 智能家居 手机APP遥控开关
  • 概述
5V WiFi继电器模块搭载ESP8266 WiFi模组和微控制器,可通过手机APP向模块发送串口指令实现在局域网内对继电器进行无线控制。
  • 功能特点
板载ESP8266 WIFI模组,AP模式下可同时连接5个client;
模块具备两种工作方式:1、手机搭载在WiFi模组上;2、手机与WiFI模组
搭载在同一路由器上,通过手机APP来控制继电器;
传输距离:1、空旷环境下,手机搭载在WIFI模组上时最大传输距离400m;
  • 当WiFI模组和手机同时搭载在路由器上时传输距离依路由器的信号强
弱而定;
板载5V,10A/250V AC 10A/30V DC继电器,可连续吸合10万次;
模块具有二极管泻流保护,响应时间短;
模块波特率:9600,8,1,0,0。
三、 硬件介绍和说明
板子尺寸:45*28mm
板子功能说明:
IN+、IN-:5V电源输入;
TX、RX、GND:串口调试引脚;
使用方法介绍:
  • 板载的ESP8266 WIFI模组有三种工作模式:STA(客户端)、AP(热点)、STA+AP(客户端+热点),根据模块的工作方式来相应的选择WIFI模组的工作模式。
2、模块使用前需用串口调试软件和USB转TTL模块发送串口指令对WIFI模组进行配置,USB转TTL模块的RX、TX、GND脚分别接模块上的TX、RX、GND引脚(ESP8266模组的默认波特率一般为115200或9600,为115200时需先发送AT+CIOBAUD=9600将波特率设置成9600,否则继电器不能被正确控制),IN+、IN-接5V电源。
3、配置完成后(注意5V电源不能拔掉,因为WIFI模组的部分参数断电后不能保存)在安卓手机上安装“TCP连接”APP,打开后点“连接”,输入IP地址和端口号,点“连接”,再点界面中的“开关”,长按界面中的灰色方块来添加串口指令,输入指令的名称和内容(指令内容为A00101A2时打开继电器;指令内容为A00100A1时关闭继电器)并选择以十六进制的形式发送,之后点击相应的方块就可以控制继电器的开关了,其中WIFI模组的具体配置方法如下:
工作方式一:手机搭载在WiFi模组上时按以下顺序发送指令:
    1、AT+CWMODE=2,即选择AP模式;
    2、AT+RST,复位;
    3、AT+CIPMUX=1,开启多连接;
4、AT+CIPSERVER=1,8080,配置TCP服务器,设置端口号;
5、AT+CIOBAUD=9600将波特率设置成9600.(因为继电器控制芯片工作在波特率9600)
6、AT+CIFSR,查看AP模式下的IP地址,比如:APIP,"192.168.4.1";
7、手机连接名称以AI-THINKER或ESP8266开头的WIFI信号;
    8、在“TCP连接”APP里输入地址和端口,比如192.168.4.1和8080;
9、点击相应的灰色方块即可控制继电器。
工作方式二:手机与WiFI模组同时搭载在同一路由器上时按以下顺序发送指令:
    1、AT+CWMODE=1,即选择STA模式;
    2、AT+RST,复位;
    3、AT+CWLAP,列出附近可用的WIFI;
    4、AT+CWJAP=<ssid>,<password> ,让WiFi模组连接路由器,其中ssid
    和password为WIFI名称和密码,比如:AT+CWJAP="TP-LINK","123456";
    5、AT+CIPMUX=1,开启多连接;
    6、AT+CIPSERVER=1,8080,配置TCP服务器,设置端口号;
    7、AT+CIFSR,查看STA模式下的IP地址,比如:STAIP,"192.168.1.102";
    8、手机连上路由器;
    9、在“TCP连接”APP里输入地址和端口,比如:192.168.1.102和8080;
    10、点击相应的灰色方块即可控制继电器。
温馨提示:
    1、WIFI模组的STA+AP模式对以上两种工作方式均适用。
    2、ESP8266模组有超时机制,当手机一段时间内(默认180S)未给模组发送指令时,模组将会把手机踢掉,可在电脑端发送AT+CIPSTO=<time>来修改这一时间(time范围0-7200),如:AT+CIPSTO=3600。
    3、当把模块上的WIFI模组拔掉,USB转TTL模块的RX、TX、GND脚分别接模块上的RX、TX、GND引脚,IN+、IN-接5V电源,此时模块可当做一个USB继电器来用,扩展性强。

网友A(2018-10-05):
楼主我们能聊一下吗

网友B(2019-03-02):
有没有大神开发WEX5?

网友C(2020-03-19):
刚刚买了一个8266模块,来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D:
還是版主厲害,esp8266這個坑我跳了這麼久也只有這樣而已!

网友E:
这个模块掉电后设置保持不了啊

网友F:
手机APP一发送数据就闪退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G(2021-01-23):
为什么可以发送过去,但是led没反应求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