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个忙,初学单片机以下代码怎么改成共阴极的?功能是显示时分秒

楼主(2018-05-28):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KeyHandle(void);   /*按键处理模块*/
void   Delay ();          /*10ms延时*/
void   DispClock();
uchar  Control[6]={0xdf,0xef,0xf7,0xfb,0xfd,0xfe};//数码管控制选通
uchar  DisplayArray[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中间存储变量
uchar code CodeNum[16]={0x28,0xEB,0x32,0xA2,0xE1,
0xA4,0x24,0xE8,0x20,0xA0};//0-f段码
uchar  Keyflag=0;/*按键处理标记*/
uchar  SetFlag=0;//=0,Normal;=1,调秒; =2,调分;=3,调时;
uchar  Msecond,Second,Minite,Hour;

sbit P1_0 = P1^0;
sbit P1_1 = P1^1;
sbit P3_7 = P3^7;
sbit P3_3 = P3^3;
void main(void)
{
  EA=1;
  ET0=1;
  ET1=1;
  P1_1=1;
  P3_7=1;
  P3_3=1;
  TMOD = 0x11;
  TH0=(65536-20000)/256;
  TL0=(65536-20000)%256; //设定时值为20ms
  TH1=(65536-500)/256;
  TL1=(65536-500)%256; //设定时值为500us
  TR0=1;
  TR1=1; //开始定时
  for(;;)//while(1)
  {
        DispClock();
        KeyHandle();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20000)/256;
  TL0=(65536-20000)%256;
  Msecond++;
  if(Msecond>=50)
  {
        Msecond=0;
        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0;
          Minite++;
  if(Minite>=60)
          {
            Minite=0;
             Hour++;
           if(Hour>=24)
            {
             Hour=0;
           }
          }
        }
  }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
  static uchar s_count=0;//变量定义在其它语句之前,keil c(非C语言规则)
  uchar temp;
  TH1=(65536-500)/256;
  TL1=(65536-500)%256; //设定时值为500us
  P0=Control[s_count];
  temp=DisplayArray[s_count];
  P2=CodeNum[temp];
  s_count++;
  if(s_count>5)
  {
   s_count=0;
  }
}
void KeyHandle(void)             /*按键处理*/
{
  P1_0=1;
  if(P1_0==0)
  {
   Delay();
   if(P1_0==0)
     {
             SetFlag++;
          if(SetFlag>3)
          SetFlag=0;
          switch (SetFlag)
           { case 1:
                   P3_7 = 0;
                   P3_3 = 0;
                   break;
             case 2:
                   P3_7 = 1;
                   P3_3 = 0;
                   break;
                 case 3:
                   P3_7 = 0;
                   P3_3 = 1;
                   break;
                 default:
                   P3_7 = 1;
                   P3_3 = 1;
                   break;
           }
        }
         P1_0=1;                  //防止按键不放
     while((P1_0&0x01)!=0x01);
  }
         //加法处理
         P1_1=1;
         if(P1_1==0)
         {
           Delay();
           if(P1_1==0)
           {
            switch (SetFlag)
                 {
                  case 1:
                          Second++;
                          if(Second>=60) Second=0;
                          break;
                  case 2:
                          Minite++;
                          if(Minite>=60) Minite=0;
                          break;
                  case 3:
                          Hour++;
                          if(Hour>=24) Hour=0;break;
                  default:        break;
                 }
                P1_1=1;                                   //防止按键不放
            while((P1_1&0x01)!=0x01);
           }

         }
}
void  DispClock()
{
uchar tempData=0;
tempData=Second;//秒钟分解
DisplayArray[0]=tempData%10;
DisplayArray[1]=tempData/10;
tempData=Minite;//分钟分解
DisplayArray[2]=tempData%10;
DisplayArray[3]=tempData/10;
tempData=Hour;//小时分解
DisplayArray[4]=tempData%10;
DisplayArray[5]=tempData/10;
}

void Delay()//10ms延时
{
        uchar i,j;
        for(i=20;i>0;i--)
        for(j=249;j>0;j--);
}

网友A:
第一要你的显示数码管是共阴级的
第二程序中uchar  Control[6]={0xdf,0xef,0xf7,0xfb,0xfd,0xfe};//数码管控制选通
uchar  DisplayArray[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中间存储变量
uchar code CodeNum[16]={0x28,0xEB,0x32,0xA2,0xE1,
0xA4,0x24,0xE8,0x20,0xA0};//0-f段码
这一块看你是不是使用共阴来编写段选的,如果是的话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要你的显示数码管是共阴级的
第二程序中uchar  Control[6]={0xdf,0xef,0xf7,0xfb,0xfd,0xfe};//数码管 ...

请问一下1.0  1-1   3-7  和3-3是控制什么的啊

网友B:
应该按位取反就好了吧,P2=~(CodeNum[te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