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如何有效的入门学习单片机?

楼主(2018-05-28):
本人大一,对单片机很感兴趣,想知道萌新如何有效的入门学习单片机?

网友A:
可以先从proteus和keil仿真开始,通过编写程序熟悉语法。也可以买AT89S52进行练习,从简单的小程序如流水灯,双机通信开始,或者尝试如简易电子琴之类的小项目

网友B:
看书呗,还能怎么办

网友C:
找个任务去做事最快的

网友D:
C语言少量+单片机实践多量+反复尝试

网友E:
图书馆看书

网友F:
介绍你2本书,张志良编著的:《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程序(双解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可从零基础c语言开始学习。
《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G:
去网上下载单片机的视频 找那种会将原理的 还是直接实践中学习最快 纯理论的学很容易腻。。。。

网友H:
多看多练习

网友I:
多看多练习,多请教。买一个单片机的开发扳子学习作为学习工具。。。

网友J:
买本书  安装仿真的软件!慢慢练习

网友K:
先买一个开发板,再配上一本好书,入门很快的

网友L:
可以看看郭天祥十天学会单片机

网友L:
看看郭天祥十天学会单片机,了解一点模数电电知识

网友M:
看你是从原理上去学还是从应用上去学了,单片机是偏向与硬件的,就是玩单片机都是玩的外围电路,单片机只是个建议CPU,负责输出高电平和低电平,判断输入高电平和低电平(协议之类的也可以视作时间和电平的结合),所以对外围电子电路及理论一定要越熟悉越好。
从原理上去学建议从基本的51系列,买个JTAG仿真器和某51系列芯片的开发板,从写汇编开始去理解MCU工作原理,寄存器,RAM,ROM之间的关系,然后再用C语言去编译,编译软件会翻译你写的C代码,并转换成汇编,再去理解
从应用上去学习建议去ARM核的,比如STM32F103系列的,程序代码集成量高,ST的底层驱动都已经帮你写好,方便你应用,而且市面上资料和应用比较广。

网友N:
一定要多问,多动手,可以先看视频教程,在看书

网友N:
《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