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xxDAC实验源码

楼主(2018-05-28):
stm32f4xxDAC实验代码
实验现象:
    本实验利用按键(KEY1/KEY_UP两个按键,或USMART)控制STM32F4内部DAC模块的通道1来输出电压,通过ADC1的
    通道5采集DAC的输出电压,在LCD模块上面显示ADC获取到的电压值以及DAC的设定输出电压值等信息。同时可以通
    过usmart调用Dac1_Set_Vol函数,来直接设置DAC输出电压。

注意事项:
    1,4.3寸和7寸屏需要比较大电流,USB供电可能不足,请用外部电源适配器(推荐外接12V 1A电源).
    2,本例程在LCD_Init函数里面(在ILI93xx.c),用到了printf,如果不初始化串口1,将导致液晶无法显示!!
    3,ADC和DAC的参考电压默认通过P7连接在VDDA上面(3.3V),所以默认参考电压是3.3V
    4,通过跳线帽短接多功能接口(P12)的ADC和DAC,即可实现自测试(AD读取DA值,显示在LCD上)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adc.h"
#include "dac.h"
#include "key.h"

int main(void)
{
        u16 adcx;
        float temp;
        u8 t=0;
        u16 dacval=0;
        u8 key;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LED
        LCD_Init();                                        //LCD初始化
        Adc_Init();                                 //adc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Dac1_Init();                                 //DAC通道1初始化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Explorer STM32F4");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DAC TEST");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2014/5/6");
        LCD_ShowString(30,130,200,16,16,"WK_UP:+  KEY1:-");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30,150,200,16,16,"DAC VAL:");
        LCD_ShowString(30,170,200,16,16,"DAC VOL:0.000V");
        LCD_ShowString(30,190,200,16,16,"ADC VOL:0.000V");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dacval);//初始值为0
        while(1)
        {
                t++;
                key=KEY_Scan(0);
                if(key==WKUP_PRES)
                {
                        if(dacval<4000)dacval+=200;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 dacval);//设置DAC值
                }else if(key==2)
                {
                        if(dacval>200)dacval-=200;
                        else dacval=0;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 dacval);//设置DAC值
                }
                if(t==10||key==KEY1_PRES||key==WKUP_PRES)         //WKUP/KEY1按下了,或者定时时间到了
                {
                        adcx=DAC_GetDataOutputValue(DAC_Channel_1);//读取前面设置DAC的值
                        LCD_ShowxNum(94,150,adcx,4,16,0);                //显示DAC寄存器值
                        temp=(float)adcx*(3.3/4096);                                 //得到DAC电压值
                        adcx=temp;
                        LCD_ShowxNum(94,170,temp,1,16,0);                //显示电压值整数部分
                        temp-=adcx;
                        temp*=1000;
                        LCD_ShowxNum(110,170,temp,3,16,0X80);            //显示电压值的小数部分
                        adcx=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5,10);                //得到ADC转换值
                        temp=(float)adcx*(3.3/4096);                                //得到ADC电压值
                        adcx=temp;
                        LCD_ShowxNum(94,190,temp,1,16,0);               //显示电压值整数部分
                        temp-=adcx;
                        temp*=1000;
                        LCD_ShowxNum(110,190,temp,3,16,0X80);           //显示电压值的小数部分
                        LED0=!LED0;
                        t=0;
                }
                delay_ms(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