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光控楼道灯电路原理图与工作原理分析

楼主:
■工作电压:
本电路设计工作电压为市电220V,用于控制5-60W以内的白炽灯通断电。实际应用时,改变R4的阻值可以改变本电路的工作电压,电压范围控制在5-250V的交流电为宜,可控制带有钨丝不同电压下的小灯泡(如汽车灯泡),220V时R4阻值为150K,22V时为15K,其它电压按比例增减。

■电路原理:
220V交流电通过灯泡流向D2、D3、D4、D5,整流,R4限流降压,LED稳压(兼待机指示),C1滤波后输出约1.8V左右的直流电给电路供电。由于LED采用发光二极管,一方面利用其正向压降稳压,同时又利用其发光特性兼作待机指示。控制电路由R1、驻极体话筒MIC、C2、R2、R3、Q1、R5组成。在周围有其它光线的时候光敏电阻的阻值约为10K-20kΩ左右,Q1的集电极电压始终处于低电位,就算此时拍手,电路也无反应。到夜间时,光敏电阻的阻值上升到1MΩ左右,对Q1解除了钳位作用,此时Q1处于放大状态,如果无声响,那么Q1的集电极仍为低电位,晶闸管因无触发电压而关断。当拍手时声音信号被MIC接收转换成电信号,通过C2耦合到Q1的基极,音频信号的正半周加到Q1基极时,Q1由放大状态进入饱和状态,相当于将晶闸管的控制极接地,电路无反应。而音频信号的负半周加到Q1基极时,迫使其由放大状态变为截止状态,集电极上升为高电位,输出电压触发晶闸管导通,使主电路有电流流过,等效于开关闭合,而串联在其回路的灯泡得电工作。此时C2的正极为高电位,负极为低电位,电流通过R2缓慢地给C2充电(实为C2放电),当C2两端电压达到平衡时,Q1重新处于放大状态,晶闸管关断,电灯熄灭,改变C2大小可以改变电灯熄灭时间。此开关可带60W以下的负载,适用于家庭照明和楼梯走廊等场所。

网友A(2018-06-29):
打不开是怎么回事

网友B(2018-11-08):
没声音后,灯泡为什么会闪呢?

网友C(2019-04-24):
这个电路已经经过试验验证,有2个问题请高手帮忙解答,为什么该电路不能用于LED灯?(用LED会出现灯常亮,只是亮度较暗),
另外一个问题是,光敏电阻需要用手电等强光直射时,外部的声响才不会触发点亮灯泡,怎么修改相关元件,改善该问题,在白天不会触发点亮灯泡?

网友D(2021-05-18):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已经经过试验验证,有2个问题请高手帮忙解答,为什么该电路不能用于LED灯?(用LED会出现灯常亮, ...

LED灯灵敏度高,静态小电流也能点亮,声音小时可当月光灯用,很不错的。
提高光灵敏度可加入三极管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