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k60s2单片机电子琴的源程序和仿真

楼主(2018-05-28):
作为保存吧

#include "stc15f2k60s2.h"                //调系统头文件

#define Display P0                //定义数码管显示端
#define Speak P24        //定义蜂鸣器接口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sth,stl;                    //定义全局变量 sth stl
unsigned int i,j;                                //定义循环变量i j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定义数码管显示 0-9,A-F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_Code[]={                 //八个音符        do re mi fa so la si 高音do
        0xf8,0x8b,0xf9,0x5b,0xfa,0x14,0xfa,0x66,
        0xfb,0x03,0xfb,0x8f,0xfc,0x0b,0xfd,0xee};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ime)        //毫秒延时函数
{
        uint z;
        uchar x,y;
        for(z=0;z<time;z++)
        for(x=5;x>0;x--)
        for(y=97;y>0;y--);
}

void Time0_Init()                        //定时器T0初始化函数
{
        TMOD=0x01;        //工作方式1
        TH0=sth;    //定时器高八位赋初值
        TL0=stl;        //定时器低八位赋初值
        ET0=1;                //使能T0中断
        EA=1;                //打开全局中断
        TR0=0;                //关闭定时器T0
}

void main()         //主函数入口
{
        Time0_Init();        //定时器T0初始化
P2=0x00;
        Speak=1;                //蜂鸣器端口置1 停止工作。
        while(1)        //无限循环
        {
                switch(P1)                //switch语句判断检测 P1按键状态
                {
                        case 0xfe:        //P1=0xfe    "do"按键按下
                                                delay_ms(10);        //延时去抖
                                                if(P1==0xfe)        //再判断"do"按键是否按下
                                                {
                                                        Display=table[1];        //数码管显示"1"
                                                        i=0;                        //i置0
                                    TR0=0;                  //关闭定时器T0
                                                        sth=Music_Code[2*i];        //定时器高八位赋值 "do"
                                                    stl=Music_Code[2*i+1];        //定时器低八位赋值 "do"
                                                        TR0=1;                        //启动定时器T0
                                                        for(j=0;j<=1000;j++)        //软件延时,在一定时间里检测
                                                        {
                                                                delay_ms(10);                //延时一下
                                                                if(P1==0xfe) continue;        //"do"按键按下,跳出(继续发音)
                                                                else break;                        //松开了,则返回
                                                        }
                                                        Display=0x00;        //关闭数码管显示
                                                        Speak=1;        //蜂鸣器端口置1 停止工作。                                                                        TR0=0;                //关闭定时器T0
                                                        for(;;)
                                                        {
                                                                while(P1==0xfe);        //等待按键松开
                                                                delay_ms(10);                //延时去抖
                                                                if(P1==0xfe) continue;
                                                                else break;                        //确定松开,退出
                                                        }
                                                        TR0=0;                //关闭定时器T0
                                                }
                                                break;                        //返回
                        case 0xfd:        //P1=0xfd        "re"按键按下
                                                delay_ms(10);        //延时去抖
                                                if(P1==0xfd)        //再判断"re"按键是否按下
                                        {
                                                        Display=table[2];        //数码管显示"2"
                                                        i=1;                        //i置1
                                                        TR0=0;                  //关闭定时器T0
                                                        sth=Music_Code[2*i];        //定时器高八位赋值 "re"
                                                        stl=Music_Code[2*i+1];        //定时器低八位赋值 "re"
                                                        TR0=1;                        //启动定时器T0
                                                        for(j=0;j<=1000;j++)        //软件延时,在一定时间里检测
                                                        {
                                                                delay_ms(10);        //延时一下
                                                                if(P1==0xfd) continue;        //"re"按键按下,跳出(继续发音)
                                                                else break;                //松开了,则返回
                                                        }
                                                        Display=0x00;        //关闭数码管显示
                                                        Speak=1;        //蜂鸣器端口置1停止工作。                                                                        TR0=0;                //关闭定时器T0
                                                        for(;;)
                                                        {
                                                                while(P1==0xfd);        //等待按键松开
                                                                delay_ms(10);                //延时去抖
                                                                if(P1==0xfd) continue;
                                                                else break;                        //确定松开,退出
                                                        }
                                                }
                                                TR0=0;                        //关闭定时器T0
                                                break;                        //返回
                        case 0xfb:        //        "mi"按键按下
                                                delay_ms(10);        //延时去抖
                                                if(P1==0xef)        //再判断"mi"按键是否按下
                                                {
                                                        Display=table[3];        //数码管显示"3"
                                                        i=2;                        //i置2
                                                        TR0=0;                  //关闭定时器T0
                                                        sth=Music_Code[2*i];        //定时器高八位赋值 "mi"
                                                        stl=Music_Code[2*i+1];        //定时器低八位赋值 "mi"
                                                        TR0=1;                        //启动定时器T0
                                                        for(j=0;j<=1000;j++)        //软件延时,在一定时间里检测
                                                        {
                                                                delay_ms(10);        //延时一下
                                                                if(P1==0xef) continue;        //"mi"按键按下,跳出(继续发音)
                                                                else break;                //松开了,则返回
                                                        }
                                                        Display=0x00;        //关闭数码管显示
                                                        Speak=1;        //蜂鸣器端口置1,停止工作。
                                                        TR0=0;                //关闭定时器T0
                                                        for(;;)
                                                        {
                                                                while(P1==0xef);        //等待按键松开
                                                                delay_ms(10);                //延时去抖
                                                                if(P1==0xef) continue;
                                                                else break;                        //确定松开,退出
                                                        }
                                                }
                                                TR0=0;                        //关闭定时器T0
                                                break;                        //返回

                        case 0xf7:        //"fa"按键按下
                                                delay_ms(10);        //延时去抖
                                                if(P1==0xf7)        //再判断"fa"按键是否按下
                                                {
                                                        Display=table[4];        //数码管显示"4"
                                                        i=3;                        //i置3
                                                        TR0=0;                  //关闭定时器T0
                                                        sth=Music_Code[2*i];        //定时器高八位赋值 "fa"
                                                        stl=Music_Code[2*i+1];        //定时器低八位赋值 "fa"
                                                        TR0=1;                        //启动定时器T0
                                                        for(j=0;j<=1000;j++)        //软件延时,在一定时间里检测
                                                        {
                                                delay_ms(10);        //延时一下
                                                                if(P1==0xf7) continue;        //"fa"按键按下,跳出(继续发音)
                                                                else break;                //松开了,则返回
                                                        }
                                                        Display=0x00;        //关闭数码管显示
                                                        Speak=1;        //蜂鸣器端口置1停止工作。                                                                        TR0=0;                //关闭定时器T0
                                                        for(;;)
                                                        {
                                                                while(P1==0xf7);        //等待按键松开
                                                                delay_ms(10);                //延时去抖
                                                                if(P1==0xf7) continue;
                                                                else break;                        //确定松开,退出
                                                        }
                                                }
                                                TR0=0;                //关闭定时器T0
                                                break;                //返回
                        case 0xef:         //"so"按键按下
                                                delay_ms(10);        //延时去抖
                                                if(P1==0xef)        //再判断"so"按键是否按下
                                                {
                                                        Display=table[5];        //数码管显示"5"
                                                        i=4;                        //i置4
                                                        TR0=0;                  //关闭定时器T0
                                                        sth=Music_Code[2*i];        //定时器高八位赋值 "so"
                                                        stl=Music_Code[2*i+1];        //定时器低八位赋值 "so"
                                                        TR0=1;                        //启动定时器T0
                                                        for(j=0;j<=1000;j++)        //软件延时,在一定时间里检测
                                                        {
                                                                delay_ms(10);                //延时一下
                                                                if(P1==0xef) continue;        //"so"按键按下,跳出(继续发音)
                                                                else break;                        //松开了,则返回
                                                        }
                                                        Display=0x00;        //关闭数码管显示
                                                        Speak=1;        //蜂鸣器端口置1 停止工作。                                                                        TR0=0;                //关闭定时器T0
                                                        for(;;)
                                                        {
                                                                   while(P1==0xef);        //等待按键松开
                                                                delay_ms(10);                //延时去抖
                                                                if(P1==0xef) continue;
                                                                else break;                        //确定松开,退出
                                                        }
                                                  }
                                                TR0=0;                //关闭定时器T0
                                                break;                //返回
                        case 0xdf:         //"la"按键按下
                                                delay_ms(10);        //延时去抖
                                                if(P1==0xdf)        //再判断"la"按键是否按下
                                                {
                                                        Display=table[6];        //数码管显示"6"
                                                        i=5;                        //i置5
                                                        TR0=0;                  //关闭定时器T0
                                                        sth=Music_Code[2*i];        //定时器高八位赋值 "la"
                                                        stl=Music_Code[2*i+1];        //定时器低八位赋值 "la"
                                                        TR0=1;                        //启动定时器T0
                                                        for(j=0;j<=1000;j++)        //软件延时,在一定时间里检测
                                                        {
                                                                delay_ms(10);                //延时一下
                                                                if(P1==0xdf) continue;        //"la"按键按下,跳出(继续发音)
                                                                else break;                        //松开了,则返回
                                                        }
                                                        Display=0x00;        //关闭数码管显示
                                                        Speak=1;        //蜂鸣器端口置1停止工作。
                                                        TR0=0;                //关闭定时器T0
                                                        for(;;)
                                                        {
                                                                while(P1==0xdf);        //等待按键松开
                                                                delay_ms(10);                //延时去抖
                                                                if(P1==0xdf) continue;
                                                                else break;                        //确定松开,退出
                                                        }
                                                }
                                                TR0=0;                //关闭定时器T0
                                                break;                //返回
                        case 0xbf:         //"si"按键按下
                                                delay_ms(10);        //延时去抖
                                                if(P1==0xbf)        //再判断"si"按键是否按下
                                                {
                                                        Display=table[7];        //数码管显示"7"
                                                        i=6;                        //i置6
                                                        TR0=0;                  //关闭定时器T0
                                                        sth=Music_Code[2*i];        //定时器高八位赋值 "si"
                                                        stl=Music_Code[2*i+1];        //定时器低八位赋值 "si"
                                                        TR0=1;                        //启动定时器T0
                                                        for(j=0;j<=1000;j++)        //软件延时,在一定时间里检测
                                                        {
                                                                delay_ms(10);                //延时一下
                                                                if(P1==0xbf) continue;        //"si"按键按下,跳出(继续发音)
                                                                else break;                        //松开了,则返回
                                                        }
                                                        Display=0x00;        //关闭数码管显示
                                                        Speak=1;        //蜂鸣器端口置1停止工作。                                                                        TR0=0;                //关闭定时器T0
                                                        for(;;)
                                                        {
                                                                while(P1==0xbf);        //等待按键松开
                                                                delay_ms(10);                //延时去抖
                                                                if(P1==0xbf) continue;
                                                                else break;                        //确定松开,退出
                                                        }
                                                }
                                                TR0=0;                //关闭定时器T0
                                                break;                //返回
                        case 0x7f:        //"高音do"按键按下
                                                delay_ms(10);        //延时去抖
                                                if(P1==0x7f)        //再判断"高音do"按键是否按下
                                                {
                                                        Display=0x86;  //数码管显示"1"带小数点(1.)
                                                        i=7;                //i置7
                                                        TR0=0;          //关闭定时器T0
                                                        sth=Music_Code[2*i];        //定时器高八位赋值 "高音do"
                                                        stl=Music_Code[2*i+1];        //定时器低八位赋值 "高音do"
                                                        TR0=1;                //启动定时器T0
                                                        for(j=0;j<=1000;j++)        //软件延时,在一定时间里检测
                                                        {
……………………

网友A(2019-03-03):
你好,请教下你,你这个源程序能生成hex文件吗?仿真不成功。能帮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