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多个DS18B20的序列号怎么在TFTLCD屏上显示并显示对应温度

楼主(2018-05-28):
求助各位大神,在STM32中显示一个通道上多个DS18B20的序列号并显示对应温度,如果不知道序列号呢,程序该怎么写?

网友A:
DS18B20的序列号是可以用单片机读的:详见http://www.51hei.com/bbs/dpj-108585-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18B20的序列号是可以用单片机读的:详见http://www.51hei.com/bbs/dpj-108585-1.html

求助大神,为啥这个程序应用于多路温度采集,从第二个通道开始只能读取一个温度传感器的序列号和其对应的温度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