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发的多功能小车程序

楼主(2018-05-29):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uchar num;
unsigned char  irtime;        //红外用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IRcord[4];          //红外按键对应码值选对应功能的数组
unsigned char irdata[33];          //存储电平持续的时间的数组
u16 EchoCnt;

bit irpro_ok,irok;                         //位定义,用于判断操作是否完成

sbit in1=P1^0;                             //电机引脚定义
sbit in2=P1^1;
sbit in3=P1^2;
sbit in4=P1^3;
sbit IR=P3^2;               //将IR位定义为P3.2引脚红外模块引脚
sbit XUNJI0 =P2^2;                //循迹模块
sbit XUNJI1 =P2^3;
sbit Trig = P3^6;                    //超声波模块
sbit Echo = P3^7;
sbit XUNGUANG0 = P2^0;            // 红外寻光接口定义
sbit XUNGUANG1 = P2^1;

typedef enum
{
        FORWARD=0,
        BACKUP,
        LEFT,
        RIGHT,
        STOP,
    ZHUANHUAN,
        XUNJI,
        BIZHANG,
        XUNGUANG,
}MOTOR_DIR;

void qianjin();
void houtui();
void zuozhuan();
void youzhuan();
void tingzhi();
void DelayMs(u16 t);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s(u16 i);
void DcMotorContorl(MOTOR_DIR dir, u8 speed);        // 小车直流电机控制,dir为方向,speed为速度
void TIM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Ircordpro();
void Ir_work();
void HC04_Init();
void HC04_Loop();
void hongwaiyaokong();                                  //红外遥控函数
void lanya();                                                  //蓝牙遥控函数
void xunji();                                          //循迹函数
void bizhang();                                                  //壁障函数
void xunguang();                                          //寻光函数

void init_t1()                                  //初始化函数
{
TMOD=0x20;            //设置定时器1为工作方式2
TH1=0xfd;             //波特率初始值
TL1=0xfd;
TR1=1;                //定时器打开
REN=1;                //允许串行接受
SM0=0;                //串行口工作方式设置为1
SM1=1;
EA=1;                                  //打开总中断
ES=1;
}

void main()                      //主函数
{
  init_t1();
   while(1)
    {
          lanya();
     }
}

void EX0init(void)                                   // 外部中断初始化
{
IT0 = 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INT0 (P3.2)
EX0 = 1;   //允许外部中断0
EA = 1;    //开总中断
}

void ex0_isr (void) interrupt 0 using 0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接收红外信号处理
  static bit startflag;                   //是否开始处理标志位

if(startflag)
{
    if(irtime<63&&irtime>=33)//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9ms低电平+4.5ms高电平
            i=0;
                    irdata[i]=irtime;//存储每个电平的持续时间,用于以后判断是0还是1
                    irtime=0;
                    i++;
                            if(i==33)
                              {
                                   irok=1;
                                 i=0;
                                  }
          }
           else
                {irtime=0;
                startflag=1;
                }
}

void tim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

void TIM0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2;//定时器0工作方式2,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TH0=0x00; //重载值
  TL0=0x00; //初始化值
  ET0=1;    //开中断允许位
  TR0=1;    //开启定时器功能
}

void t1() interrupt 4//中断服务函数
{
if(RI)
  {
   RI=0;
   num=SBUF-48;                //将接收到的码值转换为十进制整数以选择对应功能
   }
}

void HC04_Init(void)            //初始化超声波模块
{
        Trig = 0;
        Echo = 0;
        TMOD &=0X0f;
        TMOD |=0X10;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1;
        TH1=0;                    //装初值
        TL1=0;
        EA=1;                     //开总中断
        ET1=1;                    //开定时器1中断
        TR1=0;                    //定时器1
}

void HC04_Loop(void)             //数据处理函数计算前方物体和小车的距离
{
        Trig = 1;
        DelayUs(20);
        Trig = 0;
        while(Echo == 0);
        TH1=0;
        TL1=0;
        TR1=1;
        while(Echo == 1);
        EchoCnt = (TH1*256 + TL1)*1.7/100;
}

void lanya()
{
   while(1)
    {
      switch(num)
       {
         case 1: qianjin();break;         //前进
         case 2: zuozhuan();break;        //左转
         case 3: tingzhi();break;         //停止
         case 4: youzhuan();break;        //右转
         case 5: houtui();break;          //后退
         case 6: hongwaiyaokong();break;  //启动红外遥控
         case 7: xunji();break;                          //启动循迹功能
                 case 8: bizhang();break;         //启动壁障功能
                 case 9: xunguang();break;              //启动寻光功能
                 default:break;
        }
     }
}

/*蓝牙遥控电机程序*/
void qianjin()
{
    in1=1;
    in2=0;
    in3=1;
    in4=0;
}

void houtui()
{
    in1=0;
    in2=1;
    in3=0;
    in4=1;
}

void zuozhuan()
{
    in1=1;
    in2=0;
    in3=0;
    in4=0;
}

void youzhuan()
{
    in1=0;
    in2=0;
    in3=1;
    in4=0;
}

void tingzhi()
{
    in1=0;
    in2=0;
    in3=0;
    in4=0;
}

void hongwaiyaokong()                        // 红外遥控函数
{
        TIM0init();
         EX0init();
        while(1)
        {
                if(irok)                        //如果接收好了进行红外处理        红外解码
                {
                        Ircordpro();
                        irok=0;
                }
                if(irpro_ok)                   //如果处理好后进行工作处理,执行对应功能
                {
                        Ir_work();
                }
        }
}

void xunji()                        // 循迹函数
{
        DelayMs(1000);                // 默认延时,等待系统稳定
        while(1)
        {
                   DcMotorContorl(FORWARD, 10);
                if((XUNJI0 == 1) && (XUNJI1 == 0))                        // 寻迹右边红外检测到黑线
                {
                        DcMotorContorl(RIGHT, 14);                                // 小车往右边走
                }
                else if((XUNJI0 == 0) && (XUNJI1 == 1))                // 小车左边红外检测到黑线
                {
                        DcMotorContorl(LEFT, 14);                                // 小车往左边走
                }
                else if((XUNJI0 == 0) && (XUNJI1 == 0))                // 小车左右都没有检测到黑线
                {
                        DcMotorContorl(FORWARD, 10);                        // 小车直走
                }
        }
}

void bizhang(void)                        //壁障函数
{
        HC04_Init();
        while(1)
        {
                HC04_Loop();                          //调用数据处理函数
                if(EchoCnt < 25)                                // 距离小于25CM
                {
                        DcMotorContorl(STOP, 20);        // 小车停止
                        DcMotorContorl(RIGHT, 20);        //小车右转
                        DelayUs(1500);
                          if(EchoCnt < 25)
                                  {
                                  DcMotorContorl(STOP, 20);           // 小车停止
                              DcMotorContorl(RIGHT, 25);   //小车右转
                                  }
                           else
                                   {
                                   DcMotorContorl(FORWARD, 20);        // 小车前进
                                        }
         }
                else
                {
                        DcMotorContorl(FORWARD, 20);        // 小车前进
                }
        }
}

void xunguang(void)                        //寻光函数
{
        DelayMs(1000);                // 延时,等待系统稳定
        while(1)
        {
                if((XUNGUANG0 == 1) && (XUNGUANG1 == 0))                        // 寻光右边红外检测到光线
                {
                        DcMotorContorl(RIGHT, 15);                                // 小车往右边走
                }
                else if((XUNGUANG0 == 0) && (XUNGUANG1 == 1))                // 小车左边红外检测到光线
                {
                        DcMotorContorl(LEFT, 15);                                // 小车往左边走
                }
                else if((XUNGUANG0 == 0) && (XUNGUANG1 == 0))                // 小车左右都有检测到光线
                {
                        DcMotorContorl(FORWARD, 20);                        // 小车直走
                }
        }
}

/*红外遥控电机程序*/
void DcMotorContorl(MOTOR_DIR dir,u8 speed)
{
        switch(dir)
        {
                case FORWARD:                          // 前进
                        in1 = 1;
                        in2 = 0;
                        in3 = 1;
                        in4 = 0;
                break;
                case BACKUP:                   // 后退
                        in1 = 0;
                        in2 = 1;
                        in3 = 0;
                        in4 = 1;
                break;
                case LEFT:                           // 左转
                        in1 = 0;
                        in2 = 1;
                        in3 = 1;
                        in4 = 0;
                break;
                case RIGHT:                       // 右转
                        in1 = 1;
                        in2 = 0;
                        in3 = 0;
                        in4 = 1;
                break;
                case STOP:                           // 停止
                        in1 = 0;
                        in2 = 0;
                        in3 = 0;
                        in4 = 0;
                break;
        case ZHUANHUAN:                  //转换功能
                    lanya();
        break;
                case XUNJI:                          //循迹功能
                    xunji();
            break;
                case BIZHANG:                  //壁障功能
                    bizhang();
            break;
                case XUNGUANG:              //寻光功能
                    xunguang();
                break;
                default:                          // 其他
                        in1 = 0;
                        in2 = 0;
                        in3 = 0;
                        in4 = 0;
                break;
        }
        DelayMs(speed);                // speed的值越大,速度越快
        in1 = 1;
        in2 = 1;
        in3 = 1;
        in4 = 1;
        DelayMs(25 - speed);        // speed的值越大,延时时间越短,速度越快
}

void DelayMs(u16 t)
{
        u16 i,j;
        for(i=0; i<t; i++)
                for(j=0; j<120; j++);
}

void DelayUs(u16 i)
{
        while(--i);
}

void Ir_work(void)      //红外键值处理,红外键值转程序
{

        switch(IRcord[2])   //判断第三个数码值
        {
                case 0x0c:                        // 数字1                        //转换为蓝牙
                        DcMotorContorl(ZHUANHUAN, 0);
            break;
                case 0x18:                        // 数字2
                        DcMotorContorl(FORWARD, 20);                // 小车直行
                        break;
                case 0x5e:                        // 数字3
                    DcMotorContorl(XUNJI, 0);                        //循迹功能
                        break;
                case 0x08:                        // 数字4
                        DcMotorContorl(LEFT, 20);                        // 小车左转
                        break;
                case 0x1c:                        // 数字5
                        DcMotorContorl(STOP, 20);                        // 小车停止
                        break;
                case 0x5a:                        // 数字6
                        DcMotorContorl(RIGHT, 20);                        // 小车右转
                        break;
                case 0x42:                        // 数字7
                        DcMotorContorl(BIZHANG, 0);                        //壁障功能
                        break;
                case 0x52:                        // 数字8
                        DcMotorContorl(BACKUP, 20);                        // 小车后退
                        break;
                case 0x4a:                        // 数字9
                     DcMotorContorl(XUNGUANG, 0);                //寻光功能
                        break;
                case 0x16:                        // 数字0
                        break;
                case 0x46:                        // Mode
                        DcMotorContorl(FORWARD, 20);                // 小车直行
                        break;
                case 0x40:                        // <-
                        DcMotorContorl(STOP, 20);                        // 小车停止
                        break;
                case 0x44:                        // >||
                        DcMotorContorl(LEFT, 20);                        // 小车左转
                        break;
                case 0x43:                        //->
                        DcMotorContorl(RIGHT, 20);                        // 小车右转
                        break;
                case 0x15:                        // VOL-
                        DcMotorContorl(BACKUP, 20);                        // 小车后退
                        break;
                default:
                        break;
        }
        //irpro_ok=0;//处理完成标志

}

void Ircordpro(void)        //红外解码码值处理函数
{
  unsigned char i, j, k;
  unsigned char cord,value;
  k=1;
  for(i=0;i<4;i++)      //处理4个字节
     {
      for(j=1;j<=8;j++) //处理1个字节8位
         {
          cord=irdata[k];
          if(cord>7)     //大于某值为1,这个和晶振有绝对关系,此值可以有一定误差
                    {
             value=value|0x80;
                        }
          else
                    {
             value=value;
                        }
          if(j<8)
                    {
                         value=value>>1;
                        }
           k++;
         }
     IRcord[i]=value;
     value=0;
     }
         irpro_ok=1;     //处理完毕标志位置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