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怎样把 buf16[0]-buf16[3]存到buf8[0]到buf[7];

楼主(2018-05-29):
uint buf16[4];
uchar buf8[20];
怎样把 buf16存到buf8[0]到buf[7];

网友A:
你是想要把buf16的元素分拆成两个buf8元素是吧?那完全可以用移位运算赋值给buf8
例:
buf8[0]=buf16[0]>>8;
buf8[1]=buf16[0];
因为寄存器位数的问题buf8只会保存buf16的后八位数据,所以高八位就要通过移位来实现读取保存

网友B:
buf8[0]=buf16[0]&0xff;

网友C:
ulong Temp;             profile11[7]=(uchar)Temp;           profile11[6]=(uchar)(Temp>>8);           profile11[5]=(uchar)(Temp>>16);           profile11[4]=(uchar)(Temp>>24);

网友B:
for(int i=0;i<4;i++)
{
buf8[2*i]=buf16[i]&0xff;
buf8[2*i+1]=(buf16[i]>>8)&0xff;
}

网友D:
buf8[0] = buf16[0]>>8;buf8[1] = buf16[0]&0xff;buf8[2] = buf16[1]>>8;buf8[3] = buf16[1]&0xff;
buf8[4] = buf16[2]>>8;buf8[5] = buf16[2]&0xff;buf8[6] = buf16[3]>>8;buf8[7] = buf16[3]&0x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