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洗衣机的proteus仿真和源码

楼主:
实现洗衣机常用功能,C源代码+Proteus仿真,可以在此设计基础上适当增减功能,实现洗衣机的控制!

#include<reg51.h>
//按键引脚
sbit key_1 = P1^4;
sbit key_2 = P1^5;
sbit key_3 = P1^6;
sbit key_4 = P1^7;

//电机引脚
sbit b_1 = P1^0;
sbit b_2 = P1^1;
sbit b_3 = P1^2;
sbit b_4 = P1^3;

sbit BEEP = P2^0;
sbit led_1 = P2^1;
sbit led_2 = P2^2;
sbit led_3 = P2^3;
sbit led_4 = P2^4;

sbit w_1 = P2^6;//位选引脚
sbit w_2 = P2^7; //位选引脚

sbit power_1 = P3^6; //加水
sbit power_2 = P3^7; //脱水
int count = 0;
char flag=0;        //当前层
char number=0;
char bit_1 = 0;//位选
char bit_2 = 0;//位选

int time = 0;
int time_1 = 1*60; //12分钟 洗涤时间
int time_2 = 1*60; //6分钟 漂洗时间
int time_3 = 20; //3分钟 脱水时间

char start = 0; //报警标量
//int time_4 = 12*60; //12分钟 洗涤时间
//数码管a--f
unsigned char dis[]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0xbf};        //数码管引脚定义 0123456789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char 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 b,c;
                //正传按键按下
                 if(key_1==0)
                 {
                         while(key_1==0);  //等待正传按键抬起
                        flag = 1;          //状态标量
                 }
                 if(key_2==0)
                 {
                         while(key_2==0);
                        flag = 2;
                 }
                 if(key_3==0)
                 {
                         while(key_3==0);
                        flag = 0;
                 }
        //--c已经在传递过来的时候已经赋值了,所以在for语句第一句就不用赋值了--//
    for (c=d;c>0;c--)
        {
                for (b=38;b>0;b--)
                {
                        for (a=130;a>0;a--);
                }
        }
}
//电机正转                 A-B-C-D循环
void dianji_z(unsigned char time)
{
        b_1 = 1;
        b_2 = 0;
        b_3 = 0;
        b_4 = 0;
        Delay10ms(time);
        b_1 = 0;
        b_2 = 1;
        b_3 = 0;
        b_4 = 0;
        Delay10ms(time);
        b_1 = 0;
        b_2 = 0;
        b_3 = 1;
        b_4 = 0;
        Delay10ms(time);
        b_1 = 0;
        b_2 = 0;
        b_3 = 0;
        b_4 = 1;
        Delay10ms(time);
}
//电机反转                 A-B-C-D循环
void dianji_f(unsigned char time)
{
        b_1 = 0;
        b_2 = 0;
        b_3 = 0;
        b_4 = 1;
        Delay10ms(time);
        b_1 = 0;
        b_2 = 0;
        b_3 = 1;
        b_4 = 0;
        Delay10ms(time);
        b_1 = 0;
        b_2 = 1;
        b_3 = 0;
        b_4 = 0;
        Delay10ms(time);
        b_1 = 1;
        b_2 = 0;
        b_3 = 0;
        b_4 = 0;
        Delay10ms(time);
}
//洗涤模式 漂洗模式
void xidi()
{
        int  i; //用于for循环变量
        for(i=0;i<10;i++)        //正转10s
                dianji_z(25); //1S
        for(i=0;i<5;i++)        //反转5s
                Delay10ms(100); //1S
        for(i=0;i<10;i++)        //反转10s
                dianji_f(25); //1S
        for(i=0;i<5;i++)        //反转5s
                Delay10ms(100); //1S
}

void main(void)
{
        int  i; //用于for循环变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T0  16位
        EA = 1;                           //打开中断
        ET0 = 1;                   //打开TO定时器
        TR0 = 1;                   //关闭中断
        TH0 = (65536-5000)/256;
        TL0 = (65536-5000)%256;

        BEEP = 0;//蜂鸣器 不响
        led_1 = led_2 = led_3 = led_4 = 0; //指示灯 全灭

        while(1)
        {
                 //开始检测
                  if(key_1==0)
                 {
                         while(key_1==0);
                        power_2 = 1; //脱水关
                        power_1 = 0;  //加水
                        start = 1;
                        //检测到水位
                        if(key_4==0)
                        {
                                while(key_4==0); //水位加满
                                power_1 = 1;  //停止加水
                        }

                        for(i=0;i<3;i++)  //洗涤 漂洗 三次
                        {
                                //洗涤模式
                                time = time_1;
                                led_1 = 1;
                                led_2 = led_3 = 0;
                                for(;;)
                                {
                                        xidi();
                                        if(time==0)
                                                break;
                                }
                                //漂洗模式
                                time = time_2;
                                led_2 = 1;
                                led_1 = led_3 = 0;
                                for(;;)
                                {
                                        xidi();
                                        if(time==0)
                                        break;
                                }
                        }
                        led_1 = led_2 = 0;
                        led_3 =        1;
                        power_2 = 0; //启动脱水
                        power_1 = 1;  //不加水
                        time = time_3;
                        for(;;)
                        {
                                if(time==0)
                                        break;
                                 Delay10ms(10);                   //延时100ms
                        }
                        led_3 =        0;
                        start = 0;
                 }
                 Delay10ms(10);                   //延时100ms
        }
}

//中断函数
void delay1s(void) interrupt 1
{
        TH0 = (65536-5000)/256;                           //5ms产生一次中断  用于数码管动态扫描
        TL0 = (65536-5000)%256;                           //5ms产生一次中断  用于数码管动态扫描
        count++;

        if(count>=200)                           //1S时间变小
        {
                 count = 0;

                if(time>0)
                        time--;

                if(time>60)         //显示分钟
                {
                        bit_1 = (time/60)/10;
                        bit_2 = (time/60)%10;
                }
                else if(time<60) //显示秒
                {
                        bit_1 = (time%60)/10;
                        bit_2 = (time%60)%10;
                }
        }
        w_1 = w_2 = 0;
        switch(count % 2)
        {
                case 0:                                          //数码管1位

                                w_1 = 1;
                                w_2 = 0;
                                P0 = dis[bit_1];
                                break;
                case 1:                                          //数码管1位
                                w_1 = 0;
                                w_2 = 1;
                                P0 = dis[bit_2];
                                break;
        }

        //检测盖子打开 报警
        if((key_3==0)&&(start==1))
        {
                led_4 = 1;  //报警指示灯
                BEEP = 1; //报警
        }
        else
        {
                led_4 = 0;  //报警指示灯 不亮
                BEEP = 0; //不报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