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1单片机可以有另个主程序吗?

楼主(2018-05-29):
在网上找了两个比较复杂的程序,更改难度很大 ,但是设计的要求要一起使用,但是使用的时间段上是可以分开的。可以设置某个时间段运行主程序A,哪个时间段运行主程序B吗?

网友A:
主程序main()只能是唯一的,除了中断程序其他程序都是在main()内运行,如果两个互不关联的程序功能完全可以在主程序中分时调度运行。不过这种方法对初学者同样具有难度。

网友B:
如果是条件触发的话可以采用的中断方式

网友C:
main函数只能有一个

网友D:
可以,你要是用定时器中断可以达到你的目的,前提你需要算好A程序什么时间运算,B程序什么时间运算,希望可以给你点思路

网友E:
用定时器做一个时间中断,中断服务程序中将标记位变量B求反后退出。
主程序中:
当B=1时执行你的1号程序。
当B=0时执行你的2号程序。

网友F:
c51中,主程序main()只能是唯一的。但可分条件运行2个不同的主体函数,此时,该2个主体函数都不是主函数(名称而已)。

网友G:
运用抢占中断优先级啊。

网友H:
怕是不行吧?

网友I:
焊两个单片机一起用得了

网友J:
主程序肯定是只能有一个

网友J:
主程序是肯定只能有一个的

网友K:
只有一个程序

网友L:
只能有一个主函数呦

网友M:
一个工程必定是从main开始执行的,不过你可以通过设计定时器,通过设定定时次数来确定不同的执行时间
举例就是
中断服务函数
{
  if(time==100)
   {
     中断事件;
   }
   time=0;
}else
time++;
如此。

网友N:
可以的,在主程序中设置一下时间,用switch应该可以吧

网友O:
可以用定时器,中断时在两个循环中切换。

网友P:
如果A,B程序中都同时都启用了同个中断或定时器,那就需要调整修改,那比较麻烦,如果其中一个程序只是用了几个函数实现了功能,完全可以复制到另一个程序中,进行调用即可

网友Q:
定时器中断

网友R:
主程序main()只能有一个,但依据你的情况,可以将你所说的主程序设置为两个子函数或进程,在主函数中实现分时调用

网友S:
只有一个主循环

网友T:
主程序必须是唯一的

网友U:
中断程序其他程序都是在main()内运行

网友V:
主程序main()只能有一个呀,你可以将两个程序包含到主程序运行就可以的了

网友V:
主程序main()只能是一个的呀,你可以将两个程序合在主程序里运行的

网友W:
主程序main()只能是唯一

网友X(2018-09-04):
主程序  只能有一个  你可以  在一个主程序里 添加 函数 (就是把另一个程序 写成一个函数 插入到  主程序里 )
加油

网友Y:
主程序应该只有一个吧

网友Z:
用定时器中断和标志变量进行切换

网友AA:
main函数基本上在哪都只能有一个。用中断,或者可以加个条件判断,在两个程序之间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