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rc500读卡程序

楼主(2018-05-29):
uint8 Mf500Read( uint8 reg )
      {
          uint32 BitMask, AddressMask, Data;
          uint8 val, i;
          Data = 0;
          BitMask = 0;
          AddressMask = 0;
          for( i = 0; i < sizeof( BusAdjust ); i ++ )
          {
                if( reg & 1 << i )
                AddressMask |= 1 << BusAdjust[i];
                BitMask |= 1 << BusAdjust[i];
          }
          IO1DIR = IO1DIR | BitMask;
          IO1CLR = Mf500AlePin;
          IO0SET = Mf500RdPin | Mf500WrPin;
          IO1SET = Mf500CsPin;
          BitMask = ~ BitMask;
          IO1PIN = ( IO1PIN & BitMask ) | AddressMask;
          IO1SET = Mf500AlePin;
          BitMask = ~ BitMask;
          IO1CLR = Mf500AlePin;
          IO1SET = BitMask;
          BitMask = ~ BitMask;
          IO1DIR = IO1DIR & BitMask;
          IO1CLR = Mf500CsPin;
          IO0CLR = Mf500RdPin;
          i = 25;
          while( -- i );
          Data = IO1PIN;
          IO0SET = Mf500RdPin;
          IO1SET = Mf500CsPin;
          val = 0;
          for( i = 0; i < sizeof( BusAdjust ); i ++ )
          {
                 if( Data & 1 << BusAdjust[i] )
                 val |= 1 << i;
          }
          return val;
     }
      以上程序为ARM7的,程序不是按位操作的,但是与时序图可以吻合。
      FM1702的则为SPI口操作的,和我的设置有些不一样,所以就不贴了。

    我用的是飞思卡尔8位机9S08,读寄存器的代码如下
       unsigned char RC500Read(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AddrL = 0;   //低八位地址
    unsigned char AddrH = 0;   //高八位地址
    unsigned char Date  = 0;

    AddrL = Addr & 0x0f;
    AddrH = (Addr & 0xf0)>>4;

    PTBDD = 1;          //AD0-AD3,Output
    PTDDD = 1;          //AD4-AD7,OUTput

    RC500_ALE = 0;
    RC500_CS  = 1;
    RC500_RD  = 1;
    RC500_WR  = 1;

    RC500_ADL = AddrL;    //给地址
    RC500_ADH = AddrH;
    delay_50us (1);       //延时50uS
    RC500_ALE = 1;        //地址锁存拉高,实则为6位
    delay_50us (1);       //延时50uS
    RC500_ALE = 0;        //地址锁存释放,锁存完成
    delay_50us (1);       //延时50uS,保持地址

    PTBDD = 0;          //AD0-AD3,input
    PTDDD = 0;          //AD4-AD7,input
    RC500_CS  = 0;        //片选拉低
    RC500_RD  = 0;        //读信号
    delay_50us (1);
    Date = (RC500_ADH << 4)|RC500_ADL; //读入
    RC500_CS  = 1;        //片选拉低
    RC500_RD  = 1;        //读信号

    return Date;
}
    由于IO的原因,我选择了两个IO口,每个IO口都是4位,所以拼起来做了一个8位的口。程序基本参考了imzhangx的。

写寄存器的代码
void RC500Wri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e)
{
    unsigned char AddrL = 0;   //低八位地址
    unsigned char AddrH = 0;   //高八位地址
    unsigned char DateL = 0;   //低八位数据
    unsigned char DateH = 0;   //高八位数据

    AddrL = Addr & 0x0f;
    AddrH = (Addr & 0xf0)>>4;
    DateL = Date & 0x0f;
    DateH = (Date & 0xf0)>>4;

    PTBDD = 1;          //AD0-AD3,Output
    PTDDD = 1;          //AD4-AD7,OUTput

    RC500_ALE = 0;
    RC500_CS  = 1;
    RC500_RD  = 1;
    RC500_WR  = 1;

    RC500_ADL = AddrL;    //给地址
    RC500_ADH = AddrH;
    delay_50us (1);       //延时50uS
    RC500_ALE = 1;        //地址锁存拉高,实则为6位
    delay_50us (1);       //延时50uS
    RC500_ALE = 0;        //地址锁存释放,锁存完成
    delay_50us (1);       //延时50uS,保持地址

    RC500_CS  = 0;
    RC500_ADL = DateL;    //给数据
    RC500_ADH = DateH;
    RC500_WR  = 0;
    delay_50us (1);       //等待写入
    RC500_CS  = 1;
    RC500_WR  = 1;        //写入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