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IO口进行两个单片机之间通信的程序思路是什么

楼主(2018-05-29):
两片单片机通信口都被用了,需要利用IO口进行两个单片机之间通信,这部分程序思路是什么?

网友A:
需要通信什么 数据传输吗 还是就是简单信号传递

网友B:
我不知道你说的通过IO口怎么进行两单片机之间的通讯,我做到了用串口,让两单片机进行相互通讯。
目前我做的很简单:一个单片机定位为上位机,一个定位为下位机。通常是上位机发指令,下位机执行操作,并返回一些数据应答。
思路也很简单:就是串口通讯的内容,只不过是两单片机之间,没用PC机而已。

网友C:
设置IO口为双向模式,判断电平就行。如果传输数据的话,通信口可是分时用传输。

网友D:
如果对通讯速度要求不高的话,也可以用单片机的普通口做,通过外搭电路,实现两个单片机的通讯。 不论采用什么方式的通讯,通讯协议都是自己定义。

网友E:
两单片机进行通信,可以使用TTL电平收发进行通信。统一串口协议即可

网友F:
通过传输协议来编程IO

网友G:
模拟UART或SPI了

网友H:
只需要做一件事:
定义出一个通讯协议,双方遵照执行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通信什么 数据传输吗 还是就是简单信号传递

需要实现两个单片机之间的信号传递

网友I:
简单信号传递

网友J(2018-10-20):
两个单片机用IO口通信,有办法可以破解它们的通信协议吗?

网友K(2019-05-22):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你说的通过IO口怎么进行两单片机之间的通讯,我做到了用串口,让两单片机进行相互通讯。
目前我做 ...

能告诉我怎么做吗?我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