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程序不可以

楼主(2018-05-29):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t);
void one(unsigned char time);
void two(unsigned char time);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void one(unsigned char time)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P1<<=1;
                Delay(time);

                P3<<=1;
                Delay(time);

                P2<<=1;
                Delay(time);

                P0<<=1;
                Delay(time);
        }
}

void two(unsigned char time)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emp;

        temp=0xfc;
        P2=temp;
        for(i=0;i<7;i++)
        {
                Delay(time);
                temp<<=1;
                temp=temp|0x01;
                P2=temp;
        }
        temp=0x3f;
        P2=temp;
        for(i=0;i<7;i++)
        {
                Delay(time);
                temp>>=1;
                temp=temp|0x80;
                P2=temp;
        }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one(30000);
                two(20000);
        }
}

网友A:
unsigned char的取值范围是0-255

网友B:
char是有长度的,你好好看看书,会有详细的解释

网友C(2018-09-04):
void two(unsigned char time)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t)
unsigned char  是 1个字节  8位 最大为 255;
unsigned int 一般为4个字节  32位  最大为 4294967295  建议你用 unsigned int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