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智能家居的控制单片机源码

楼主(2018-05-29):
一个智能家居的控制,有兴趣的可以练练手,里面有程序。

/*****************************
* @File Name: MENU.C
* @Author        : JZHG
* @Version  : V1.0
******************************/

#include "MENU.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KEY.h"
#include "IRDA.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GTM900.h"
#include "JD.h"
#include "yanwu.h"
#include "Counter.h"

u8 Alarm_Temp=200;

/***********************************************************
* 函数名称:MENU_X
* 函数功能:系统菜单函数
*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
        一级菜单
**********************************/

void MENU_A0( void )
{
      LCD12864_Clear();        // 清屏函数
            LCD12864_Show_hz(0,0,"★〓〓主菜单〓〓");
          LCD12864_Show_hz(0,1,"1.家电  2.通信  ");
          LCD12864_Show_hz(0,2,"3.设置  4.工具  ");
          LCD12864_Show_hz(0,3,"5.娱乐  6.退出  ");
}

/*********************************
        二级菜单
**********************************/

void MENU_B0( void )
{
      LCD12864_Clear();        // 清屏函数
            LCD12864_Show_hz(0,0,"〓〓  家电  〓〓");
          LCD12864_Show_hz(0,1,"1.电灯  2.电冰箱");
          LCD12864_Show_hz(0,2,"3.空调  4.饮水机");
          LCD12864_Show_hz(0,3,"5.音箱  6.电风扇");
}

void MENU_B1( void )
{
      LCD12864_Clear();        // 清屏函数
            LCD12864_Show_hz(0,0,"〓〓  通信  〓〓");
          LCD12864_Show_hz(0,1,"拨电话    挂电话");
          LCD12864_Show_hz(0,2,"接电话    发短信");
          LCD12864_Show_hz(0,3,"通讯录    收件箱");
}

void MENU_B2( void )
{
      LCD12864_Clear();        // 清屏函数
      LCD12864_Show_hz(0,0,"〓〓  设置  〓〓");
          LCD12864_Show_hz(0,1,"报警温度  时间  ");
      LCD12864_Show_hz(0,2,"报警号码  铃声  ");
          LCD12864_Show_hz(0,3,"模式设置  背光  ");
}

void MENU_B3( void )
{
  LCD12864_Clear();        // 清屏函数
  LCD12864_Show_hz(0,0,"〓〓  工具  〓〓");
  LCD12864_Show_hz(0,1,"1.计算器  2.闹钟");
  LCD12864_Show_hz(0,2,"3.收音机  4.秒表");
  LCD12864_Show_hz(0,3,"5.手电筒  6.版本");
}

void MENU_B4( void )
{
  LCD12864_Clear();        // 清屏函数
  LCD12864_Show_hz(0,0,"〓〓  娱乐  〓〓");
  LCD12864_Show_hz(0,1,"1.相机  2.音乐  ");
  LCD12864_Show_hz(0,2,"3.小说  4.电影  ");
  LCD12864_Show_hz(0,3,"5.图库  6.游戏  ");
}

/*********************************
        三级菜单
**********************************/

void MENU_NULL( void )
{
  LCD12864_Clear();        // 清屏函数
  LCD12864_Show_hz(0,0,"尊敬的用户您好!");
  LCD12864_Show_hz(0,1,"该功能暂不支持  ");
  LCD12864_Show_hz(0,2,"  请按返回键    ");
  LCD12864_Show_hz(0,3,"  返回上一级    ");
}

/************************************
*                   计算器菜单
*************************************/

void MENU_Counter( void )
{
         LCD12864_Clear();        // 清屏函数
         counter( ); // 计算器函数
}

/************************************
*                   家电菜单
*************************************/

void MENU_JD( u8 num )
{
  static state_value[5]={0}; // 保存状态值
  LCD12864_Clear();        // 清屏函数
  switch ( num )
  {
          case 0:LCD12864_Show_hz(0,0,"〓〓  电灯  〓〓");break;
        case 1:LCD12864_Show_hz(0,0,"〓  电冰箱  〓  ");break;
        case 2:LCD12864_Show_hz(0,0,"〓〓  空调  〓〓");break;
        case 3:LCD12864_Show_hz(0,0,"〓  饮水机  〓  ");break;
        case 4:LCD12864_Show_hz(0,0,"〓〓  音箱  〓〓");break;
        case 5:LCD12864_Show_hz(0,0,"〓  电风扇  〓  ");break;
        default: break;
  }
  LCD12864_Show_hz(0,1,"1.开启  2.关闭  ");
  LCD12864_Show_hz(0,2,"按返回键:返回  ");
  if  ( state_value[num] == 1 )LCD12864_Show_hz(0,3,"当前状态:开启  ");
  else LCD12864_Show_hz(0,3,"当前状态:关闭  ");
   while ( IRDA_key != 12)
    {
          IRDA_key=255;
          while( IRDA_key==255 );
          if ( IRDA_key==1 )
          {
                   JD_Drive( num ,ON); // 家电驱动函数
                 LCD12864_Show_hz(5,3,"开启");
             state_value[num]=1;
          }
          else if ( IRDA_key==2)
          {

                  JD_Drive( num ,OFF); // 家电驱动函数
                LCD12864_Show_hz(5,3,"关闭");
                state_value[num]=0;
          }
   }
}

void MENU_Version( void )
{
  LCD12864_Clear();        // 清屏函数
  LCD12864_Show_hz(0,0,"智能家居管理系统");
  LCD12864_Show_hz(0,1,"制作人:刘清泉  ");
  LCD12864_Show_hz(0,2,"        双  锋  ");
  LCD12864_Show_hz(0,3,"版  本:V1.0    ");
}

void MENU_CallON( void )
{

    LCD12864_Clear();        // 清屏函数
    LCD12864_Show_hz(0,0,"拨号......");
    Call(CALLON);   // 拨号
        LCD12864_Show_hz(0,0,"拨号: ");
        LCD12864_Show_hz(2,0,CALL_ON+3);
        LCD12864_Show_hz(0,1,"成功 ^_^");
    LCD12864_Show_hz(0,2,"    请按返回键  ");
    LCD12864_Show_hz(0,3,"        返回    ");

}
void MENU_CallOFF( void )
{

    LCD12864_Clear();        // 清屏函数
    LCD12864_Show_hz(0,0,"挂电话中......");
    Call(CALLOFF);   // 拨号
          LCD12864_Show_hz(0,0,"挂机: ");
        LCD12864_Show_hz(2,0,CALL_ON+3);
        LCD12864_Show_hz(0,1,"成功 ^_^");
        LCD12864_Show_hz(2,2,"请按返回键");
    LCD12864_Show_hz(3,3,"返回");

}
void MENU_GetCall( void )
{

    LCD12864_Clear();        // 清屏函数
        if ( USART_flag )
        {
                USART_flag=0;
            LCD12864_Show_hz(0,0,"连接中......");
            Call(GETCALL);   // 拨号
                  LCD12864_Show_hz(0,0,"连接:  ");
                LCD12864_Show_hz(2,0,CALL_ON+3);
                LCD12864_Show_hz(0,1,"成功 ^_^");
                Delay_nms(500);
        }
        else
        {
            LCD12864_Show_hz(0,0,"尊敬的用户您好!");
                LCD12864_Show_hz(0,1,"没收到来电!!");
        }
  LCD12864_Show_hz(2,2,"请按返回键");
  LCD12864_Show_hz(3,3,"返回");
}

void MENU_News( void )
{
  LCD12864_Clear();        // 清屏函数
  LCD12864_Show_hz(0,0,"发送短信。。。");
  Send_ENNews(  );  // 发送英文短信
  if ( USART_flag )
  {
     USART_flag = 0;
           LCD12864_Show_hz(0,0,"发送短信成功 ^_^");
  }
  else
  {
           LCD12864_Show_hz(0,0,"发送短信失败....");
  }
  LCD12864_Show_hz(2,2,"请按返回键");
  LCD12864_Show_hz(3,3,"返回");
}

//void MENU_SetNewsNum( void )
//{
//    u8 cnt=0;
//
//    IRDA_key=255;
//    LCD12864_Clear();        // 清屏函数
//    LCD12864_Show_hz(0,0,"请输入手机号码");
//    IRDA_key=255;
//    while(IRDA_key==255);
//        LCD12864_SetXY(0,2);            // LCD设置坐标函数
//    while(IRDA_key!=12)                     //不是返回键
//    {
//                if(IRDA_key<10&&cnt<11)                        //11位手机号码
//                {
//
//                        NEWS_LENGT[(cnt++)+3]=IRDA_key+48;
//                LCD12864_Write_Data( LCD12864_DAT,IRDA_key+48);
//                }
//        IRDA_key=255;
//        while(IRDA_key==255);                        //等待有键按下
//    }
//    IRDA_key=255;
//        LCD12864_Show_hz(0,2,NEWS_LENGT);
//        LCD12864_Show_hz(2,3,"输入成功!");
//        Delay_nms(500);
//}

void MENU_SetTime( void )
{
        u8 temp=0,i, cnt=0;
        for(i=6;i>0;i--) //星期不设置
        {
                LCD12864_Clear();        // 清屏函数
                        switch(i)
                        {
                                case 6:LCD12864_Show_hz(0,0,"请输入年:");break;
                                case 5:LCD12864_Show_hz(0,0,"请输入月:");break;
                                case 4:LCD12864_Show_hz(0,0,"请输入日:");break;
                                case 3:LCD12864_Show_hz(0,0,"请输入时:");break;
                                case 2:LCD12864_Show_hz(0,0,"请输入分:");break;
                                case 1:LCD12864_Show_hz(0,0,"请输入秒:");break;
                                default:break;
                        }
                    temp=0; // 清零
                LCD12864_SetXY(0,2);         // LCD设置坐标函数
                    while(cnt<2)                              //输入的是两位数
                {
                                  IRDA_key=255;
                            while(IRDA_key==255);                //等待有键按下
                    temp=(temp*10)+IRDA_key;
                    LCD12864_Write_Data( LCD12864_DAT, IRDA_key+48);
                                cnt++;
                }
                   temp = ((temp /10)<<4) +(temp%10);           // 转化BCD码
                   DS1302_WriteByteToAddr( DS1302_CONTROL_WRITE, WP_STOP );// 取消写保护
                   switch(i)
                   {
                                   case 1: DS1302_WriteByteToAddr( DS1302_SECOND_WRITE, temp);break; // 调节的时间
                                case 2: DS1302_WriteByteToAddr( DS1302_MINUTE_WRITE, temp);break; // 调节的时间
                                case 3: DS1302_WriteByteToAddr( DS1302_HOUR_WRITE,   temp);break; // 调节的时间
                                case 4: DS1302_WriteByteToAddr( DS1302_DATE_WRITE,   temp);break; // 调节的时间
                                case 5: DS1302_WriteByteToAddr( DS1302_MONTH_WRITE,  temp);break; // 调节的时间
                        case 6: DS1302_WriteByteToAddr( DS1302_YEAR_WRITE,   temp);break; // 调节的时间
                                default: break;
                   }
                   DS1302_WriteByteToAddr( DS1302_CONTROL_WRITE, WP_START );//
                   IRDA_key=255;
                   while(IRDA_key==255);                //等待有键按下
                   cnt=0;
                }
                IRDA_key=255;
                LCD12864_Show_hz(2,3,"修改成功!");
}

void MENU_SetAlarmTemp( void )
{
    u8 temp=0;
    LCD12864_Clear();        // 清屏函数
    LCD12864_Show_hz(0,0,"请输入报警温度");
    IRDA_key=255;
    while(IRDA_key==255);
          LCD12864_SetXY(0,2);         // LCD设置坐标函数
    while(IRDA_key!=12)                                     //不是确认键
    {
        temp=(temp*10)+IRDA_key;
        LCD12864_Write_Data( LCD12864_DAT,IRDA_key+48);
        IRDA_key=255;
        while(IRDA_key==255);                        //等待有键按下
    }
    IRDA_key=255;
    Alarm_Temp=temp;                   //更新报警温度
        LCD12864_Show_hz(2,3,"修改成功!");
}
/***********************************************************
* 函数名称:MENU_ShowTime
* 函数功能:显示时间函数
*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void MENU_ShowTime( void )
{

   u8 T[8], D[8];
   DS1302_ReadTime( );// DS1302读取时间保存在时间结构体中
   T[0]= CurrentTime.Hour >>4;                // 时
   T[1]= CurrentTime.Hour &0x0f;
   T[2]= -3;
   T[3]= CurrentTime.Minute >>4;        // 分
   T[4]= CurrentTime.Minute &0x0f;
   T[5]= -3;
   T[6]= CurrentTime.Second >>4;        // 秒
   T[7]= CurrentTime.Second &0x0f;

   D[0]= CurrentTime.Year >>4;            // 年
   D[1]= CurrentTime.Year &0x0f;
   D[2]= -3;
   D[3]= CurrentTime.Month >>4;            // 月
   D[4]= CurrentTime.Month &0x0f;
   D[5]= -3;
   D[6]= CurrentTime.Date >>4;            // 日
   D[7]= CurrentTime.Date &0x0f;
//   D[8]= CurrentTime.Week&0x0f;     // 星期
   LCD12864_Show_hz(0,2,"日期:"); // LCD显示字符函数
   LCD12864_Show_hz(0,3,"时间:"); // LCD显示字符函数
//   LCD12864_ShowChar(2,0,"星期:"); // LCD显示字符函数

   LCD12864_ShowNumS(3,2,8,D);        // 显示日期
   LCD12864_ShowNumS(3,3,8,T);        // 显示时间
//   LCD12864_ShowNum( 2, 3, D[8]); // LCD显示一位数字函数
}

/***********************************************************
* 函数名称:MENU_ShowTemperature
* 函数功能:处理显示温度函数
*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无
***********************************************************/

void MENU_ShowTemperature(void)
{
        LCD12864_Show_hz(0,0,"智能家居管理系统");
        LCD12864_Show_hz(0,1,"环境温度:");
        Read_18B20();
        LCD12864_SetXY(5,1);          // LCD设置坐标函数
        LCD12864_Write_Data( LCD12864_DAT,(zhengshu%100)/10+48);
        LCD12864_Write_Data( LCD12864_DAT,zhengshu%10+48);
        LCD12864_Write_Data( LCD12864_DAT,'.');
        LCD12864_Write_Data( LCD12864_DAT,xiaoshu1+48);
        LCD12864_Show_hz(7,1,"℃");
        while(zhengshu>=Alarm_Temp)
        {
                LCD12864_Clear();    // LCD清除文本函数
                LCD12864_Show_hz(0,0,"发送短信....");
                Delay_nms(500);
                Send_CHNews();  // 发送中文短信
                if ( USART_flag )
                  {
                     USART_flag = 0;
                           LCD12864_Show_hz(0,0,"发送短信成功 ^_^");
                  }
                Read_18B20();
        }
}
/***********************************************************
* 函数名称:MENU_Yanwu
* 函数功能:处理烟雾传感器函数
*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无
***********************************************************/

void MENU_YANWU( void )
{
        YanWu();   //
}

/***********************************************************
* 函数名称:MENU_FB
* 函数功能:菜单反白函数
*           入口参数:loca, mode    出口参数:无
***********************************************************/

void MENU_FB(u8 loca,u8 mode)
{
u8 temp[6]={0};
if ( mode )   // mode=1 反白
{
         temp[loca]=0xff;
         LCD12864_FB(0,1,temp[0],8);  LCD12864_FB(4,1,temp[1],8);
         LCD12864_FB(8,0,temp[2],8);  LCD12864_FB(12,0,temp[3],8);
         LCD12864_FB(8,1,temp[4],8);  LCD12864_FB(12,1,temp[5],8);
}
else
{
            temp[loca]=0x00;
         LCD12864_FB(0,1,temp[0],8);  LCD12864_FB(4,1,temp[1],8);
         LCD12864_FB(8,0,temp[2],8);  LCD12864_FB(12,0,temp[3],8);
         LCD12864_FB(8,1,temp[4],8);  LCD12864_FB(12,1,temp[5],8);
}
}

/***********************************************************
* 函数名称:System_Init
* 函数功能:系统初始化函数
*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void System_Init( void )
{
        USART_Init();                         // 串口初始化函数
        KEY_Init( );                                                // 按键初始化函数
        Red_Init();
        DS1302_Init();          // DS1302初始化函数
        Read_18B20();
        LCD12864_Init( );                                     // LCD初始化函数
        LCD12864_Clear_GDRAM( );                        // 扩充指令清屏函数
        LCD12864_Clear();                                    // 清屏函数
}

/***********************************************************
* 函数名称:MENU_KEYHandle
* 函数功能:菜单按键处理函数
*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void MENU_Handle( void )
{
        u8 key;
        u8 caidan[3]={0};
        u8 caidan_ji=0;
        u8 flag=0;        // 按键标志
          MENU_YANWU( );  // 烟雾传感器
          MENU_ShowTemperature();// 处理显示温度函数
          MENU_ShowTime( );      // 显示时间菜单函数
          if ( IRDA_key==17 )
          {
                          flag=1;
                        LCD12864_Clear();                                                 // 清屏函数
                        MENU_A0();
          }
          else flag=0;
                  while(flag)
                  {
                          while(1)
                         {
                                  key=KEY_Scan();
                                  if((key==1)||(IRDA_key==10))
                                  {
                                           IRDA_key = 255;
                                           if(caidan[caidan_ji]>0)
                                            caidan[caidan_ji]--;
                                           else
                                            caidan[caidan_ji]=5;
                                  }

                                  if((key==2)||(IRDA_key==11))
                                  {
                                       IRDA_key = 255;
                                           if(caidan[caidan_ji]<5)
                                            caidan[caidan_ji]++;
                                           else
                                            caidan[caidan_ji]=0;
                                  }

                                  if((key==3)||(IRDA_key==13))
                                  {
                                   if(caidan_ji<2)
                                    caidan_ji++;
                                  }

                                  if((key==4)||(IRDA_key==12))
                                  {
                                   if(caidan_ji>0)
                                    caidan_ji--;
                              }
                                  if((key==3)||(key==4)||(IRDA_key==12)||(IRDA_key==13))
                                    { IRDA_key = 255; break;}
                                if ( (caidan_ji!=2) )
                                  MENU_FB(caidan[caidan_ji], 1 );
                         }
                         switch(caidan_ji)
                         {
                                  case 0:
                                  {
                                          MENU_A0();
                                      caidan[1]=0;
                                  }break;
                                  case 1:
                                  {
                                          switch(caidan[0])
                                            {
                                                     case 0 :
                                                         {
                                                          MENU_FB(caidan[1], 1);
                                                                  MENU_B0();
                                                     }break;
                                                     case 1 :
                                                         {
                                                          MENU_FB(caidan[1], 1);
                                                                  MENU_B1();
                                                       }break;
                                                     case 2 :
                                                         {
                                                          MENU_FB(caidan[1], 1);
                                                                  MENU_B2();
                                                     }break;
                                                     case 3 :
                                                         {
                                                              MENU_FB(caidan[1], 1);
                                                                  MENU_B3();
                                                     }break;
                                                     case 4 :
                                                         {
                                                          MENU_FB(caidan[1], 1);
                                                                  MENU_B4();
                                                     } break;
                                                     case 5 :
                                                         {
                                                          flag=0;
                                                                  MENU_FB(caidan[1], 0);
                                                     }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case 2:
                          {
                                   switch (caidan[0])
                                 {
                                     case 0:
                                    {
                                              switch(caidan[1])// 三级菜单
                                            {
                                                     case 0:MENU_JD(0);break;
                                                         case 1:MENU_JD(1);break;
                                                         case 2:MENU_JD(2);break;
                                                         case 3:MENU_JD(3);break;
                                                         case 4:MENU_JD(4);break;
                                                         case 5:MENU_JD(5);break;
……………………

网友A(2018-09-03):
先下载了,参考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B(2020-02-19):
这个智能家居可以很有用

网友C(2020-04-15):
好的谢谢,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D(2023-04-12):
有PCB图和原理图吗?

网友E(2023-09-12):
学习了,也想自己搞一个

网友F(2025-05-11):
这种模式第一次见,是什么编程软件生成的图表呢

网友G(2025-08-04):
设计全面,很有启发,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