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关于指针的指针问题

楼主(2018-05-29):
已经定义了如下变量lefBuff:

struct sLedBuff {
    uint8 array[8];
    uint8 number[6];
    uint8 alone;
};

struct sLedBuff ledBuff;

已有变量i的情况下,求问如下指针到底什么意思啊?data是什么起作用的?多谢大神!
P0 = *((uint8 data*)&ledBuff+i);

网友A(2023-05-09):
在定义了一个结构类型后,可以定义该类型的变量。
例如:
struct stu
{
    int num;
    char name[20];
    char sex;
    float score;
}a[100];
这样就定义了stu型的有100个存储空间的a数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定义了一个结构类型后,可以定义该类型的变量。
例如:
struct stu

楼主提到了data这个关键字,应该是c51,这种体系单片机data空间最大只有120bytes,你这么写根本就不够用。

网友C:
这个指针 P0 的值是 ledBuff 变量的地址,所以当它被指向时,P0 就会指向该变量。可以使用这个地址来访问 ledBuff 变量中的数据。ledBuff结构体里面有uint8类型数据8+6+1个,通过i的变量逐个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