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4乘4矩阵键盘扫描程序只有第一列可以用?

楼主(2018-05-29):
4乘4矩阵键盘扫描
#include "key.h"
#include "delay.h"

typedef struct
{
        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
}KGPT[2][4]; //4*4
KGPT KPIN={ //只需要在下面填写横竖行的IO口和管脚   IO口和管脚都可以随意定义 无需在一个IO口 管脚也无需按顺序
                                                {{GPIOG,GPIO_Pin_4} ,{GPIOG,GPIO_Pin_2}, {GPIOD,GPIO_Pin_14},{GPIOD,GPIO_Pin_12}},//row 横行
                                                {{GPIOD,GPIO_Pin_10},{GPIOD,GPIO_Pin_8}, {GPIOB,GPIO_Pin_14},{GPIOB,GPIO_Pin_12}}  //col 竖行
                                        };
#define row 0
#define col 1
#define RCC_APB2_GPIOX  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GPIOG//IO时钟
#define MAX_Time   36000000 // 松手检测最大延时
//按键初始化函数
void KEY_Init(void)
{
  u8 i;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_GPIOX,ENABLE);//使能PORTC时钟
  for(i=0;i<4;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KPIN[row][i].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设置成推挽输出
         GPIO_Init(KPIN[row][i].GPIOX,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row
         GPIO_ResetBits(KPIN[row][i].GPIOX,KPIN[row][i].GPIO_Pin);
        }
for(i=0;i<4;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KPIN[col][i].GPIO_Pin;//PC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设置成上拉输入
                 GPIO_Init(KPIN[col][i].GPIOX,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col
        }
}

u8 ReScan(GPIO_TypeDef* GPIOX,uint16_t colPin,u8 colIndex)
{
u8 i;
delay_ms(10);//消抖延时
for(i = 0;i<4;i++){
  GPIO_SetBits(KPIN[row][i].GPIOX,KPIN[row][i].GPIO_Pin);//每个行置1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X, colPin) == 1)) //如果列也变了 行的值就知道了 为 i
                {
                        GPIO_ResetBits(KPIN[row][i].GPIOX,KPIN[row][i].GPIO_Pin); //行恢复 置0
                  return colIndex+i*4+1;//返回的数据 为1-16 对应4x4键盘的16个键
                }
        GPIO_ResetBits(KPIN[row][i].GPIOX,KPIN[row][i].GPIO_Pin);     //行恢复 置0
}
return 0;
}
u8 KEY_Scan(void)
{
u8 i,keyvalue;
        //u32 j=0;
        for(i = 0;i<4;i++)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KPIN[col][i].GPIOX,KPIN[col][i].GPIO_Pin) == 0)//检测列 列值为 i
         {
                        keyvalue = ReScan(KPIN[col][i].GPIOX,KPIN[col][i].GPIO_Pin,i);//检测行 取键值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KPIN[col][i].GPIOX,KPIN[col][i].GPIO_Pin) == 0);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KPIN[col][i].GPIOX,KPIN[col][i].GPIO_Pin) == 0)&&(j<MAX_Time))j++;//松手检测
                        return keyvalue;//返回键值
                }
        }
return 0;
}

楼主(2018-08-18):
为什么只有第一列可以用?

网友A(2019-06-18):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2019-12-03):
有原理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