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远程仓储环境监测系统的安卓APP与单片机源码

楼主:
使用STM32F103开发板,采集温湿度,光照,空气质量,火焰,将数据通过USART3发到ESP8266,ESP8266用STA模式连接路由器将数据发到OneNET云服务器,手机APP用HTTP协议获取环境参数信息。

内含安卓app的源码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stm32f10x.h"
//网络协议层
#include "onenet.h"
//网络设备
#include "esp8266.h"
//硬件驱动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beep.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key.h"
#include "flame.h"
#include "adc.h"
#include "light.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warning.h"
#include "st_timer3.h"
//C库
#include <string.h>

// ADC1 转换的电压值通过DMA方式传到SRAM
extern __IO uint32_t ADC_ConvertedValue[NOFCHANEL];
int16_t temp_max = 40;
int16_t temp_min = 0;
uint16_t humi_max = 90;
uint16_t humi_min = 0;
uint16_t timeCount = 0;                                                                //发送间隔变量

//硬件初始化
void Hardware_Init(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3);        //中断控制器分组设置

        SysTick_Init();                                                                        //系统滴答定时器初始化
        TIM3_Config();                                                                        //时钟TIM3初始化
        Usart1_Init(115200);                                                        //串口1,打印信息用
        Usart3_Init(115200);                                                        //串口3,驱动ESP8266用

        Led_Init();                                                                                //LED初始化
        Beep_Init();                                                                        //蜂鸣器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DHT11_Init();                                                                        //温湿度传感器初始化
        ADCx_Init();                                                                        //ADC1和ADC2初始化
        LIGHT_GPIO_Config();                                                        //光敏电阻GPIO配置
        Fire_Init();                                                                        //火焰传感器初始化

        UsartPrintf(USART_DEBUG, " Hardware init OK\r\n");
}

int main(void)
{
        uint16_t ADC1_Value = 0;                                                //ADC1的转换数据
        uint16_t ADC2_Value = 0;                                                //ADC2的转换数据
        float Illuminance;                                                                //光照度
        float airquality;                                                                //空气质量
        uint16_t fire = 1;                                                                //火焰状态,1 - 代表无火焰, 0 - 代表有火焰

        unsigned char *dataPtr = NULL;

        DHT11_Data_TypeDef DHT11_Data;                                        //结构体:用于存放温湿度数据

        Hardware_Init();                                                                //初始化外围硬件
        ESP8266_Init();                                                                        //初始化WIFI模块

        while(OneNet_DevLink())                                                        //接入OneNET云平台
        {
                Delay_ms(500);
        }

        Beep_Set(BEEP_ON);                                                        //鸣叫提示接入云平台成功
        Delay_ms(250);
        Beep_Set(BEEP_OFF);

        ESP8266_Clear();

        while(1)
        {
                Fire_Check(&fire);                                                        //火焰状态检测
                LightStatus_Check();                                                //光照亮暗检测
                DHT11_Check(&DHT11_Data, temp_max, temp_min, humi_max, humi_min);//温湿度越限检测

                if(timeCount >= 300)                                                //发送间隔3s
                {
                        ESP8266_Clear();

                        DHT11_Read_TempAndHumidity(&DHT11_Data);//读取温湿度数据

                        UsartPrintf(USART_DEBUG, "--------------监测数据--------------\r\n");
                        UsartPrintf(USART_DEBUG, "温度:%d ℃\r\n", DHT11_Data.temp_int);
                        UsartPrintf(USART_DEBUG, "湿度:%d %RH\r\n", DHT11_Data.humi_int);
                        UsartPrintf(USART_DEBUG, "最高温度:%d\r\n", temp_max);
                        UsartPrintf(USART_DEBUG, "最低温度:%d\r\n", temp_min);
                        UsartPrintf(USART_DEBUG, "最大湿度:%d\r\n", humi_max);
                        UsartPrintf(USART_DEBUG, "最小湿度:%d\r\n", humi_min);

                        //取出ADC1数据寄存器的高16位,这个是ADC2(光敏电阻传感器)的转换数据
                        ADC2_Value = (ADC_ConvertedValue[0]&0XFFFF0000) >> 16;

                        //取出ADC1数据寄存器的低16位,这个是ADC1(空气质量传感器)的转换数据
                        ADC1_Value = (ADC_ConvertedValue[0]&0XFFFF);

                        UsartPrintf(USART_DEBUG, "Light转换数值:%d \r\n", ADC2_Value);
                        UsartPrintf(USART_DEBUG, "MQ135转换数值:%d \r\n", ADC1_Value);

                        Light_Check(ADC2_Value, &Illuminance);        //光照度检测
                        MQ135_Check(ADC1_Value, &airquality);        //空气质量检测

                        //上传数据到云平台
                        OneNet_SendData(&DHT11_Data,light_arr,air_arr,fire,Illuminance,airquality,temp_max,temp_min,humi_max,humi_min);

                        timeCount = 0;
                        ESP8266_Clear();
                }

                dataPtr = ESP8266_GetIPD(0);
                if(dataPtr != NULL)
                {
                        OneNet_RevPro(dataPtr);                                        //平台返回数据检测
                }
        }
}

网友A(2021-03-14):
有没有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