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压电蜂鸣器电路,欢迎老师们来分析,给予宝贵意见

楼主:
无源压电蜂鸣器电路,欢迎老师们来分析,给予宝贵意见
无源压电蜂鸣器中间串联1k电阻是厂家提供的信息,经测试不加这个1k,蜂鸣器没有声音,又找了几个别人案例也是加了1k

网友A(2018-05-29):
你需要先弄清此种“蜂鸣器”的蜂鸣原理。而后再讨论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先弄清此种“蜂鸣器”的蜂鸣原理。而后再讨论这个问题。

压电无源蜂鸣器,方波4khz驱动的,中间连接1k是蜂鸣器厂家提供的线路,我也找了几个别人的板子  发现也加了1k电阻,只是他们是3颗三极管  ,io口两路驱动的   一路发送低电平4khz频率   另外一路提供电路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先弄清此种“蜂鸣器”的蜂鸣原理。而后再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两路导通图

网友B:
这个是蜂鸣器厂家提供的  原理图

网友B:
没有高手啊

网友C:
我之前也做过相关的题目,你可以用电压表测量各个电路是否连接完整,也有可能是蜂鸣器坏了,你可以在网上找找蜂鸣器的相关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