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用继电器的时候经常出现的问题,请问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05-29):
如图,一用继电器,基本上每次仿真的时候都有

网友A:
我估计是没有用三极管推动继电器的原因。

网友B:
你是不是直接用单片机端口控制继电器了?单片机的驱动能力不够,才仿真出问题吧?试试用三极管做无触点开关接VCC增加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