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中的学习板STC89C52芯片两边的插针有什么用呢?

楼主(2018-05-29):
本人刚入门,买了普中的学习板,请问STC89C52芯片两边的插针有什么用呢?是不是可以用来做控制其它DIY设备的端口?那芯片的电源可以通过板上的USB供电吗?

网友A:
你说得对,可以

网友B:
同学,你说的芯片两边的插针应该是开发板上的吧,那个插针可不是芯片自己带的哦,开发板上的插针都是STC89CT52芯片的引脚,通过插针的形式引出来的,板子上面应该有丝印,可以看到,比如P20就是P2.0管脚,主要的功能是用来外接其他功能模块或者按键灯之类的。

网友C:
两边的排针可以方便连接IO口与LED、数码显示等的一系列外接设备。尤其开发新的电路,就更需要这些排针。整机供电只要插到电脑USB口 就可以工作。

网友B:
芯片应该是可以用板子上的USB供电的,一般的开发板都可以,主要是方便。但是如果你要控制大电流的设备USB供电可能就不够了。

网友D:
两边的排针可以方便连接IO口与LED、数码显示等的一系列外接设备。尤其开发新的电路,就更需要这些排针。整机供电只要插到电脑USB口 就可以工作.可以连其他东西

网友E:
普中的学习板我用过,可以用板子上的USB供电,两边的排针是用来用杜邦线外接器件的,开发板上有的器件也要通过杜邦线来和单片机连接

网友F:
这两排插针是给你用来使用杜邦线连接硬件电路使用的外接口,这可以让你设计一个电路时,在焊接阶段直接接芯片测试,可以不用先焊接一个芯片插槽上去。这是图方便。

网友F:
同时这个也可以方便你实时在线编程,而不用插拔芯片

网友G:
我也买了一块谱中的,感觉这块板子不太好用

网友H:
那些插针可以外接模块,因为单开发板上配套的元件往往是不够的

网友I:
插针是单片机引出来的IO管脚,是可以用来二次开发的,另外USB可以供电但是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