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设计的频率计仿真与源代码

楼主:
频率计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单片机频率计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sbit LED=P1^7;
sbit SW=P3^2;
bit flag=0;
bit CL = 0;
unsigned int high = 0;         //计数器溢出的次数
unsigned int low = 0;
unsigned char cishu = 0;  //定时器溢出次数
unsigned char ch[6];
unsigned char code dsy_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num[6] = {0};         //存储各个位的值
void DelayMS (unsigned int x);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EA = 1;
                EX0 = 1;
        IT0=1;
            ES = 1;          //开串口中断
            SCON = 0x50;  //方式1
            PCON = 0x00;
            TMOD = 0x21;  //定时器T1方式2
            TH1 = 0xFD;
            TL1 = 0xFD;         //波特率9600
            TR0 = 1;
                ET0 = 1;
                TH0 = (65536 - 50000) / 256;
                TL0 = (65536 - 50000) % 256;   //设置T0为50ms溢出一次
                TCON = 0x50;   //同时开启定时器T0和计数器T1
                while(1)
                {
                        if(flag==1)
                        {
                                for(i=0;i<6;i++)
                                {
                                        P2 = 0x04<< i;
                                        P0 = dsy_code[num[i]];
                                        DelayMS(2);
                                        ch[i]=num[i] + '0';
                                        SBUF=ch[i];
                                        while(!TI);
                                        TI=0;
                                }
                                SBUF=' ';
                                while(!TI);
                                TI=0;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if(CL==1)
        {
                cishu++;
//                TH0 = (65536 - 50000) / 256;
//                TL0 = (65536 - 50000) % 256;
                if(cishu == 20)
                {
                        TCON = 0x00;   //暂停定时器,缓解CPU压力,并不影响频率值
                        cishu = 0;
                        num[0] = (high*256 + low)/ 100000 % 10;
                        num[1] = (high*256 + low)/ 10000 % 10;
                        num[2] = (high*256 + low)/ 1000 % 10;
                        num[3] = (high*256 + low)/ 100 % 10;
                        num[4] = (high*256 + low)/ 10% 10;
                        num[5] = (high*256 + low)% 10;
                        high = 0;
                        low = 0;
                        TH0 = (65536 - 50000) / 256;
                        TL0 = (65536 - 50000) % 256;        //再重装初值,保证计数时间为1秒
                        TCON = 0x50;  //同时开启定时器T0和计数器T1
                        flag=1;
                        LED=1;
                }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0
{
        TF0=1;
        low++;
                TH1 = 0xFD;
            TL1 = 0xFD;         //波特率9600
        if(low==256)
        {
                high++;
//                low=0;
        }
        TF0=0;
//                if(high==256)high=0;
}

void InterruptUART () interrupt 4
{
        static unsigned char m;
        if(RI)         //接受到字节
        {
                RI=0;         //手动清零接收中断标志位
                m=SBUF;  //接收的数据+1后发回,左边是发送SBUF,右边是接收SBUF
                if(m=='A')
                {
                        CL=1;
                        LED=0;
                }
        }

}

void DelayMS (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t;
        while (x--)
        {
                for(t=0;t<120;t++);
        }

}

网友A(2018-06-14):
缺少fangboxinhao.hex????

网友B:
多谢了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