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ttl除了接cpu芯片同时还能直接接其他芯片给其他芯片供电吗?

楼主(2018-05-29):
usb转ttl除了接cpu芯片同时还能直接接其他芯片给其他芯片供电吗?

网友A:
供电不冲突 就像家里一个插排可以插很多用电器

网友B:
看电路的整体耗电情况,,,,,,,,几百ma是可以的

网友C:
有些USB转TTL可以,
比如CP2102, 自身接受USB的5v输入的同时,可以输出3.3v 100ma 供其他设备使用,比如驱动目标板的MCU

网友C:
有些芯片可以,比如CP2102, 可以接受vbus(5v)输入的同时,提供3.3v 100ma 供单片机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