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输入电平检测电路如何设计?

楼主(2018-05-29):
比如,在两个输入电平任意,只要不变化我的输出都是零,但是只要其中一个或者两个输入电平产生了变化,输出就要为1。
想用触发器实现,但是感觉很难。

楼主:
可以用20rmb悬赏

网友A:
直接用AD620+AD转换器就实现

网友B:
你的命题是矛盾的。
只要不变化我的输出都是零!
假设变化后,成了1。成1后瞬间就没有变化了,就是说应当再变成0了。
也就是说你的输出永远是一个个脉冲宽度=无穷小的尖峰1。

网友B:
只要其中一个或者两个输入电平产生了变化,输出就要为1。是可以用下列方式实现的:
设:
Y=输出
A=输入1
B=输入2
实现:用4个非门、4个D触发器、1个或门。
D1.CLK=A   D1.D=1
D2.CLK=/A  D2.D=1
D3.CLK=B   D3.D=1
D4.CLK=/B  D4.D=1
Y = D1.Q + D2.Q + D3.Q + D4.Q

网友B:
就当还有一个条件未说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