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实物不能动态显示时间

楼主(2018-05-29):
DS1302与LCD1602仿真没问题,但是焊接电路后,DS1302一直显示初始值不变,三个数据口都加了10k的上拉电阻,还是不行,还乱码了

网友A:
仔细阅读DS1302的文档,肯定是有些内部寄存器的设置没有设置好。建议先不要用LCD1602显示,做东西要一步一步来,先把DS1302读到的数据通过串口打印出来,看看是否正确,这样可以规避到LCD1602显示程序错误的问题。当DS1302的数据可以通过串口显示了,在把LCD1602的代码添加进去。还有调试程序的时候可以添加一些测试代码,比如打印一个16进制数之类的,可以很好的判断程序执行到哪里,没有执行哪里。
希望可以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阅读DS1302的文档,肯定是有些内部寄存器的设置没有设置好。建议先不要用LCD1602显示,做东西要一步一 ...

我小白一枚,可以帮我修改一下吗?或者教教我吧

网友A(2018-10-21):
引用 楼主:
我小白一枚,可以帮我修改一下吗?或者教教我吧

抱歉,才看到你的回帖,估计你应该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果你身边有需要做毕业设计的同学,我可以帮你们做的,价格贵哦,可以原理图设计和PCB绘制,如果有需要可以加我QQ哦,542406645,打扰了。。。。

网友B:
仿真没问题的话应该就是硬件问题了,有可能是虚焊或者某个元器件焊错了,用万用表检查一下

网友B:
有可能是硬件的问题,可能是虚焊了,或者是你的某个元器件的引脚焊错了,用万用表检测一下

网友C(2019-02-21):
DS1302一直显示初始值不变?估计是DS1302不起振了,现在国产的1302模块或芯片包括一些32768Hz的晶体质量都一般或不够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