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分享一个光照检测仪单片机源码与电路图

楼主:
给大家分享一个用1602显示的光照检测仪,干货都在压缩包里呢,请大家品尝
电路原理图如下:

/*********************************************************************************************
声明:此程序仅供大家学习使用,不得用于商业用途!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data_byte;
uchar RH,RL,TH,TL;

sbit io = P3^2 ;
//

int BJReadTempDate;//取前2位出来与设置的报警温度比较

#define   DataPort P0         //LCD1602数据端口
sbit          SCL=P3^3;      //IIC时钟引脚定义
sbit            SDA=P3^4;      //IIC数据引脚定义

sbit      LCM_RS=P2^5;   //LCD1602命令端口
sbit      LCM_RW=P2^6;   //LCD1602命令端口
sbit      LCM_EN=P2^7;   //LCD1602命令端口

sbit K1 = P1^0;
sbit K2 = P1^1;
sbit K3 = P1^2;

sbit  control_bell = P1^7;

sbit  control_light = P2^0;

#define          SlaveAddress   0x46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根据ALT  ADDRESS地址引脚不同修改
                              //ALT  ADDRESS引脚接地时地址为0x46,接电源时地址为0xB8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float temp;

BYTE    BUF[8];                         //接收数据缓存区
uchar   ge,shi,bai,qian,wan;            //显示变量
uchar Ntemp,Nhumi,Nlight;
uchar yemian=0;

int dis_data;      //变量

int S_Temp,Light;
uchar flag=0,flagone=1;

#include "eeprom52.h"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k);
void InitLcd();
void Init_BH1750(void);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void  Single_Write_BH1750(uchar REG_Address);               //单个写入数据
uchar Single_Read_BH1750(uchar REG_Address);                //单个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void  Multiple_Read_BH1750();                               //连续的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
void Delay5us();
void Delay5ms();
void BH1750_Start();                    //起始信号
void BH1750_Stop();                     //停止信号
void BH1750_SendACK(bit ack);           //应答ACK
bit  BH1750_RecvACK();                  //读ack
void BH1750_SendByte(BYTE dat);         //IIC单个字节写
BYTE BH1750_RecvByte();                 //IIC单个字节读

//-----------------------------------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延时程序****************************/
void delay(uchar ms)
{       // 延时子程序
         uchar i ;
         while(ms--)
         {
                  for(i = 0 ; i<250;i++) ;
         }
}

void delay1()//延时10us
{
        uchar i;
        i--;
        i--;
        i--;
        i--;
        i--;
        i--;
}
void longdelay(uchar s) //长延时
{
         while(s--)
         {
                  delay(20) ;
         }
}

/******************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rom中******************/
void write_eeprom()
{
        SectorErase(0x2000);

        byte_write(0x2001, Nlight);
        byte_write(0x2002, Ntemp);
        byte_write(0x2003, Nhumi);

        byte_write(0x2060, a_a);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rom中读出来*****************/
void read_eeprom()
{

        Nlight = byte_read(0x2001);
        Ntemp = byte_read(0x2002);
        Nhumi  = byte_read(0x2003);
    a_a      = byte_read(0x2060);
}

/**************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
void init_eeprom()
{
        read_eeprom();                //先读
        if(a_a != 2)                //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rom
        {
        a_a=2;
                Nlight =10;
                Ntemp  =35;
                Nhumi  =30;
                write_eeprom();
        }
}

/*********************** DHT11测试模块***************************************/

void start()//开始信号
{
        io=1;
        delay1();
        io=0;
        delay(20);//>18ms
        io=1;
        delay1();//20-40us
        delay1();
        delay1();
        delay1();
        delay1();
}
uchar receive_byte()//接收一个字节
{
        uchar i,temp,count;
        for(i=0;i<8;i++)
        {
                count=2;
                while((!io)&&count++)//等待50us低电平结束
                temp=0;
                delay1();delay1();delay1();delay1();
                if(io==1)temp=1;
                count=2;
                while((io)&&count++);
                if(count==1)break;
                data_byte<<=1;
                data_byte|=temp;
        }
        return data_byte;
}
void receive()//接收数据
{
        uchar T_H,T_L,R_H,R_L,check,num_check;
        uchar count;
        start();//开始信号
        io=1;
        if(!io)//读取DHT11响应信号
        {

        while((io)&&count++);
        R_H=receive_byte();
        R_L=receive_byte();
        T_H=receive_byte();
        T_L=receive_byte();
        check=receive_byte();
        io=0;//拉低延时50us
        delay1();delay1();delay1();delay1();delay1();
        io=1;
        num_check=R_H+R_L+T_H+T_L;
        if(num_check=check)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check=num_check;
        }
        }
}

//*********************************************************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  数据转换出 个,十,百,千,万
{
    wan=temp_data/10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0;   //取余运算
          qian=temp_data/1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    //取余运算
    bai=temp_data/1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shi=temp_data/1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ge=temp_data+0x30;
}

//毫秒延时**************************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void WaitForEnable(void)
{
DataPort=0xff;
LCM_RS=0;LCM_RW=1;_nop_();
LCM_EN=1;_nop_();_nop_();
while(DataPort&0x80);
LCM_EN=0;
}
/*******************************/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
if(Attribc)WaitForEnable();
LCM_RS=0;LCM_RW=0;_nop_();
DataPort=CMD;_nop_();
LCM_EN=1;_nop_();_nop_();LCM_EN=0;
}
/*******************************/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
WaitForEnable();
LCM_RS=1;LCM_RW=0;_nop_();
DataPort=dataW;_nop_();
LCM_EN=1;_nop_();_nop_();LCM_EN=0;
}
/***********************************/
void InitLcd()
{
WriteCommandLCM(0x38,1);
WriteCommandLCM(0x08,1);
WriteCommandLCM(0x01,1);
WriteCommandLCM(0x06,1);
WriteCommandLCM(0x0c,1);
}
/***********************************/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
Y&=1;
X&=15;
if(Y)X|=0x40;
X|=0x80;
WriteCommandLCM(X,0);
WriteDataLCM(DData);
}

/**************************************
延时5微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注意时钟过快时需要修改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us()
{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
延时5毫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ms()
{
    WORD n = 560;

    while (n--);
}

/**************************************
起始信号
**************************************/
void BH1750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停止信号
**************************************/
void BH1750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BH1750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
接收应答信号
**************************************/
bit BH1750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BH1750_SendByte(BYTE dat)
{
    BYTE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BH1750_RecvACK();
}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BYTE BH1750_RecvByte()
{
    BYTE i;
    BYTE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

void Single_Write_BH1750(uchar REG_Address)
{

    BH1750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BH1750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
  //  BH1750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
    BH1750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单字节读取*****************************************
/*
uchar Single_Read_BH1750(uchar REG_Address)
{  uchar REG_data;
    BH1750_Start();                          //起始信号
    BH1750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BH1750_SendByte(REG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BH1750_Start();                          //起始信号
    BH1750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REG_data=BH1750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BH1750_SendACK(1);
        BH1750_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REG_data;
}
*/
//*********************************************************
//
//连续读出BH1750内部数据
//
//*********************************************************
void Multiple_read_BH1750(void)
{   uchar i;
    BH1750_Start();                          //起始信号

         for (i=0; i<3; i++)                      //连续读取2个地址数据,存储中BUF
    {
        BUF[i] = BH1750_RecvByte();          //BUF[0]存储0x32地址中的数据
        if (i == 3)
        {

           BH1750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
        else
        {
          BH1750_SendACK(0);                //回应ACK
       }
   }

    BH1750_Stop();                          //停止信号
    Delay5ms();
}

//初始化BH1750,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void Init_BH1750()
{
   Single_Write_BH1750(0x01);

}

void set_temp()
  {
     DisplayOneChar(7,1,S_Temp/10+'0');
         DisplayOneChar(8,1,S_Temp%10+'0');
  }

void set_light()
{
      conversion(Light);         //计算数据和显示

      DisplayOneChar(4,1,wan); //显示数据
      DisplayOneChar(5,1,qian);
      DisplayOneChar(6,1,bai);
      DisplayOneChar(7,1,shi);
          DisplayOneChar(8,1,ge);

            DisplayOneChar(10,1,'L'); ////显示数单位
            DisplayOneChar(11,1,'x');

}

void key() //按键程序 选择菜单模式
{

          if(!K1)
                   {
                          delay_1ms(80);
                            if(!K1)
                         {
                                                         while(!K1)
                                           ;
                                                          yemian++;
                                                                if(yemian>=4) { yemian=0; }

             }
                   }

}

void shezhi()  //对里面的数值进行修改
{
    if(!K2)            //按下按键
                  {
                delay_1ms(80);
                        if(!K2)
                           {
                           ;
                        //==============================光线====================
                 if(yemian==1)
                   {
                                     Nlight+=1;       //按下一次,数值加1
                                         if(Nlight>=250)  {Nlight=250;}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Light=Nlight*100;
                                         set_light();
                   }
                        //==============================温度===================
                 if(yemian==2)
                   {
                                     Ntemp+=1;       //按下一次,数值加1
                                         if( Ntemp>=250)  { Ntemp=250;}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S_Temp=Ntemp;
                                         set_temp();
                   }
                  //=================================湿度====================
                 if(yemian==3)
                   {
                                     Nhumi+=1;       //按下一次,数值加1
                                         if(Nhumi>=99)  {Nhumi=99;}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S_Temp=Nhumi;
                                         set_temp();

                   }

               }
        }

         if(!K3)            //按下按键
                   {
                        delay_1ms(80);
                          if(!K3)
                            {
                                ;
                        //==============================光线====================
                   if(yemian==1)
                      {
                                         Nlight-=1;       //没按下一次,数值加1
                                             if(Nlight<=1)  {Nlight=1;}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Light=Nlight*100;
                                             set_light();
                                          }

                  //==============================温度====================
                   if(yemian==2)
                      {
                                         Ntemp-=1;       //没按下一次,数值加1
                                             if(Ntemp<=1)  {Ntemp=1;}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S_Temp=Ntemp;
                                             set_temp();
                                          }

              //==================================湿度=====================
                 if(yemian==3)
                   {
                                     Nhumi-=1;       //按下一次,数值加1
                                         if(Nhumi<=1)  {Nhumi=1;}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S_Temp=Nhumi;
                                         set_temp();
                   }

                    }

                            }

}

void working()
{
    Single_Write_BH1750(0x01);   // power on
    Single_Write_BH1750(0x10);   // H- resolution mode
    Multiple_Read_BH1750();       //连续读出数据,存储在BUF中

    dis_data=BUF[0];
    dis_data=(dis_data<<8)+BUF[1];//合成数据,即光照数据

    temp=(float)dis_data/1.2;

      conversion(temp);         //计算数据和显示

      DisplayOneChar(7,1,wan); //显示数据
      DisplayOneChar(8,1,qian);
      DisplayOneChar(9,1,bai);
      DisplayOneChar(10,1,shi);
          DisplayOneChar(11,1,ge);

}

void show_dht11() //温度和湿度处理函数
{
                           receive();
                   DisplayOneChar(3,0,RH/10+'0');
                   DisplayOneChar(4,0,RH%10+'0');
                   DisplayOneChar(11,0,TH/10+'0');
                   DisplayOneChar(12,0,TH%10+'0');

}

void baojin()
{
   //control_temp
   if(temp<=Nlight*100  )        { control_light=0; }
   if(temp>Nlight*100  )        { control_light=1; }

   if(TH>=Ntemp || RH<=Nhumi  )        { control_bell=0; }
   if(TH<Ntemp  && RH>Nhumi )        { control_bell=1; }

  // if(RH>Nhumi  )        { control_humi=1; }
  // if(RH<=Nhumi  )        { control_humi=0; }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_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01;          //定时器0、定时器1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delay_nms(100);            //延时100ms
        time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InitLcd();           //初始化LCD
    Init_BH1750();       //初始化BH1750
    init_eeprom();                              //读eeprom数据

  while(1)              //循环
  {
     KEY(); //按键处理
        //==================//进入工作状态=====================
        if(yemian==0)
           {
                 if(flagone==1)
                   {
                      flagone=0;
                          if(flag==0)
                                 {
                  flag=1;
                                  InitLcd();           //初始化LCD
                  DisplayOneChar(0,0,' ');
                      DisplayOneChar(1,0,'H');
                      DisplayOneChar(2,0,':');
                      DisplayOneChar(3,0,' ');
                      DisplayOneChar(4,0,' ');
                                  DisplayOneChar(5,0,'%');

                      DisplayOneChar(8,0,' ');
                      DisplayOneChar(9,0,'T');
                      DisplayOneChar(10,0,':');
                      DisplayOneChar(11,0,' ');
                                  DisplayOneChar(12,0,' ');
                                  DisplayOneChar(13,0,0xdf);
                                  DisplayOneChar(14,0,'C');
                                  DisplayOneChar(15,0,' ');

                                  DisplayOneChar(1,1,'L');
                      DisplayOneChar(2,1,'i');
                      DisplayOneChar(3,1,'g');
                      DisplayOneChar(4,1,'h');
                      DisplayOneChar(5,1,'t');
                                  DisplayOneChar(6,1,':');
                                  DisplayOneChar(13,1,'L');
                                  DisplayOneChar(14,1,'x');
                }

                           show_dht11();
                           working();
                           baojin();
                  }
         }

  //==================//进入 Light_ 设置状态=====================
                if(yemian==1)  //进入设置模式
                 {

                           if(flag==1)
                                 {
                       flag=2;
                                          control_bell = 1;

                      control_light = 1;

                                           InitLcd();           //初始化LCD

……………………

网友A(2018-06-03):
光照传感器啊

网友B(2019-06-20):
原理图和程序都有DHT11,光照传感器应该不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