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M32控制DDS芯片AD9910,不能写入数据,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我想用AD9910单频模式输出一个正弦波。使用40M外部时钟倍频来得到主频,但是现在控制字写不到AD9910的寄存器里面,PLL-LOCK引脚为低电平。仿真时序图如下,从上到下分别是SDIO,IO-UPDATE,CS,SCLK.代码就是附件里这个。换板子试过了,应该不是板子的问题。请问可能是哪里不对?

网友A(2018-05-29):
问题已解决,STM32F103主频过高,通过串口传输数据的速度太快,导致无法写入数据,在SCLK和IOUPDATE加入延时函数即可

网友B(2020-03-07):
麻烦问一下大佬网上的AD9910的基于STM32MINI的程序在哪里可以实现改幅值啊

网友C(2022-01-22):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解决,STM32F103主频过高,通过串口传输数据的速度太快,导致无法写入数据,在SCLK和IOUPDATE加入延 ...

程序能发我一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