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如何实现数字显示

楼主(2018-05-29):
将例程中“charcode.h”中的内容替换成看数字,为什么显示出来没有???

网友A:
显示文字,输入文字编码;显示数字,输入数字编码。就这么简单!

网友B:
如果12864自带字库,就直接写汉字就可以显示,至于数字就按数字编码给指令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文字,输入文字编码;显示数字,输入数字编码。就这么简单!

怎么设置它的数字编码~

网友A:
实验25  LCD12864显示屏显示汉字

实验2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验25  LCD12864显示屏显示汉字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 ...

没有程序啊。。。给我这个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程序啊。。。给我这个有什么用

谢谢了,,,虽然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虽然没有解决问题~
上例不是显示了80C51,还有一个空格。
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C(2019-04-04):
谢谢了,,,虽然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D:
如果12864自带字库,就直接写汉字就可以显示

网友E(2020-06-14):
用单片机控制啊

网友F:
定义变量数据类型为字符型

网友G:
看有没有自带文字库

网友H(2021-05-16):
先把你的数字转化成液晶能显示的数字也就是字符,转化是你的数字+0x30 比如0x30+7,通过写数据lcd_wdat(0x30+7) 就能显示7了

网友I:
显示出来没有意思是实际显示什么,没有足够线索我只能瞎猜一个可能性,12864显示汉字只能显示在偶数坐标上,因为一个汉字是两字节。占奇数位会显示乱码,如果i+1等于基数汉字就显示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