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模拟电路实现的自动调节温控装置设计资料

楼主:
这个东西主要是用纯模拟电路来来实现温度控制,我发的这个设计是课程设计时自己设计的一个小东西,实物做出来还挺好玩的。如果有兴趣可以参考下。这东西用的是二极管作为传感器,所以,很不容易坏。没有其他的传感器那么娇贵,我把设计报告上传了,私人信息已经删除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下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

论文内容截图:

本次电子设计实验中,完成了任务设计书的要求。设计成功完成实物的调试。
但设计中许多地方仍有不足,如针对小信号的特点专门设计了不同的防干扰措施,尽力避免了较多的干扰源,但是由于元件选择不恰当,仍然产生了较大的误差。同时也发现较多的实践与理论不符之处。并且设计时由于选择元件失误,使用了集成运放OP系列。因其并非传统的集成运放,使得无法实现普通集成运放的各种功能。使得在设计课程初期检查不出系统无法正常工作的故障,经过多次的仔细排查,发现并解决了该问题,使用了LM324 芯片取代了它。
随后查阅了其他资料,最终将电路调试成功,完成了任务。本次课程实验加深了我对元器件的认识,锻炼了动手能力。

网友A(2018-06-25):
可以加一下好友吗

网友B(2019-12-12):
使用二极管作为温度传感器确实比较廉价,但二极管的感温灵敏度比较小,楼主使用了2级放大,电路使用了6个单元运放,最小需要2个运放。电路确实比较复杂,电路的布局和调试也相对要麻烦一些。如果温度传感器改成LM35系列,电路可以简化一些,虽然LM35的结果要比二极管贵一些,但电路的综合成本可能要低一些。

网友B:
另外,用纯硬件设计的温度控制器电路如果没有设置迟滞电路,特别是存在制冷与制热两个状态的前提下,因为实际温度与传感器感测温度存在一定的时差,所以,有可能会在控制点附件出现频繁状态转换!也就是反复在制冷状态与制热状态跳转。

网友C:
我仿真了一下,怎么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