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不连续IO口矩阵键盘的源码

楼主(2018-05-29):
不连续IO口矩阵键盘

#include "pkey.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void HardwareInit(void);
int main(void)
{
        HardwareInit();

        while(1)
        {
    GetKeyVal();

  }
}

void HardwareInit(void)
{
   uart_init(9600);   //串口,便于观察
   Key_Config();                                  //按键初始化
         delay_init();                                //延时函数
}

#include "pkey.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
** PB5-PB8,列,输出。 PB10-PB14,行,输入
**/

void Key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

         /********4行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GPIO_Pin_12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4列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int KeyScan(void)
{
   uchar KeyVal;

   GPIO_Write(GPIOC, (GPIOC->ODR & 0xE3FF | 0x1C00));         //不管其余12位0xf0ff,先让PC10到PC12全部输出高。
         GPIO_Write(GPIOA, (GPIOA->ODR & 0x7FFF | 0x8000));         //不管其余12位0xf0ff,先让PA15输出高。

         if(((GPIOB->IDR & 0x0038)|(GPIOD->IDR & 0x0004))==0x0000)                                                                    //如果PB12到PB15全为零则没有按键按下
                  return -1;
         else
         {
            delay_ms(5);    //延时5ms去抖动
            if(((GPIOB->IDR & 0x0038)|(GPIOD->IDR & 0x0004))==0x0000)
            return -1;
         }

         GPIO_Write(GPIOC, (GPIOC->ODR & 0xE3FF | 0x0000));         //不管其余12位0xf0ff,先让PC10到PC12全部输出高。
         GPIO_Write(GPIOA, (GPIOA->ODR & 0x7FFF | 0x8000));         //不管其余12位0xf0ff,先让PA15输出高。
         switch((GPIOB->IDR & 0x0038)|(GPIOD->IDR & 0x0004))        //第一行,由低到高,同理,不赘述
         {
             case 0x0004: KeyVal=13;  break;
                        case 0x0008: KeyVal=12;        break;
                        case 0x0010: KeyVal=11;        break;
                        case 0x0020: KeyVal=10;        break;
   }
         while((GPIOB->IDR & 0x0038)|(GPIOD->IDR & 0x0004)        > 0);     //等待按键释放

         GPIO_Write(GPIOC, (GPIOC->ODR & 0xE3FF | 0x0400));         //不管其余12位0xf0ff,先让PC10到PC12全部输出高。
         GPIO_Write(GPIOA, (GPIOA->ODR & 0x7FFF | 0x0000));         //不管其余12位0xf0ff,先让PA15输出高。
                switch((GPIOB->IDR & 0x0038)|(GPIOD->IDR & 0x0004))
                {
             case 0x0004: KeyVal=14;  break;
                        case 0x0008: KeyVal=9;        break;
                        case 0x0010: KeyVal=6;        break;
                        case 0x0020: KeyVal=3;        break;
                }
    while((GPIOB->IDR & 0x0038)|(GPIOD->IDR & 0x0004)        > 0);

         GPIO_Write(GPIOC, (GPIOC->ODR & 0xE3FF | 0x0800));         //不管其余12位0xf0ff,先让PC10到PC12全部输出高。
         GPIO_Write(GPIOA, (GPIOA->ODR & 0x7FFF | 0x0000));         //不管其余12位0xf0ff,先让PA15输出高。
                switch((GPIOB->IDR & 0x0038)|(GPIOD->IDR & 0x0004))
                {
             case 0x0004: KeyVal=0;  break;
                        case 0x0008: KeyVal=8;        break;
                        case 0x0010: KeyVal=5;        break;
                        case 0x0020: KeyVal=2;        break;
                }
    while((GPIOB->IDR & 0x0038)|(GPIOD->IDR & 0x0004)        > 0);

          GPIO_Write(GPIOC, (GPIOC->ODR & 0xE3FF | 0x1000));         //不管其余12位0xf0ff,先让PC10到PC12全部输出高。
          GPIO_Write(GPIOA, (GPIOA->ODR & 0x7FFF | 0x0000));         //不管其余12位0xf0ff,先让PA15输出高。
                switch((GPIOB->IDR & 0x0038)|(GPIOD->IDR & 0x0004))
                {
             case 0x0004: KeyVal=15;  break;
                        case 0x0008: KeyVal=7;        break;
                        case 0x0010: KeyVal=4;        break;
                        case 0x0020: KeyVal=1;        break;
                }

//                printf("%#x\n  ",(GPIOB->IDR & 0x0038));
//          printf("%#x\n  ",(GPIOD->IDR & 0x0004));
//          //printf("%#x\n  ",(GPIOD->IDR & 0x0004)|(GPIOB->IDR & 0x0038));
                while((GPIOB->IDR & 0x0038)|(GPIOD->IDR & 0x0004)        > 0);

                return KeyVal;
}

/************************************
按键表盘为: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
void GetKeyVal(void)
{
    int num;
          num = KeyScan();
          switch(num)
          {
        case 0: printf("0\n"); break;
                                case 1: printf("1\n"); break;
                                case 2: printf("2\n"); break;
                                case 3: printf("3\n"); break;
                                case 4: printf("4\n"); break;
                                case 5: printf("5\n"); break;
                                case 6: printf("6\n"); break;
                                case 7: printf("7\n"); break;
                                case 8: printf("8\n"); break;
                                case 9: printf("9\n"); break;
                          case 10: printf("10\n"); break;
                                case 11: printf("11\n"); break;
                                case 12: printf("12\n"); break;
                          case 13: printf("13\n"); break;
                                case 14: printf("14\n"); break;
                                case 15: printf("15\n"); 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