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UCOSIII任务内建消息队列的源码

楼主(2018-05-29):
UCOS扩展例程- UCOSIII任务内建消息队列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key.h"
#include "pcf8574.h"
#include "ltdc.h"
#include "sdram.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includes.h"

//任务优先级
#define START_TASK_PRIO                3
//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START_STK_SIZE                 128
//任务控制块
OS_TCB StartTaskTCB;
//任务堆栈
CPU_STK START_TASK_STK[START_STK_SIZE];
//任务函数
void start_task(void *p_arg);

//任务优先级
#define MAIN_TASK_PRIO                4
//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MAIN_STK_SIZE                 128
//任务控制块
OS_TCB Main_TaskTCB;
//任务堆栈
CPU_STK MAIN_TASK_STK[MAIN_STK_SIZE];
void main_task(void *p_arg);

//任务优先级
#define MSGDIS_TASK_PRIO        6
//任务堆栈
#define MSGDIS_STK_SIZE                128
//任务控制块
OS_TCB        Msgdis_TaskTCB;
//任务堆栈
CPU_STK        MSGDIS_TASK_STK[MSGDIS_STK_SIZE];
//任务函数
void msgdis_task(void *p_arg);

//LCD刷屏时使用的颜色
int lcd_discolor[14]={        WHITE, BLACK, BLUE,  BRED,
                                                GRED,  GBLUE, RED,   MAGENTA,
                                                GREEN, CYAN,  YELLOW,BROWN,
                                                BRRED, GRAY };

#define TASK_Q_NUM        4                //发任务内建消息队列的长度

////////////////////////定时器////////////////////////////////
u8 tmr1sta=0;         //标记定时器的工作状态
OS_TMR        tmr1;        //定义一个定时器
void tmr1_callback(void *p_tmr,void *p_arg); //定时器1回调函数

//加载主界面
void ucos_load_main_ui(void)
{
        POINT_COLOR = RED;
        LCD_ShowString(10,10,200,16,16,"Apollo STM32F4/F7");
        LCD_ShowString(10,30,200,16,16,"UCOSIII Examp 11-2");
        LCD_ShowString(10,50,200,16,16,"Task Queue");
        LCD_ShowString(10,70,220,16,16,"KEY_UP:Tmr1");
        LCD_ShowString(10,90,200,16,16,"2016/1/21");

        POINT_COLOR = BLACK;
        LCD_DrawLine(0,107,239,107);                //画线
        POINT_COLOR = RED;
        LCD_ShowString(30,130,100,16,16,"tmr1 state:");
        LCD_ShowString(30,170,120,16,16,"Task_QMsg Size:");
        LCD_ShowString(30,210,120,16,16,"Task_QMsg rema:");
        LCD_ShowString(30,250,100,16,16,"Task_QMsg:");
        POINT_COLOR = BLUE;
        LCD_ShowString(40,150,100,16,16,"TMR1 STOP! ");
}

//查询DATA_Msg消息队列中的总队列数量和剩余队列数量
void check_msg_queue(u8 *p)
{
        CPU_SR_ALLOC();
        u8 msgq_remain_size;        //消息队列剩余大小
        OS_CRITICAL_ENTER();        //进入临界段
        msgq_remain_size =Msgdis_TaskTCB.MsgQ.NbrEntriesSize-Msgdis_TaskTCB.MsgQ.NbrEntries;
        p = mymalloc(SRAMIN,20);        //申请内存
        sprintf((char*)p,"Total Size:%d",Msgdis_TaskTCB.MsgQ.NbrEntriesSize);        //显示DATA_Msg消息队列总的大小
        LCD_ShowString(40,190,100,16,16,p);
        sprintf((char*)p,"Remain Size:%d",msgq_remain_size);        //显示DATA_Msg剩余大小
        LCD_ShowString(40,230,100,16,16,p);
        myfree(SRAMIN,p);                //释放内存
        OS_CRITICAL_EXIT();                //退出临界段
}

int main(void)
{
    OS_ERR err;
        CPU_SR_ALLOC();

    Stm32_Clock_Init(360,25,2,8);   //设置时钟,180Mhz
    HAL_Init();                     //初始化HAL库
    delay_init(180);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USART
    LED_Init();                     //初始化LED
    KEY_Init();                     //初始化按键
    PCF8574_Init();                 //初始化PCF8974
    SDRAM_Init();                   //初始化SDRAM
        LCD_Init();                                    //初始化LCD
    my_mem_init(SRAMIN);            //初始化内部内存池
    ucos_load_main_ui();            //加载主UI

        OSInit(&err);                            //初始化UCOSIII
        OS_CRITICAL_ENTER();                //进入临界区
        //创建开始任务
        OSTaskCreate((OS_TCB         * )&StartTaskTCB,                //任务控制块
                                 (CPU_CHAR        * )"start task",                 //任务名字
                 (OS_TASK_PTR )start_task,                         //任务函数
                 (void                * )0,                                        //传递给任务函数的参数
                 (OS_PRIO          )START_TASK_PRIO,     //任务优先级
                 (CPU_STK   * )&START_TASK_STK[0],        //任务堆栈基地址
                 (CPU_STK_SIZE)START_STK_SIZE/10,        //任务堆栈深度限位
                 (CPU_STK_SIZE)START_STK_SIZE,                //任务堆栈大小
                 (OS_MSG_QTY  )0,                                        //任务内部消息队列能够接收的最大消息数目,为0时禁止接收消息
                 (OS_TICK          )0,                                        //当使能时间片轮转时的时间片长度,为0时为默认长度,
                 (void           * )0,                                        //用户补充的存储区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OS_OPT_TASK_STK_CLR|OS_OPT_TASK_SAVE_FP, //任务选项,为了保险起见,所有任务都保存浮点寄存器的值
                 (OS_ERR         * )&err);                                //存放该函数错误时的返回值
        OS_CRITICAL_EXIT();                    //退出临界区
        OSStart(&err);                  //开启UCOSIII
    while(1)
    {
        }
}

//开始任务函数
void start_task(void *p_arg)
{
        OS_ERR err;
        CPU_SR_ALLOC();
        p_arg = p_arg;

        CPU_Init();
#if OS_CFG_STAT_TASK_EN > 0u
   OSStatTaskCPUUsageInit(&err);          //统计任务
#endif

#ifdef CPU_CFG_INT_DIS_MEAS_EN                //如果使能了测量中断关闭时间
    CPU_IntDisMeasMaxCurReset();
#endif

#if        OS_CFG_SCHED_ROUND_ROBIN_EN  //当使用时间片轮转的时候
        //使能时间片轮转调度功能,设置默认的时间片长度
        OSSchedRoundRobinCfg(DEF_ENABLED,1,&err);
#endif

        OS_CRITICAL_ENTER();        //进入临界区
        //创建定时器1
        OSTmrCreate((OS_TMR                *)&tmr1,                //定时器1
                (CPU_CHAR        *)"tmr1",                //定时器名字
                (OS_TICK         )0,                        //0ms
                (OS_TICK         )50,           //50*10=500ms
                (OS_OPT                 )OS_OPT_TMR_PERIODIC, //周期模式
                (OS_TMR_CALLBACK_PTR)tmr1_callback,//定时器1回调函数
                (void            *)0,                        //参数为0
                (OS_ERR            *)&err);                //返回的错误码
        //创建主任务
        OSTaskCreate((OS_TCB         * )&Main_TaskTCB,
                                 (CPU_CHAR        * )"Main task",
                 (OS_TASK_PTR )main_task,
                 (void                * )0,
                 (OS_PRIO          )MAIN_TASK_PRIO,
                 (CPU_STK   * )&MAIN_TASK_STK[0],
                 (CPU_STK_SIZE)MAIN_STK_SIZE/10,
                 (CPU_STK_SIZE)MAIN_STK_SIZE,
                 (OS_MSG_QTY  )0,
                 (OS_TICK          )0,
                 (void           * )0,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OS_OPT_TASK_STK_CLR|OS_OPT_TASK_SAVE_FP,
                 (OS_ERR         * )&err);
        //创建MSGDIS任务
        OSTaskCreate((OS_TCB         * )&Msgdis_TaskTCB,
                                 (CPU_CHAR        * )"Msgdis task",
                 (OS_TASK_PTR )msgdis_task,
                 (void                * )0,
                 (OS_PRIO          )MSGDIS_TASK_PRIO,
                 (CPU_STK   * )&MSGDIS_TASK_STK[0],
                 (CPU_STK_SIZE)MSGDIS_STK_SIZE/10,
                 (CPU_STK_SIZE)MSGDIS_STK_SIZE,
                 (OS_MSG_QTY  )TASK_Q_NUM,                //任务Msgdis_task需要使用内建消息队列,消息队列长度为4
                 (OS_TICK          )0,
                 (void           * )0,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OS_OPT_TASK_STK_CLR|OS_OPT_TASK_SAVE_FP,
                 (OS_ERR         * )&err);
        OS_CRITICAL_EXIT();        //退出临界区
        OSTaskDel((OS_TCB*)0,&err);        //删除start_task任务自身
}

//定时器1的回调函数
void tmr1_callback(void *p_tmr,void *p_arg)
{
        u8 *pbuf;
        static u8 msg_num;
        OS_ERR err;
        pbuf = mymalloc(SRAMIN,10);        //申请10个字节
        if(pbuf)        //申请内存成功
        {
                msg_num++;
                sprintf((char*)pbuf,"ALIENTEK %d",msg_num);
                //发送消息
                OSTaskQPost((OS_TCB*        )&Msgdis_TaskTCB,        //向任务Msgdis发送消息
                    (void*                )pbuf,
                    (OS_MSG_SIZE)10,
                    (OS_OPT                )OS_OPT_POST_FIFO,
                                        (OS_ERR*        )&err);
                if(err != OS_ERR_NONE)
                {
                        myfree(SRAMIN,pbuf);        //释放内存
                        OSTmrStop(&tmr1,OS_OPT_TMR_NONE,0,&err); //停止定时器1
                        tmr1sta = !tmr1sta;
                        LCD_ShowString(40,150,100,16,16,"TMR1 STOP! ");
                }
        }
}

//主任务的任务函数
void main_task(void *p_arg)
{
        u8 key,num;
        OS_ERR err;
        u8 *p;
        while(1)
        {
                key = KEY_Scan(0);  //扫描按键
                if(key==WKUP_PRES)
                {
                        tmr1sta = !tmr1sta;
                        if(tmr1sta)
                        {
                                OSTmrStart(&tmr1,&err);
                                LCD_ShowString(40,150,100,16,16,"TMR1 START!");
                        }
                        else
                        {
                                OSTmrStop(&tmr1,OS_OPT_TMR_NONE,0,&err); //停止定时器1
                                LCD_ShowString(40,150,100,16,16,"TMR1 STOP! ");
                        }
                }
                num++;
                if(num%10==0) check_msg_queue(p);//检查DATA_Msg消息队列的容量
                if(num==50)
                {
                        num=0;
                        LED0=!LED0;
                }
                OSTimeDlyHMSM(0,0,0,10,OS_OPT_TIME_PERIODIC,&err);   //延时10ms
        }
}

//显示消息队列中的消息
void msgdis_task(void *p_arg)
{
        u8 *p;
        OS_MSG_SIZE size;
        OS_ERR err;
        while(1)
        {
                //请求消息
                p=OSTaskQPend((OS_TICK                )0,
                      (OS_OPT                )OS_OPT_PEND_BLOCKING,
                      (OS_MSG_SIZE*        )&size,
                      (CPU_TS*                )0,
                      (OS_ERR*      )&err );
                LCD_ShowString(40,270,100,16,16,p);
                myfree(SRAMIN,p);        //释放内存
                OSTimeDlyHMSM(0,0,1,0,OS_OPT_TIME_PERIODIC,&err); //延时1s
        }
}

UCOS扩展例程-

网友A(2018-11-06):
谢谢共享源码!刚好我的任务消息队列不知道怎么的只能传一次就报硬件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