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51的数字钟设计:内容包括完整程序和仿真及实验报告

楼主(2018-05-29):
一、        实验名称:电子钟表设计
二、        试验任务:
      利用51单片机、键盘、1602液晶显示屏等电子元器件,编写电子表的程序,实现电子表正常工作,显示时、分、秒;按键可以控制电子表的设置与调整。
三、        软件设计:利用isis软件仿真进行电子表的仿真图如下

四、        实验步骤:
1.    运用仿真软件isis画实验原理图,摆放所需要的电子元器件并进行连线。
2.    按照任务要求进行程序模块儿的分析,大概需要函数声明、1602初始化函数、延时函数、中断函数、按键程序、主程序等部分。
3.    按照软件原理图的接口,定义相应的单片机I/O口。

五、        实验程序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wela=P2^7;
sbit dula=P2^6;
sbit lcdrs=P2^1;
sbit lcden=P1^6;
sbit lcdrw=P1^5;
sbit shezhi=P3^2;
sbit jia=P3^3;
sbit jian=P3^4;
uchar count,num;
char shi,fen,miao;
uchar code table[]="  2012.11.1 Wed";
uchar code table1[]="    00:00:00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0;x<z;x++)
     for(y=0;y<110;y++);
}
void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lcdrw=0;
  lcden=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write_data(uchardate)
{
  lcdrs=1;
  lcdrw=0;
  lcden=0;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init()
{
uchar num;
dula=0;
wela=0;
lcden=0;
write_com(0x38);    //功能设置,8位数据接口,2行显示,5*7点阵
write_com(0x0c);    //显示开关控制,开显示,关光标,关闪烁
write_com(0x06);    //输入方式设置,AC自动增一,画面不动
write_com(0x01);    //清屏
write_com(0x80);    //首地址为第一行
for(num=0;num<15;num++)
{
write_data(table[num]);
delay(20);
}
write_com(0x80+0x40);//第二行
for(num=0;num<15;num++)
{
write_data(table1[num]);
delay(20);
}
/* 定时器做中断设置*/
TMOD=0X01;    //定时器0的方式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刷新地址及数据*/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0x30+shi);
write_data(0x30+ge);
}
/*功能键控制函数*/
voidkeyscan()
{
if(shezhi==0)
{
delay(5);
if(shezhi==0)
{
num++;
while(!shezhi);
if(num==1)
{
TR0=0;
write_com(0x80+0x40+10);
write_com(0x0f);
}
if(num==2)
{
write_com(0x80+0x40+7);
}
if(num==3)
{
write_com(0x80+0x40+4);
}
if(num==4)
{
num=0;
write_com(0x0c);
TR0=1;
}
}
}
if(shezhi!=0)
{
if(jia==0)
{
delay(5);
if(jia==0)
{
  while(!jia);
  if(num==1)
  {
  miao++;
  if(miao==60)
  miao=0;
    write_sfm(10,miao);
write_com(0x80+0x40
+10);
  }
if(num==2)
  {
     fen++;
     if(fen==60)
     fen=0;
write_sfm(7,fen);
write_com(0x80+0x40+7);
}
if(num==3)
{
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m(4,shi);
write_com(0x80+0x40+4);
}
}
}
if(jian==0)
{
delay(5);
if(jian==0)
{
while(!jian);
if(num==1)
{
miao--;
if(miao==-1)
miao=59;
write_sfm(10,miao);
write_com(0x80+0x40+10);
}
if(num==2)
{
fen--;
if(fen==-1)
fen=59;
write_sfm(7,fen);
write_com(0x80+0x40+7);
}
if(num==3)
{
shi--;
if(shi==-1)
shi=23;
write_sfm(4,shi);
write_com(0x80+0x40+4);
}
}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
  }
}
/*定时器中断函数*/
oid timer0()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
if(count==20)
{
  count=0;
  miao++;

{
  if(miao==60)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
write_sfm(4,shi);    //时时钟动作
}
write_sfm(7,fen);     //分时钟动作
}
write_sfm(10,miao);   //秒时钟动作
}
}

网友A(2019-12-18):
能说一下wela  dula是什么吗

网友A:
有没有硬件连接图啊,方便学习!

网友B(2021-11-27):
有原理图吗,方便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