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智能培养大棚

楼主(2018-05-29):
/*程序: 本程序目的是实现环境实时监控以及操作自动化,分为自动化和蓝牙控制两部分
操作自动化部分包括:1、温度大于30自动开启风扇
                    2、土壤湿度小于300水泵自动加水
                    3、亮度系数小于150打开补光灯
                    3、超过以上限度开启警示灯
蓝牙部分:用app inventor设计软件通过蓝牙控制使不在限制条件下手动控制用电器开关。包括:开启(关闭)风扇、水泵、补光灯、警示灯、门
其他部分:12864OLED显示温度、湿度、MQ(烟雾)、亮度系数等*/

#include <SPI.h>
#include <SoftwareSerial.h>
#include <Wire.h>
#include <Adafruit_GFX.h>
#include <Adafruit_SSD1306.h>
#include <dht.h>
#include <Servo.h>
dht DHT;
#define LOGO16_GLCD_HEIGHT 16 //定义显示高度
#define LOGO16_GLCD_WIDTH  16 //定义显示宽度
//#define YELLOW  1               //黄灯警报闪烁端口1
#define GREEN  2              //绿灯警报闪烁端口2
#define DUOJI 3              //舵机pwn端口口3
#define OLED_RESET 4          //OLED复位端口4
#define YELLOW 5              //烟雾端口5
#define FAN 6                //风扇端口6(pwn口 具体修改)
#define DHT22_PIN 7            //温湿度端口7
#define PUMP  8              //水泵端口8
#define HLED  9               //高光食人鱼LED端口9
#define RED  12               //红灯警报闪烁端口12
#define analogMoistue 0       //读取蓝牙监测信息读取端口0
int TSignal=A0;              //土壤信息端口A0
int MQ=analogRead(A1);       //烟雾信息端口A1
int BSignal=A2;            //亮度模块端口A2
int ck003 = 155;           //亮度系数
int turang = 300;            //土壤湿度系数
//int bluetooth=0;                   //定义蓝牙接入开关
//char  android=' ';
int is_auto =1;
int time_count;
Servo myservo;
SoftwareSerial I2CBT(10,11);
byte serialA;
Adafruit_SSD1306 display(OLED_RESET);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PROGMEM str_1[] =
{
0x00,0x08,0x43,0xFC,0x32,0x08,0x12,0x08,
      0x83,0xF8,0x62,0x08,0x22,0x08,0x0B,0xF8,
      0x10,0x00,0x27,0xFC,0xE4,0xA4,0x24,0xA4,
      0x24,0xA4,0x24,0xA4,0x2F,0xFE,0x20,0x00,
  };//温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PROGMEM str_2[] =
{
0x01,0x00,0x00,0x84,0x3F,0xFE,0x22,0x20,
      0x22,0x28,0x3F,0xFC,0x22,0x20,0x23,0xE0,
      0x20,0x00,0x2F,0xF0,0x22,0x20,0x21,0x40,
      0x20,0x80,0x43,0x60,0x8C,0x1E,0x30,0x04,
  };  // 度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PROGMEM str_3[] =
{
0x00,0x08,0x47,0xFC,0x34,0x08,0x14,0x08,
      0x87,0xF8,0x64,0x08,0x24,0x08,0x0F,0xF8,
      0x11,0x20,0x21,0x20,0xE9,0x24,0x25,0x28,
      0x23,0x30,0x21,0x24,0x3F,0xFE,0x20,0x00,
  }; //湿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PROGMEM str_4[] =
{
0x60,0x00,0x91,0xF4,0x96,0x0C,0x6C,0x04,0x08,0x04,0x18,0x00,0x18,0x00,0x18,0x00,
0x18,0x00,0x18,0x00,0x18,0x00,0x08,0x00,0x0C,0x04,0x06,0x08,0x01,0xF0,0x00,0x00
  }; //(℃)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PROGMEM str_5[] =
{
0x00,0x00,0x00,0x00,0x70,0x00,0xD8,0x00,0xDA,0x00,0x76,0x00,0x0C,0x00,0x18,0x00,
0x30,0x00,0x6E,0x00,0x5B,0x00,0x1B,0x00,0x0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if (SSD1306_LCDHEIGHT != 64)
#error("Height incorrect, please fix Adafruit_SSD1306.h!");  //OLED显示分高度
#endif

void setup()
{
myservo.attach(DUOJI);
pinMode(FAN,OUTPUT);
pinMode(PUMP,OUTPUT);
pinMode(HLED,OUTPUT);
pinMode(RED,OUTPUT);
pinMode(YELLOW,OUTPUT);
pinMode(GREEN,OUTPUT);
pinMode(TSignal,INPUT);
pinMode(BSignal,INPUT);
digitalWrite(FAN,LOW);
digitalWrite(PUMP,LOW);
digitalWrite(HLED,LOW);  ;
digitalWrite(RED,LOW);
digitalWrite(YELLOW,LOW);
digitalWrite(GREEN,LOW);
Serial.begin(9600);                        //输出比特率
I2CBT.begin(9600);                          //蓝牙传输比特率
display.begin(SSD1306_SWITCHCAPVCC, 0x3C); //OLED显示起始地址位
display.clearDisplay();
}

void loop()
{
  time_count+=1;
  oled_display();
  byte Data[3]; //显示温度
  byte cmmd[20];
  int insize;
  char str[256];
  int i=(int)(DHT.temperature*10);
    //serialA=I2CBT.read();
    Data[0]='a';
    Data[1]=i/256;
  Data[2]=i%256;
  if(is_auto==1)
  {
  AUTOFAN();
    AUTOBRIGHTNESS();
    AUTOPUMP();
    AUTOJINGGAO();
    AUTOYELLOW ();
  AUTOGREEN ();
  }
    if((insize=(I2CBT.available()))>0)
    {
      is_auto=0;  //关闭自动控制
      time_count=0;
      Serial.print("蓝牙数据字节数 = ");
      Serial.println(insize);
      for (int i=0; i<insize; i++)
      {
      Serial.print(cmmd[i]=char(I2CBT.read()),i);
      Serial.print("\n");
      }
    }
    else
  {
    cmmd[0]='z';
      if(time_count>3000)
    {
        is_auto=1;
      }
    }

    switch(cmmd[0])     //读取第一个字节
    {case 49:
    Serial.println(DHT.temperature);
        I2CBT.write(Data[0]);
        I2CBT.write(Data[1]);
        I2CBT.write(Data[2]);
     break;

     case 'g': digitalWrite(RED, HIGH); break;  //'g'开警示灯

     case 'h': digitalWrite(RED, LOW);  break;  //‘h’关警示灯

     case 'k': analogWrite(FAN,255);  break;  //'k'开风扇

     case 'l': analogWrite(FAN,0);    break;  //‘l’关风扇

     case 'i': myservo.write(0);    break;  //'i'开门

     case 'j': myservo.write(90);     break;  //‘j’关门

     case 'e': digitalWrite(PUMP,HIGH);
     delay(5000); digitalWrite(PUMP,LOW); break;  //'e'开水泵

    // case 'f': digitalWrite(PUMP,LOW);   break;  //‘f’关水泵

     case 'c': digitalWrite(HLED,HIGH); break;  //'i'开补光灯

     case 'd': digitalWrite(HLED,LOW);  break;  //‘d’关补光灯

     case 'b': is_auto=1;         break;  //‘b’开启自动化

   case 'z':                break;  //直接退出

   default: is_auto=1;
     }
  }

void oled_display()
{
  int chk = DHT.read22(DHT22_PIN);        //读取DH22数据
  display.setTextSize(1);               //设置字体大小
  display.setTextColor(WHITE);            //设置字体颜色白色
  display.setCursor(0,0);                 //设置字体的起始位置
  display.drawBitmap(0, 20, str_1, 16, 16, 1);  //在坐标X:0   Y:20的位置显示中文字符温
  display.drawBitmap(18, 20, str_2, 16, 16, 1); //在坐标X:42  Y:16的位置显示中文字符度
  display.drawBitmap(80, 20, str_4, 16, 16,1);  //在坐标X:42  Y:16的位置显示中文字符℃
  display.setCursor(36,25);             //设置字体的起始位置(36,25)
  display.setTextSize(1);             //设置字体大小为1
  display.print(":");                   //显示符号“:”
  display.println((float)DHT.temperature, 2); //显示实时温度
  display.drawBitmap(0, 40, str_3, 16, 16, 1);  //在坐标X:0   Y:40的位置显示中文字符湿
  display.drawBitmap(18, 40, str_2, 16, 16, 1); //在坐标X:18  Y:40的位置显示中文字符度
  display.drawBitmap(80, 40, str_5, 16, 16, 1); //在坐标X:80  Y:40的位置显示中文字符%
  display.setCursor(36,45);             //设置字体的起始位置(36,25)
  display.setTextSize(1);                 //设置字体大小为1
  display.print(":");                     //显示符号“:”
  display.println((float)DHT.humidity, 2);    //显示实时湿度
  display.setCursor(5,5);               //设置字体的起始位置(5,5)
  display.setTextSize(1);                 //设置字体大小为1
  display.println("MQ-2:");               //输出字符"MQ-2:"并换行
  display.setCursor(33,5);                //设置字体的起始位置(5,5)
  display.println(analogRead(A1),1);        //显示模拟口A1的数据并换行
  display.display();                      //把缓存的都显示
  display.clearDisplay();
}

void AUTOFAN()
{
  if(DHT.temperature>30)
  {
    analogWrite(FAN,255);               //温度大于30℃打开风扇
  }
  else if(DHT.temperature<30)
  {
    analogWrite(FAN,0);                 //温度小于30℃关闭风扇
  }
}

  void AUTOPUMP()                       //如土壤湿度不足开启水泵自动加水
  {
    Serial.print("土壤湿度:");
  Serial.println(analogRead(A0));
    if(analogRead(A0) < turang)
    {
      digitalWrite(PUMP,HIGH);
    }
    else if(analogRead(A0) > turang)
    {
      digitalWrite(PUMP,LOW);
    }
  }

void AUTOJINGGAO()                        //红灯警告
{
   if((analogRead(TSignal) < turang))     //判断水是否足够,不足则闪烁,足够则不闪烁
  {
  digitalWrite(RED, HIGH);
  delay(300);
  digitalWrite(RED, LOW);
  delay(300);
  }
else if((analogRead(TSignal) > turang))
  {
  digitalWrite(RED,LOW);
  }
}
void AUTOYELLOW ()
{
if(DHT.temperature>30)     //判断水是否足够,不足则闪烁,足够则不闪烁
  {
  digitalWrite(YELLOW, HIGH);
  delay(300);
  digitalWrite(YELLOW, LOW);
  delay(300);
  }
else if(DHT.temperature<30)
  {
  digitalWrite(YELLOW,LOW);
  }
  }

   void AUTOGREEN()
   {
   if(analogRead(BSignal) < ck003)     //判断水是否足够,不足则闪烁,足够则不闪烁
  {
  digitalWrite(GREEN, HIGH);
  delay(300);
  digitalWrite(GREEN, LOW);
  delay(300);
  }
else if(analogRead(BSignal) > ck003)
  {
  digitalWrite(GREEN,LOW);
  }
}

void AUTOBRIGHTNESS()                 //光度不够时增加亮度呼吸灯
{
  Serial.print("光度系数:");
  Serial.println(analogRead(BSignal));
  if(analogRead(BSignal) < ck003)
  {

  digitalWrite(HLED,HIGH);
  delay(500);
  }
  else  if(analogRead(BSignal) > ck003)
  {
  digitalWrite(HLED,LOW);
  }
  delay(500);
}

/*

app inventor 部分
组间设计:
逻辑设计:
初始化

蓝牙准备与选择
各种用电器

获取数据

App inventor上述aia文件  (无密码)
App inventor 可用网站     app.gzjkw点net/login/
问题:1、无法通过蓝牙控制用电器
      2、程序划线部分无法在arduino串口监视器中观察到由Android输入的数据
思考(这样思考是不是正确的):1、arduino是由收到Android手机发送的文本开控制IO口的电位拉高或者置低。接受Android收的文本指令传到串口,我们要做的就是读取串口的数据(Serial .read),再输出指令并执行(Serial .println)。(即划线部分)问题在于打开串口监视器无法观察到由Android端接受的指令。
2、显示器不在自动化与蓝牙模式之内。是否可以用中断来减低运存(仅思想,首要解决第一个问题)。

网友A(2019-12-21):
很想做一个,好好学一下

网友B:
楼主好作品,相关模块和接线都有吗

网友C(2020-06-10):
引用 网友A:
很想做一个,好好学一下

你好 你有楼主的app文件吗 我现在看 已近被删除

网友D(2020-07-10):
难点在于APP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