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麻烦帮我看一下,我看的郭天祥的书,有一块不懂
关闭

楼主(2018-05-29):
已解决

楼主:
上边照片不清晰,已经更新了清晰的图在下面的楼层

网友A:
这应该是实现一个秒表的功能,按键函数就是一个判断按键是否按下,大概有高低电平判断,消抖,键沿控制,具体操作就是通过读取相应引脚的数据对其数值进行判断

网友B:
我的想法是:书上的函数就是一个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应该会有高低电平判断,以及高低电平的转换吧(不是很确定);
一定要有按键消抖的过程;
主要就是看起相对应的引脚上面的数值,然后定义其显示的数值所代表的功能来进行判断的。
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C:
图片看不清,学这个东西要一步一步来,你可能还不会按键判断,所以你先要弄懂按键判断这块原理,怎么样是按键按下去了,用什么判断的,按键抬起了了又会是什么样的,真的会这个了你再去考虑按键功能的实现就简单了。不知道你是不是还不会按键判断是怎么实现的,如果是的话上面你贴出来的不适合你学,看前面简单点的,按键控制LED点亮熄灭这块。就不知道这本书有没有这样的初级引导篇。
如果你会按键判断了,那么实现加一减一功能就要看上文是怎么处理的,看别人的代码加一减一是怎么处理的,你在按键判断里可以想办法先停止原来的加一减一进程,能做到这点你就会想到办法加一减一了。

网友D:
问题可以再具体一点。

网友D:
/****************************************************************
* 例4.1.1用数码管前两位显示一个十进制数,变化范围为00~59,
* 开始时显示00,每按下S2键一次,数值加1;
* 每按下S3键一次,数值减1;
* 每按下S4键一次,数值归零;
* 按下S5键一次,利用定时器功能使数值开始自动每秒加1,再次按下S5键,数值停止加1,保持显示原数。
* (part2.2_1.c  P82)
****************************************************************/

#include <reg52.h>                    //52系列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3^4;
sbit key2=P3^5;
sbit key3=P3^6;
sbit key4=P3^7;

sbit dula=P2^6;                //申明U1锁存器的锁存端
sbit wela=P2^7;                //申明U2锁存器的锁存端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ms(uint);
uchar numt0,num;
void display(uchar numdis)  //显示子函数
{
  uchar shi,ge;         //分离两个分别要显示的数
  shi=numdis/10;
  ge=numdis%10;

  dula=1;
  P0=table[shi];    //送十位段选数据
  dula=0;
  P0=0xff;                //送位选数据前关闭所有显示,防止打开位选锁存时
  wela=1;                        //原来段选数据通过位选锁存器造成混乱
  P0=0xfe;                //送位选数据
  wela=0;
  delayms(5);        //延时

  dula=1;
  P0=table[ge];  //送个位段选数据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ms(5);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i=xms即延时约xms毫秒
    for(j=110;j>0;j--);
}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
  TMOD=0x01;//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0000 0001)
  TH0=(65536-45872)/256;//装初值50ms一次中断
  TL0=(65536-45872)%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
void keyscan()
{
  if(key1==0)
  {
    delayms(10);
    if(key1==0)
    {
      num++;
      if(num==60)//当到60时重新归0
          num=0;
      while(!key1);//等待按键释放
    }
  }
  if(key2==0)
  {
    delayms(10);
    if(key2==0)
    {
      if(num==0)//当到0时重新归60
          num=60;
      num--;
      while(!key2);
    }
  }
  if(key3==0)
  {
    delayms(10);
    if(key3==0)
    {
      num=0;  //清0
      while(!key3);
    }
  }
  if(key4==0)
  {
    delayms(10);
    if(key4==0)
    {
      while(!key4);
      TR0=~TR0;//启动或停止定时器0
    }
  }
}
void main()
{
  init();//初始化函数
  while(1)
  {
    keyscan();
    display(num);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重装初值
  TL0=(65536-45872)%256;
  numt0++;
  if(numt0==20)                //如果到了20次,说明1秒时间到
  {
    numt0=0;                //然后把num清0重新再计20次
    num++;
    if(num==60)
      num=0;
  }
}

网友E:
哪里有什么加一减一

网友F:
num++ 就是自加1  num--就是减1 ,这是一种简洁高效的写法,但对初学者C语不好的,比较难理解,你可以如下理解: num++    等式于 num=num+1    num-- 等式于 num=num-1  这两种写实现的功能都一样,后都比难易于理解,

网友G:
在keyscan()函数里面有四个按键的按下与否的检测,在本书第80页图4.1.2中可知按键按下会令该位I/O口拉为低电平,同时为了防止此次的按键按下为假(即此次只是一次抖动),写了10ms的延迟,再次判断是否按下,为真时进入if语句,num变量自加一次,若num加到等于60则清零(这是一个轮回啊哈哈)while的参数为1则等待,即key1==0,当只有key==1时(按键松开I/O口回到高电平)令程序跳出了while(1)死循环,第一次按key1按键结束num=1;同理第二次num=2。。。。num=3等等,直到60被清零轮回,同理KEY2,key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