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电话LCD屏可以做日历吗

楼主(2018-05-30):
显示屏完好,本人不知道怎么玩,测试是段式液晶屏,看看能不能做个时钟,温度显示什么的

后面

后面

引脚定义不确定

引脚定义不确定

网友A:
要看是点阵屏还是段式液晶,段式液晶基本没什么可玩性

网友B:
找到芯片资料、和屏的通讯方式方法,就可以 开发了

网友C:
可以的,只是显示比较小

网友D:
关键是看你怎么驱动,看板子的型号找相关教程

网友E:
应该可以吧
首先看一下是什么类型的显示屏
其次要先了解你手上的显示屏相关知识 如何定义,引用或者是如何才能显示
再次就是你要知道他的通讯方式
最后就是程序的编写了,我建议程序越简单越好,不然显示屏可能达不到想要的效果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F:
基本没得玩, 想要驱动你要有这屏的资料, 然后根据资料自己写驱动

网友G:
会的话应该可以

网友H:
我用过一个报废的传真机上的一个LCD,可以用。电话机上的试了许多个都不成功。

网友I:
固定电话有计时功能,那液晶自然就有可以显示时间的了,只要知道液晶的驱动芯片是什么,还是有数据接口就可以调试出来

楼主(2018-08-07):
看来可以扔了

网友J:
只有不会弄的,没有弄不了的

区分只是屏幕显示内容的多与少而已,少的依次拆分开来显示不就成了么

网友K:
应该可以,可以查看下管脚定义

网友L:
固定电话的LCD一般都是段式的,如果找不到资料,可以通过对LCD的引脚加电,或者用万用表的电阻档,将表笔连接不同的引脚,可以看看能点亮哪一段。段式LCD即使是人体与引脚接触时的静电都可以点亮。具体方法不记得了,很久没用段式了,不过要注意电压别太高了。

网友M:
可以的,只要驱动做好就行

网友N:
驱动是关键

网友O:
首先必须了解LCD屏的工作方式,还有它的连接大多班马纸烫上去的,

网友N:
应该可以

网友P:
可以的,可以切换界面

网友Q(2018-12-05):
可以做,就和数码管差不多。

网友R:
可以的,就是板子有点小

楼主(2020-03-09):
引用 网友L:
固定电话的LCD一般都是段式的,如果找不到资料,可以通过对LCD的引脚加电,或者用万用表的电阻档,将表笔连 ...

万用表的确可以测试让显示屏显示,那么直接驱动看网上说需要用交流电(增大难度),可以说明一下吗

网友S:
肯定可以的   但是不同的液晶显示屏需要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T:
应该特别困难,因为各种电话的LCD屏基本都是定制的,即由电话厂家根据自己所需托液晶屏专业生产厂家生产LCD。而这些LCD屏的传输协议是IIC、串口还是并口还是自定义的通讯协议,可能只有电话厂家的技术人员或液晶屏生产厂家的技术人员才清楚,而我们要弄清它的通讯方式,的确是无从下手。

网友U:
希望成功,学习学习

网友V:
单一一个屏不好搞啊,主要是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