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BMP280气压和温度值测试程序

楼主:
51单片机bmp280测试程序,实机测试通过,bmp280+lcd1602显示气压和温度值。压缩包附件中包含测试程序和详细的资料。
测试程序使用的单片机型号是STC90C516RD+,1280字节RAM,64K ROM,12Mhz晶振

#include"bmp280.h"
unsigned short xdata dig_t1,dig_p1;                                                                                                    //注意数据类型
signed short xdata dig_t2,dig_t3,dig_p2,dig_p3,dig_p4,dig_p5,dig_p6,dig_p7,dig_p8,dig_p9;
long signed int xdata bmp280_ut,bmp280_up;
long signed int xdata t_fine;
void bmpreaddata()           //原始压力温度数据突发读取
{
   uchar xdata n,temp=0x09,address=0xf7;
   long unsigned int xdata readdata0[6];                //注意数据类型
   i2cstart();
   i2csendbyte(0xec,1);
   i2csendbyte(0xf4,1);
   i2csendbyte(0x55,1);
   i2cstop();
   delay10ms(10);
   while(temp!=0)
   {
      temp=0x09;
      i2cstart();
          i2csendbyte(0xec,1);
          i2csendbyte(0xf3,1);
          i2cstop();
          i2cstart();
          i2csendbyte(0xed,1);
          temp&=i2creadbyte(1);
          i2cstop();
   }
   i2cstart();
   i2csendbyte(0xec,1);
   i2csendbyte(address,1);
   i2cstop();
   i2cstart();
   i2csendbyte(0xed,1);
   for(n=0;n<6;n++)
   {
      if(n<5)
          {
             readdata0[n]=i2creadbyte(0);
          }
          else
          {
             readdata0[n]=i2creadbyte(1);
          }
   }
   i2cstop();
   bmp280_up=(readdata0[0]<<12)|(readdata0[1]<<4)|(readdata0[2]>>4);
   bmp280_ut=(readdata0[3]<<12)|(readdata0[4]<<4)|(readdata0[5]>>4);
}
void bmpreset()
{
   i2cstart();
   i2csendbyte(0xec,1);
   i2csendbyte(0xe0,1);
   i2csendbyte(0xb6,1);                   //软复位
   i2cstop();
}
void bmpconfig()
{
   i2cstart();
   i2csendbyte(0xec,1);
   i2csendbyte(0xf5,1);
   i2csendbyte(0x00,1);                  //强制模式无待机时间,关滤波,禁用3线模式
   i2cstop();
   i2cstart();
   i2csendbyte(0xec,1);
   i2csendbyte(0xf4,1);
   i2csendbyte(0x55,1);                  //压力16倍,温度2倍过采样,转换时间最大43MS,强制模式
   i2cstop();
}
void readtrimming()                      //补偿参数单字节读取
{
   uchar xdata n,address=0x88;
   uchar xdata readdata[24];
   for(n=0;n<24;n++)
   {
          i2cstart();
      i2csendbyte(0xec,1);
      i2csendbyte(address,1);
      i2cstop();
      i2cstart();
      i2csendbyte(0xed,1);
          if(n<23)
          {
             readdata[n]=i2creadbyte(0);
          }
          else
          {
             readdata[n]=i2creadbyte(1);
          }
          i2cstop();
          address++;
   }
   dig_t1=(readdata[1]<<8)|(readdata[0]);
   dig_t2=(readdata[3]<<8)|(readdata[2]);
   dig_t3=(readdata[5]<<8)|(readdata[4]);
   dig_p1=(readdata[7]<<8)|(readdata[6]);
   dig_p2=(readdata[9]<<8)|(readdata[8]);
   dig_p3=(readdata[11]<<8)|(readdata[10]);
   dig_p4=(readdata[13]<<8)|(readdata[12]);
   dig_p5=(readdata[15]<<8)|(readdata[14]);
   dig_p6=(readdata[17]<<8)|(readdata[16]);
   dig_p7=(readdata[19]<<8)|(readdata[18]);
   dig_p8=(readdata[21]<<8)|(readdata[20]);
   dig_p9=(readdata[23]<<8)|(readdata[22]);
}
uchar bmpid()
{
   uchar xdata id;
   i2cstart();
   i2csendbyte(0xec,1);
   i2csendbyte(0xd0,1);
   i2cstop();
   i2cstart();
   i2csendbyte(0xed,1);
   id=i2creadbyte(1);
   i2cstop();
   return id;
}
long signed int tempcal(long signed int adc_t)                  //c51单片机不支持64位整数,使用简化计算
{
   long signed int var1,var2,t;
   var1=((((adc_t>>3)-((long signed int)dig_t1<<1)))*((long signed int)dig_t2))>>11;
   var2=(((((adc_t>>4)-((long signed int)dig_t1))*((adc_t>>4)-((long signed int)dig_t1)))>>12)*((long signed int)dig_t3))>>14;
   t_fine=var1+var2;
   t=(t_fine*5+128)>>8;
   return t;
}
long unsigned int presscal(long signed int adc_p)
{
   long signed int var1,var2;
   long unsigned int p;
   var1=(((long signed int)t_fine)>>1)-(long signed int)64000;
   var2=(((var1>>2)*(var1>>2))>>11)*((long signed int)dig_p6);
   var2=var2+((var1*((long signed int)dig_p5))<<1);
   var2=(var2>>2)+(((long signed int)dig_p4)<<16);
   var1=(((dig_p3*(((var1>>2)*(var1>>2))>>13))>>3)+((((long signed int)dig_p2)*var1)>>1))>>18;
   var1=((((32768+var1))*((long signed int)dig_p1))>>15);
   if(var1==0)
   {
      return 0;
   }
   p=(((long unsigned int)(((long signed int)1048576)-adc_p)-(var2>>12)))*3125;
   if(p<0x80000000)
……………………

网友A(2018-06-15):
楼主,我们调试了代码调试不通

网友B(2019-03-17):
感谢分享,先看下东西能不能用

网友B:
我是来看看的

网友C(2019-09-08):
很完整的资料,谢谢!

网友D:
很完整的资料,得到了不一样的学习

网友E:
多谢分享正需要

网友F(2020-04-03):
请问csb管脚应该接在哪里呢

网友G:
我只调试过BMP180,280的还不会用,有空下载试试。

网友G:
按上面程序调试显示了,可是温度值和压力值明显偏大怎么办呢,那出问题了吗

网友H(2020-06-03):
正在调试BMP_280,学习学习

网友I(2020-10-30):
引用 网友F:
请问csb管脚应该接在哪里呢

I2C模式就接高电平,SPI模式就下拉到地

网友I:
我的程序读出的ID识别码都是18呢?并不是资料说的58、?????

网友J:
数据偏大啊,博主是哪里的问题呀

网友K(2021-03-01):
温度和大气压数据都偏大,是哪里有问题吗

网友L(2021-05-11):
我太难了,下载了两遍这个用了十积分。结果被公司的防火墙给拦截了。。。。。亏了呀,,,回家再试试吧

网友L:
超感谢的,调了一个月,终于通了。超级工整的程序。数值问题应该很好解决

网友M(2022-04-14):
路过的,感觉不错,谢谢了

网友N:
89C52的板子通用嘛

网友O(2023-03-17):
为啥我用串口读出来的温度高了,室温28.5,BMP280测出来的35.4

网友P(2025-12-26):
温度和大气压数据都偏大,----不准 ,  是哪里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