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2的程序改为at89c51的需要改哪些程序,头文件?

楼主(2018-05-30):
at89c52的程序改为at89c51的需要改哪些程序,头文件?

网友A:
不用,一样的,通用

网友B:
不需要修改 通用的

网友C:
只要你的程序里面没有用到T2(定时器/计数器 2),和高128字节的RAM就不用改什么。否则肯定是要改的。

如果不需要改,头文件用51、52哪个都行.

网友D:
只需要改个头程序就可以了,其他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只要你的程序里面没有用到T2(定时器/计数器 2),和高128字节的RAM就不用改什么。否则肯定是要改的。

...

这个是正确答案

网友D:
不需要其他改变

网友F:
不需要更改  程序完全通用

网友G:
52跟51比多了一个计时器T2 多了ram空间大了 好像还多了个看门狗 只要程序里没提到这些东西 就没问题

网友H:
好像不需要改吧,没改过,都是一样的。

网友I:
52和51没太多差别的,基本全通用